[問題求助] BIOS的底色有時會變紅.有時是黑的

楼主(2013-06-11):
我電腦BIOS的底色有時會變紅.有時是黑的(我都沒去動到設定),請教各位神人大大:問題可以解決嗎?這個問題很多次了,
感謝2&3樓大大,已經換過訊號線了,情況沒變(不定時的會變色),再找張顯示卡試試看,感謝
感謝各位版大神人,問題解決了,換一條VGA線就OK了^^

网友:
VGA 訊號線~先檢查

网友:
可能是螢幕線或顯卡的問題,先換線看看

网友A:
1.這不叫"BIOS畫面",這個畫面稱為"POST自我檢測畫面",
或者你直接說"秀處理器型號、記憶容量的開機畫面",自創
名詞通常會誤導維修者....

2.這畫面的字體顏色會變通常與顯示卡、螢幕訊號線有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這不叫"BIOS畫面",這個畫面稱為"OST自我檢測畫面",
或者你直接說"秀處理器型號、記憶容量的開機畫面" ...

+1
顯示卡查查看!

网友:
也覺得應該是顯示卡問題 接頭是否有鬆脫情形

网友:
應該是顯示卡或者是螢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