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變壓器9V 1500mA無輸出

楼主(2013-06-11):
患者: SHCY-SP0901500
症狀: 無輸出

  這部變壓器採卡榫及螺絲固定(頗有先見之明耶?)

  扒了"外衣"後, 目測瞧起來似乎無異狀(沒爆漿、沒燋黑), 那根玻璃管(應該是保險絲吧!)是導通的.
  曾臆測是電解6.3uF 400v故障, 換了10uF 450V(啥鬼電容,找了六間材料行只有一間有這"接近"規格的)也無起色, 又換回去了.
  照片上的規格、編號是依零件表面字串鍵上的.

  這是"翻身"照.

  還請先進們指點迷津.先致謝!

  10uF 400V NT$15, 47uF 35V NT$2. 網拍有賣該款變壓器, 單價+運費約NT$200~275. 自修節省了91.5%~93.8%. DIY是"王道"啊!

网友A:
電源線有沒有斷?
整流有沒有電?

网友B:
基本的測量都沒看到?

輸入端的保險絲有沒斷,電容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C:
C4 47uF/30V 先換。

网友D:
pin2有沒有電??

网友E:
R1阻值升高也會造成無法啟動.另無輸出是指輸出低電壓或完全無輸出?PWM IC與變壓器連接部分有過熱燒黃現象,其中之一元件故障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線有沒有斷?
整流有沒有電?

  電源線沒有斷, 橋整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測量都沒看到?

輸入端的保險絲有沒斷,電容的電壓是多少???

  報告巡察長, 保險絲沒斷耶!
  6.3u的約DC155V, 47u的約DC0.5V, 470u趨近DC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 47uF/30V 先換。

  後天再去買一顆換來試試看.

  看來晴兒說對了. 換了47uF 35V後穿上"外衣"上電, DC9.xxV.  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2有沒有電??

  典型應用圖例, 感謝雄爸.
  PWM IC第2腳約有DC8.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阻值升高也會造成無法啟動.另無輸出是指輸出低電壓或完全無輸出?PWM IC與變壓器連接部分有過熱燒黃現象, ...

  數位電表打到DC200m檔才能瞧見5.xxmV.
  IC還可以找, 若是變壓器那就吃力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數位電表打到DC200m檔才能瞧見5.xxmV.
  IC還可以找, 若是變壓器那就吃力囉! ...

你放心
變壓器沒那麼容易壞
反倒是RM6203要上哪兒買是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放心
變壓器沒那麼容易壞
反倒是RM6203要上哪兒買是個問題

  雄爸, RM6203似乎也不太容易壞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雄爸, RM6203似乎也不太容易壞呀!

IC    都會壞的     去看板上維修文

變壓器    銅線繞的  要壞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    都會壞的     去看板上維修文

變壓器    銅線繞的  要壞不簡單

  那…只能說這部變壓器的IC較"耐操", 要不就是運氣好還沒傷到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說這部變壓器的IC較"耐操", 要不就是運氣好還沒傷到它吧!

完修恭喜~~

耐操好呀n_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