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945GCM5 失敗維修-(以修復)

楼主(2013-06-12):
拿到 上 真u +12v 上電 保護
不上u 可以 上電

最後更換~pwn(u7) 才沒有 在炸 mos
所以 原本 2相電壓正常 其中一樣 沒正常
是u7 故障 跟 另一顆 2r2 電阻 斷路
之後查線 +12 電桿後 直通 2顆 2r2 都斷路..

3相 波形正常
但是.....不跑馬   試沒幾次 ~挖靠 不觸發...
要摸 晶振 才觸發(南僑掛囉)
棄修囉...

光爆 那 電容 我就嚇的半死 超大聲 跟放炮一樣

這種 電容 在炸 還真的很恐怖 超大聲的
mos 擊穿 電壓 就直通 cpu 供電..

网友:
炸過一次你就會知道該留多少安全距離了......

网友:
這板的南橋
小弟還有張廢板有!!
可愛大有需要可以跟小弟說!!!

网友:
沒逃生口的電容…

网友:
這是固態還是假固態電容阿

网友:
我好奇~~cpu有燒掉嗎?

网友A:
固態我也炸過一次... 共5顆....
也是上CPU保護; 拆下, 空板上電....
如果就炸了~~
因為還來不及反應, 就眼睜睜看它炸了哦~~
真的很大聲......  有點嚇人......

网友:
可能intel 的保護比較好,一般我修amd的板,若沒注意12v短路,還上真u,cpu燒掉的機率很高~~

网友:
  电容炸起来很猛哦!
  我也遇到过,是一个开关电源。但那时通电前有准备────远离、捂耳,象放鞭炮!总之,修理这些大功率东东,安全是第一位的。
  上次在另一个维修论坛上看到大家在吐槽修理开关电源遇到炸电容的经历,看得我笑死了!就如同痞酷坛子里有一则关于触电经历的吐槽一般有趣!
  特别有趣的一位是这么讲述的:之前已经被这事吓得不轻,后来一次在修理中正想用万用表测试时,只听得一声“熟悉”的爆响,顿时将手中的表扔得老远,人立马跳出丈外。待受惊的魂魄定下来后,才发现是门外的小鬼在放炮仗。。。。。。

网友:
電容炸起來也是粉驚人的

楼主:
今天晚上無聊 找料~~~剛好找到...
換上南僑 還是不跑馬..BIOS 也換過

MLCC 看到 裂縫~*2 剛好也是 北橋的其中一組供電

故障零件
南82801GB 北945GC 橋
MOS 09N02 *2 電源管理IC 一組(2顆 )
2R2 *2
MLCC*2

CPU 供電 電容 820UF.6.3.V全更換
電容 470UF/16   全部更換
     1000UF6.3V   全部更換

練練 功夫 可以不然光壞這樣 不夠一片2手 主板的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無聊 找料~~~剛好找到...

可愛大在不知不覺中已變成大師級了

网友:
利害~~恭喜完修
真是一波三折呢~

网友:
真的是超強~~能修到這種程度,我想也沒幾個人能辦到吧.......

网友:
好厲害.幾乎都換了

网友:
太強大了!!!!全換耶.........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這樣的維修方式厲害 , 全換了.
恭喜完修
看板子零件氧化程度嚴重 , 懷疑修好能撐多久 .

网友:
真的是大師級
太厲害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壞這麼多零件,換成是我也只能放棄了!

网友:
請問一下~~北橋故障,您由mlcc橫裂中判斷出來,這是啥原理呢~~還是您單純就是用猜的呢?

网友:
恭喜完修 太強了 該換的都換了

网友:
給您按個讚.厲害...

网友:
給您按個讚.太厲害...  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態我也炸過一次... 共5顆....
也是上CPU保護; 拆下, 空板上電....
如果就炸了~~

既使來不及反應, 也不要就眼睜睜看它炸了哦~~

网友:
厲害~
MLCC都掛很難查

网友:
大大,果然很厲害.

网友:
壞這多零件,找南北橋也花光不少金錢和時間!
真的服了老大!
看到這貼子是我們之福,謝謝!

网友:
利害  利害~
向老大多多學習!

网友:
碉堡了...這樣一張折騰下來要花多少時間阿...|||

网友:
真的利害...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