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洗衣機WT-Y1003,顯示"UE"(已解決)

楼主(2013-06-12):
洗衣中途,顯示"UE"及"不排水"燈號閃爍!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A:
排水不良或排太慢也會這樣

网友:
1.拆排水管看看有沒有錢,遇過50元完全堵死、類似奶粉的東西完全結塊賭注
2.檢查4軸是否需要上油保養,請使用好油,並用水平儀測量
3.進入脫水模式,觀察內盤是否直接轉動,而外槽不轉,如果如此請更換摩擦彈簧~
以上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不良或排太慢也會這樣

tn01016424 大:請教如何看排太慢?另外內槽剛開始脫水時,晃動特別大,水平確定有校正,此機屬DD馬達,有摩擦彈簧嗎?

网友A:
內槽剛開始脫水時,晃動特別大
外桶四邊分別向下壓幾下,看看四邊彈力是否平均,壓的時候會有點硬。
此故障現象三洋SW-??DV?相當普遍,舊的是開放式新零組部件已改良改成密閉式。
如何看排水太慢
排水在2分半內必須排完
沒排完表示有賭塞或排不順暢。
將排水管拉出地上排水孔,啟動排水看排水量。
標準排水量是整個出水口滿滿的水量。
如果只有一半出水量表示太少,排水系統中有異物。
阻水橡皮變肥變大也會排很慢。
另外排水馬達在排水時拉不住也會排很慢
此機屬DD馬達,有摩擦彈簧嗎?
此機LG直立上掀蓋型DD直驅變頻洗衣機,內桶是一體成形,無洗衣盤無摩擦彈簧無皮帶,洗衣脫水時內桶都會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槽剛開始脫水時,晃動特別大
外桶四邊分別向下壓幾下,看看四邊彈力是否平均,壓的時候會有點硬。
此故障 ...

昨日請公司來修,更換懸吊桿X4,晃動減少很多,但剛起步脫水時晃動特別大,技術人員解釋乃因控制臺未鎖好所致,我不懂!

网友:
剛起步脫水時晃動特別大,技術人員解釋乃因控制臺未鎖好所致?
其時控制臺未鎖好所致,我也一頭霧水跟你一樣
我很納悶,未鎖好難道就不能鎖一下嗎?
還是暗示還要收錢勒
或者你找的是山寨板服務站
LG原廠服務站電話全省只有一支0800-898-899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