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MD capacitor 如何區分正負極

楼主(2013-06-12):
請教

這樣的 SMD capacitor 如何區分正負極, 有沒有工業標準確定的呢

俺要幫人家換電容, 可是存在疑問

网友A:
劃黑線為-端,如是紅線或有標+就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劃黑線為-端,如是紅線或有標+就例外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俺也這樣認為, 不過有遇到疑問, 才需要先請教再作進一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10-1-2.html

謝謝你的資料
那下圖的替換應該是正負錯亂了, 俺猜的

网友C:
電路板上的+極通第12腳(相片最左邊)
SMD capacitor  底座有導角是+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板上的+極通第12腳(相片最左邊)
SMD capacitor  底座有導角是+極.

謝謝你
俺幫朋友換好了, 選用了一個鉭電容 10uF 35V, 現在熱機當中, 看來一切都好
電壓也穩定在7.88V, 大概10分鐘都沒有之前發現光跡飄移現象, 算是完成了一件功德

网友:
"電壓也穩定在7.88V,"
還要調至8V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