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UNISTAR 15A2 真空管後級擴大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6-12):
此機為後級擴大機 型號15A2 <與UNISTAR TU-38A外觀規格接近 差在無音量控制(旋鈕)>
狀況為10A保險絲已燒燬 所以內部電路應該有問題 又來給它亂修一下啦!
外觀一整層油污 真空管上方也有油污 機身有幾處生鏽(中間的變壓器附近)
先整個拆掉清潔外觀的油污與生鏽處
(本來打算砂紙磨除生鏽處 再噴漆處理 但漆噴兩下就見底)
整體(照片1:已簡單清理過了)

拆掉真空管網狀外殼(照片2)
拆掉真空管(照片3)
大小真空管8顆(照片4 *Use Tube : 12AT7×2,12AU7×2,EL34(6CA7)×4)
有2顆大的EL34有白霧狀
底板拆掉內部電路板(照片5)
(UNISTAR 15A2重量Weight : 41.8 lbs磅 有夠重 翻來翻去 搬這搬那 都快歪腰了)
明顯看到一顆350V/33uF電容爆裂(已斷腳) 另一顆350V/33uF電容也有點凸起

買到兩顆一般的350V/33uF電容先換掉
電路板要先解焊11根線 才能將電路板提出四根200V/2200uF電容的洞
翻出電路板(忘了拍照) 解焊換好兩顆電容
焊回11根線 裝上10A保險絲
真空管未裝 就給它上電 將僵!!! 工作處的燈閃了一下 不太妙
保險絲並未燒燬
真空管裝上 上電也沒動靜 燈還是閃了一下

斷電後量電路板上標有BCE的PED7491 三隻腳互相間都短路
(PED7491可以FJA13009替用
Mospec Semiconductor
Si NPN Power BJT
V(BR)CEO (V)=400
V(BR)CBO (V)=700
I(C) Abs.(A) Collector Current=12
Absolute Max. Power Diss. (W)=110
V(CE)sat Max.(V)=1.0)
另一顆標BCE的D1138(2SD1138)量過後似乎是好的
又要先解焊11根線 才能處理這兩顆Power BJT(之前應該先測一下的 搬到歪腰!!!)
解焊PED7491量 確定BCE三隻腳都短路 而2SD1138是好的
手上沒有PED7491和FJA13009
但有拆CRT螢幕的拆肉2SC3688就給它焊上了(照片6)
全部焊回鎖好螺旋
上電時保險絲座出了一點火花 工作處的燈並沒閃爍
拆下保險絲檢視 保險絲座的底部有一層油污 砂紙清潔保險絲座後
再上電 面板LED指示燈亮了

真空管裝上 上電後六顆真空管有那光了 (照片7 真空管溫度很高 不能碰ㄡ)
那2顆白霧狀 大的EL34沒亮 (聽說真空管有其壽命的 約幾千小時)
接上AV線及喇叭 單邊有聲音了
那兩顆白霧大的EL34 與另兩顆正常的EL34對調
另一邊也有聲音了

後來測試聽了約莫十幾分鐘 聲音漸漸沒了
正在處理播放裝置時 又有爆裂聲 底部還冒煙
應該又是電容出狀況
翻開底板時 還有液體殘留
沒錯是另一顆450V/33uF電容爆了
索性把另一顆好的350V/33uF與此顆爆的450V/33uF電容 都換掉
各暫時換成400V/100uF與450V/120uF(照片8)
再次裝回 測試聽了約兩小時 沒再出狀況(照片9)
有位玩家的朋友建議換掉所有電容 也說要提供一些給我換
待拿到料後再開工 希望會有所改善(本人非玩家聽不出細微差別)

so far,只能聽單邊啦! 待料兩顆EL34中

沒用過真空管擴大機 聲音真的好很多 很舒服
(少見多怪 野人獻曝一下 順便練一下身體 哈哈!!!)
聽說UNISTAR是台製的

壞掉的元件(照片10):
1顆斷掉的保險絲 2顆壞的350V/33uF電容 1顆短路的PED7491
  有油污的保險絲座 1顆爆的450V/33uF電容 1顆好的350V/33uF電容

网友:
這應該是

量產品吧

用料看了有點n_012|

网友:
真空管出現白霧現象,已經是漏氣燒掉了,當然無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A:
白霧的真空管是漏氣了,已經損壞不能使用了要壞新的了。
管機的聲音不錯,有獨特的味道。要量一下靜態偏流,管機的壽命才會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霧的真空管是漏氣了,已經損壞不能使用了要壞新的了。
管機的聲音不錯,有獨特的味道。要量一下靜態偏流 ...

朋友提供了大小9顆電容 花些時間已換掉了(照片11)
只差6顆塑膠電容沒換
保險絲座也換新的了
有2顆有點變色的電阻也給它換掉
試聽後 一些逼波聲都沒了(照片12)
想請教如何調整及量測靜態偏流
一開始沒動靜時
有給它亂動(一點點)照片11中6顆塑膠電容上方最右邊那顆可變電阻
造成裝上此路的EL34有一顆會不甚正常
照片12的這一路調音量大小 兩支EL34都很正常
網路有人有如下描述http://ngtop.slqedu.com/m/index. ... id=281&pid=5413
<兩個聲道都可以在全功率的情況下推動八歐姆負載時,我們可以接著去調整這部擴大機輸出級的偏流,原則很簡單,就是要調整偏流,讓擴大機不再產生交叉失真為止,此時大約是在輸出級有100mA的靜態偏流。作法如下:參考圖二十五,將正負8V的訊號注入八歐姆的負載,然後觀察示波器,逐漸調高偏流,直到交叉失真不再出現為止。做這個動作時要非常小心,因為很可能因為求好心切而將,然後觀察示波器,逐漸調高偏流,直到交叉失真不再出現為止。做這個動作時要非常小心,因為很可能因為求好心切而將偏流調得太高。把負載拿掉,然後每隔十五分鐘就以手觸摸散熱片,檢視散熱片的溫度。理想的狀況下,每個聲道在靜態時,應該在散熱片上呈現微溫。如果溫度太高了,可以將偏流降低,如果散熱片毫無溫度可言,則應該謹慎的將偏流調高,直到溫溫的為止。 >

若能告知如何調整及量測靜態偏流 不甚感激!
不懂原理又給他亂修 唉!

网友:
網路有人有如下描述http://ngtop.slqedu.com/m/index. ... id=281&pid=5413
那是電晶體的調法
管機不是如此-----------------------不懂還是不要亂調----------------------

楼主:
有找到EL34 及6CA7的datasheet
EL34應該也是功率放大用五極管:6F6、6CA7、6BQ5、6550、6AR5、42、30A5、50C5

下列網址有管機直接做了調整靜態偏流的旋鈕(可變電阻)與電流表在機殼上(真方便)
http://www.myav.com.tw/bbs/print ... amp;threadid=387958
也有如下描述
<圖像不太清處,也無法判段的很清處.
電錶是顯示每一支管的靜態偏流,電錶往左邊有7支可調的開關
第一支選管開關是選擇每一支el34的偏流,讓他顯示在電錶上,50ma

後面6支可調的就是調整6支el34的偏流,全部調成50ma

第一支選管開關每轉一格,就調整(後面6支的其中一支,應該是按順序
排列)使錶顯示50ma.這樣6支都調過,表示每支管子都有同樣的工做
電流,失真最小,雜音也最小.>

朋友也告訴我直接量測我未動的其它三個可變電阻的阻值及其電壓
由V=IR可換算流經此三個可變電阻的電流
應該就是該有且接近相同的靜態偏流
再將我動過的可變電阻調至該有的阻值 得此該有相同的電流

若有不對或其它該注意之處 不吝煩請指正

就怕會有訊號干擾 不然也考慮接些線出來 好方便調整
有時間再試試看

网友:
請問一下管機要熱機多久才調偏壓

楼主:
在換朋友給的9顆電容之前
雖然調了一點點其中一顆RIVER利巴 半可變電阻100K/104
但若將輸入音量從小聲慢慢加大
還可聽一兩個小時
而換了這9顆電容之後 只要有輸入音訊
其中一顆真空管就呈現過熱紅通通

本人只是想把它修到堪用 不要有此現象就好
可能好一點的材質(這9顆電容) 真的影響蠻大的
難怪講究的玩家會很挑內部配線、電容、喇叭端子以及銲錫...等用料
本人並不是很講究 也只是不捨此機將被丟棄
拿來給它死馬當活馬醫一下 若真不能醫 再送去拆肉

此四顆利巴RIVER 100K / 104(給它編號1,2,3,4)
1,2是好的4有動過
先不給電 量阻值
1:31.2k
2:2.118k
3:14.55k
4:26.9k
先調第4顆 最大值也只有28.2k
就先調至最大值28.2k
上電看看 還是過熱紅通通
想想此四顆管子是對稱的
就把第3顆從14.55k調至2.11k
再上電 不會過熱了(照片13)
也沒錯之前是對應此顆的真空管有問題
可我也沒動它啊 可能是先前有人動過吧
(都是別人的錯 該怪不認識的第三者?! 哈哈)
不對!應該要謝謝他才對 不然也不會去動手
而多少要學習知道一些平常不會碰觸的東西
學問很多 學無止盡
只要每天有學一些東西 長一些知識 都是好的
搞不好還是自己動的 要怪誰啊?! 哈

從朋友處入手幾顆Leclanche高壓電容
順手也把那6顆紅色高壓電容換下
堆堆樂(照片14)最右邊那顆紅色的暫時堆著 有機會再換掉
試聽也正常(照片15)
而每一顆真空管 加熱燈絲長短材質電阻值可能都會有些微誤差
需要的熱機RUN IN/Burn in的時間 可能也不一樣
不然也不會需要那麼講究內部配線、電容、喇叭端子以及銲錫...等材質用料
朋友也說 若開機整天 不同時間量也會有不同
本人也初次接觸 不甚了解 不能提供確切時間
羨慕與強調一下<<若有將旋鈕(可變電阻)與電流表裝在機殼上的還真方便>>

网友:
樓主真是高人,20年前小弟組裝真空管機(零件全用50年前的殺肉品),被陰極高壓電到一次後,就不敢再摸了

楼主:
初次接觸  可也被電到一次 換之前的9個電容時 沒放完電 嚇一跳
網上講究用料的很多(大部分)都是搭橋的
元件應該不太會壞 不需要維修
不然一不小心也會被電到吧
DIYer 應該也很有此經驗

楼主:
之前將此四顆利巴RIVER 100K / 104(給它編號1,2,3,4) 調成
1:31.2k
2:2.118k
3:2.11k
4:28.2k
隔一天第二次測試 就又不穩定 再次紅屏
而此四顆管子是對稱的 是否因為管子老化
不能將1234調成3412 而要4321
先換成4321 上電還是編號4有問題
可換回1234上電又正常 先在此正常狀況下 熱機半小時量12的電壓
順便將34的電壓調成12對應的的電壓(電阻)如下
1C2.415V--31.2k
2C4.3V  --2.118k
3C4.3V  --2.2k
4:DC2.415V--27.5k
再將管子換成4321
測試了幾天下來 沒有逼波聲和真空管丁丁聲
也不會再紅屏了 聲音一出來也都沒任何雜音
應該還沒調到非常完美 看來只能堪用一陣子(到管子壞掉)
而沒調到正確值可能會減短管子壽命
也還是待料兩顆EL34中 只能聽單邊啦

記得之前有看過此偏壓調整的比較正確方式應該用示波器與訊號產生器去調整才是
但本人無此類工具 只好try & error 胡搞一通

後來找到下列網址有<偏壓調整>的介紹
http://www.audionet.com.tw/doc/view/sn/3532
<真空管的偏壓其實就是在柵極施加的一個適當的電壓,使屏極電流大約為20-70mA左右,視不同的真空管(功率管)有所不同。真空管在二種情況下需要調整偏壓,一種是每用過一段時間(幾個月)之後,要調整一次偏壓,一方面是讓每枝管子的工作電壓一致,另一方面就是因為管子會自然老化,而且每枝管子老化的速度會不同,所以需要借著定期的偏壓調整來讓管子正常工作。您知道嗎?管子越老,偏壓就要加得越高,到最後偏壓怎麼加都無法達到要求數值時就要換管子了。
另一個調整偏壓的時機就是換新管子的時候,就算是號稱配對管,也沒有二枝管子的特性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們必須調整偏壓,讓每枝管子都在相近的條件下工作。
調整真空管偏壓的方式因擴大機而導,有的真空管擴大機在面板上就沒有燈號顯示偏壓是否正確,有的則是自動偏壓(採用自給偏壓電路),有的則只有測試孔以及調整偏壓的螺絲帽,用家要自己用三用電表調偏壓。三用電表調偏壓要怎麼調呢?通常擴大機說明書會教用家,而且會給一個偏壓數值,這個數值通常是以電壓值來標示。用家只要把三用電表切到DC電壓檔,二枝探針分別接觸正負測試點,然後用螺絲起子“慢慢”的轉動調整螺絲,看著電表指針達到規定的偏壓值就可以了。
或許您會覺得奇怪,我在前面說偏壓加個20-70mA左右,這是電流啊,怎麼用三用電表測試時,用的是電壓檔呢?這是因為測量電壓只要量線路的二個電壓端點就可以知道數值,而量電流時,必須把電表串入線路中,讓電表當作電流流經路徑的一段,這是無法在擴大機外部量測的。因此,為了調整偏壓的方便性,真空管擴大機內部會加一個可變電阻(就是我們調整的那根螺絲)在電流路徑上。根據歐姆定律,雖然我們施加的是電流,但是有電流,有電阻,當然就可以測出電壓了。>

下列網址有<真空管的六種基本電路結構>的介紹
http://hackeraudio.web.fc2.com/a-cir-name.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換朋友給的9顆電容之前
雖然調了一點點其中一顆RIVER利巴 半可變電阻100K/104
但若將輸入音量從小聲慢慢 ...

電容變高級了n_063|

真空管 音響 是很龜毛 不對應該是 只要有聲音有訊號的東西 都很 龜毛n_021|
一組耳機換一條線 一顆頭 都聽得出差別了

然後你就會買更高級的線來一直換 之後又再換耳機 我回不去了

音響是一條不歸路恭喜你踏上了:on_026|

去換真空管吧 再來換喇叭~~

這不是勸敗文:on_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