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P-42HD6 三洋電漿顯示無訊號

楼主(2013-06-13):
開機會顯示無輸入訊號 測量3.3V 2.5V 5V 12V 所有電壓皆正常 將SYSTEM CABLE拆除 接電腦 D.SUB可顯示正常畫面
請問是不是視訊盒的問題 是通病嗎?
如果視訊盒不好修理應該買一台選台器裝上比較便宜快速吧

背板

背板

主板

主板

視訊盒

視訊盒

网友A:
這一篇看了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4%B8%89%E6%B4%8B

量測的電壓你說的正常,我說不正常,量測點和實際量測值是多少?
沒交代清楚如何幫您把脈? xd

如果懷疑視訊盒故障,買一個來換上去就知道解決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篇看了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52&highlight=%E4%B8%89%E6%B4%8B ...

你好 謝謝 此篇文章發文之前有閱讀過 測量的電壓都正常範圍誤差0.1左右

网友A:
哦!
電壓都正常,但是電視就是沒影像.........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電壓都正常,但是電視就是沒影像.........xd

有阿 要接vga 用原來的視訊盒不行

网友A:
既然沒問題就修視訊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沒問題就修視訊盒了

很想修理 不過測量視訊盒穩壓5v 12v也都沒降 不知如何下手 接上視訊盒無法控制選單 選台 音量  只能on off 遙控器也一樣 這個視訊盒不知有人在賣嗎 還是有好心的大大借一個測試看看 還是有人可提供線路圖比對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想修理 不過測量視訊盒穩壓5v 12v也都沒降 不知如何下手 接上視訊盒無法控制選單 選台 音量  只能on  ...

我手上有兩台三洋也是缺視訊盒,有查過說要找三洋買,網拍也有,但價錢都太高了,

如果你不想修,可否給我試試看,值得一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兩台三洋也是缺視訊盒,有查過說要找三洋買,網拍也有,但價錢都太高了,

如果你不想修,可否給 ...

電視是客人的 如果他不要可以試試 如果他要帶回就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