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HP筆電DV2218TX 有電無畫面,經查顯示晶片掛了,有前輩會換嗎?

楼主(2013-06-13):
HP筆電DV2218TX 有電無畫面,已經查出是顯示晶片掛了,有大大會換嗎?要多少COCO?

网友A:
仔細想想後,你這麼說會有些問題,因為你說已經檢查過了是顯示晶片壞了,所以是否只要有人會更換顯示晶片後就可以了?
例如某人願意幫你更換顯示晶片,假設已說好費用為1500元,若更換之後還是壞的呢?你會願意付1500元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細想想後,你這麼說會有些問題,因為你說已經檢查過了是顯示晶片壞了,所以是否只要有人會更換顯示晶片後 ...

一般有辦法"確實"查到這顆壞的.就一定會自己換.

常碰到這種客人.老是喜歡下指導棋.
碰到這種我都說幫您換這顆可以.但是我只負責更換.不保證換完會好.錢照收.
如換完沒好.就從頭來.再收一次維修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辦法"確實"查到這顆壞的.就一定會自己換.

常碰到這種客人.老是喜歡下指導棋.

我就是想到這樣才覺得不對勁!自己不會修的話就全權給維修者,只要價錢談好即可。

楼主:
是的,感謝Wish大and gkjnn大提醒及建議。

我在網路上問了,2500元換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