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修】三洋五門冰箱 SR-700EH3 疑似冷凍能力降低

楼主(2013-06-13):
家中使用的冰箱 三洋SR-700EH3 有點問題了,昨日突然不明原因冷凍庫食品都解凍了,經調整食物擺設與注意門片是否關緊,觀察幾小時冷凍庫溫度還是降不下來,大約在4~5度之間。

目前已檢查狀況如下:
1. 壓縮機啟動正常,運轉電流與標示功率相符,啟動與運轉電容經電容表測量正常。
2. 除霜電熱電流值也正常,因主機板有強制除霜按鈕,強制除霜時電流與標示相符。
3. 持續運轉3小時之後(壓縮機一直沒停掉),冷凍庫蒸發器頂部、毛細管與大管連接附近都有結一層很厚的霜,由於隔板很難拆,只能拆到蒸發器頂部,中間與下方看不到。
4. 以吹風機對蒸發器加熱,讓結霜除掉,有水流到冰箱底部蒸發盤。
5. 再持續運轉5小時以上(壓縮機一直沒停掉),冷凍庫只能降到0度C附近,食物儲藏量約50%。
6. 冷凍庫風扇正常,與壓縮機同步運轉。

深夜檢查時忘了拍照,請問大家這狀況是否為漏冷媒導致冷凍力下降?
冰箱出問題很麻煩,儲藏的食物都解凍了,一般家庭也沒空間放兩台備用,
若真的是冷媒系統出問題,那必須考慮換新機了。

---------------- 6/13 15:00更新 ----------------------
測量冷凍庫溫度-5度C,距離昨晚手工除霜後插電時間約12小時,
冷度下降似乎很慢。

----------------- 6/13 18:45 更新 -------------------
大約18:15開始自動除霜,有量到除霜電壓,壓縮機是停止狀態,
約18:40壓縮機又啟動運轉,除霜完畢,可見除霜溫度感知器也正常。

------------------ 6/13 21:45 更新 --------------------
補照片於15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5683&pid=555364

网友A:
ysc 大:直接找tsao0427 大,他是三洋方面專家,不過他白天上班,要傍晚才能找到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 大:直接找tsao0427 大,他是三洋方面專家,不過他白天上班,要傍晚才能找到他!! ...

了解~~感謝。

楼主:
剛剛約15:00跑回家觀察,冷凍庫溫度下降到 -5度C附近,
從清晨3點以吹風機人工除霜後已經過了12小時,
才下降到-5度C是否慢了一點?
這段期間壓縮機都有在運轉沒停掉。

网友B:
將後服務工作蓋打開看看散熱馬達有沒有再轉
三洋變頻電冰箱常常散熱馬達被附近電線卡到造成散熱不良
嚴重過載保護器會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後服務工作蓋打開看看散熱馬達有沒有再轉
三洋變頻電冰箱常常散熱馬達被附近電線卡到造成散熱不良
嚴重過 ...

有檢查過,壓縮機旁散熱風扇正常,扇葉也有除塵,
我這台是定頻的。
感謝您~~

目前狀況是壓縮機一直運轉但冷得很慢,
所以排除誤判溫度到達或跳保護停機導致不冷。

网友C:
毛細管與大管連接附近都有結一層很厚的霜------------------冷媒--乾燥器--毛細管堵--還有就是散熱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毛細管與大管連接附近都有結一層很厚的霜------------------冷媒--乾燥器--毛細管堵--還有就是散熱不良---- ...

感謝回覆,
我說的毛細管與大管連接附近有結很厚的霜是指在冷凍庫蒸發器這端,
所以懷疑冷媒不足導致膨脹過度,這台冰箱是美背式,
靠冰箱兩側外殼鐵板與底部蒸發盤散熱,壓縮機旁散熱風扇也正常,
所以應該可以排除散熱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ysc 大:直接找tsao0427 大,他是三洋方面專家,不過他白天上班,要傍晚才能找到他!! ...

GHK949大對我的行蹤瞭若指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檢查過,壓縮機旁散熱風扇正常,扇葉也有除塵,
我這台是定頻的。
感謝您~~

ysc 大您的冰箱不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看結霜狀況,還真的很難猜得準,
但依經驗判斷,這一型容易出現的問題有兩種狀況 :

(1) 漏冷媒 : 這一型漏冷媒時會出現蒸發器上半部三分之一處有結霜,但下半部沒有結霜,會造成冰箱冷度不足,
                 所以遇到這一型冰箱不冷一定要全拆,不能只看蒸發器上半部,容易誤判
(2) 化霜不良 : 請參考這一篇http://bbs.pigoo.com/thread-32208-1-1.html
                    這一篇的基板與您的不相同,但判斷方法都一樣,CN2端子座包含了冰箱所有的感溫器,第1腳與
                     第8 腳是冷凍室溫度感溫器 , 第2腳與第7腳是化霜感溫器 , 第3腳與第6腳是冷藏室感溫器 ,
                    第4腳與第5腳是變溫室感溫器

您要測量的重點是化霜感溫器,在冰箱不正常的狀況下,阻值是多少,測量方法就參考以上那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D:
ysc 大您的冰箱不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看結霜狀況,還真的很難猜得準,
但依經驗判斷,這一型容易出現的問題有兩 ...

感謝tsao0427大指點,我也很希望將冷凍庫背板全拆開,但目前只能拆開上半部,也就是循環風扇那一塊,下半段好像跟冷凍庫底板連接在一起拔不起來,還是要先拆底板?有試著撬撬看但拆不起來。

剛剛18:15附近有自動執行除霜行程,從主版連接器有量到除霜電壓輸出,約18:40完成除霜壓縮機又啟動了,除霜電壓也off了,也有一些水流到底部蒸發盤,這樣是否代表除霜感知器沒問題?

等一下測量三顆溫度感知器阻值再回報給您。

网友E:
關上冷凍室,按住冷藏室門燈開關,檢查是否有冷空氣從出風口出來!
有:漏冷媒機率高,檢查壓縮機附近是否有油垢,尤其是乾燥劑附近!
沒有:檢查除霜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關上冷凍室,按住冷藏室門燈開關,檢查是否有冷空氣從出風口出來!
有:漏冷媒機率高,檢查壓縮機附近是否有油垢 ...

版大,循環風量正常,風蠻大的,風扇那片背板有拆下來看過,風扇正常沒有卡死,風扇離蒸發器很遠不會被結冰卡到。
壓縮機附近沒有漏冷媒跡象,只有冷媒回流管與壓縮機相接處有生銅綠現象。

感謝您的指點,剛剛有拍些照片再請您幫忙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ysc 大您的冰箱不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看結霜狀況,還真的很難猜得準,
但依經驗判斷,這一型容易出現的問題有兩 ...

剛剛拔掉插頭測量溫度感知器阻值,這台冰箱CN2只有6 PIN,連接三個溫度感知器:

P1-P6 (黃-黃)=7.87K
P2-P5 (黑-黑)=7.47K
P3-P4 (紅-紅)=6.46K

不知道哪個是化霜感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ysc 大您的冰箱不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看結霜狀況,還真的很難猜得準,
但依經驗判斷,這一型容易出現的問題有兩 ...

剛剛拍了些照片,再麻煩您指點:

▼銘牌

▼主機板

▼底盤左側

▼底盤右側

▼冷媒回流管與壓縮機相接的地方有生銅綠,其他看不出異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拔掉插頭測量溫度感知器阻值,這台冰箱CN2只有6 PIN,連接三個溫度感知器:

P1-P6 (黃-黃)=7.87K

不對  P2-P5(黑-黑)才是化霜感知器

這一型後蓋板要打開,確實很麻煩,但只是比較繁瑣方法也很簡單,上下層中間的夾層,只要由下往上用力拍,沒
有甚麼技巧就是用力拍,就可以拆下

從您測量的阻值看來,漏冷媒的機率很高
對了 毛細管堵塞也會有此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對  P2-P5(黑-黑)才是化霜感知器

這一型後蓋板要打開,確實很麻煩,但只是比較繁瑣方法也很簡單,上下層 ...

所以最冷的那個就是化霜感知器囉?因為綁在最冷的蒸發器上,不過阻值最高的卻是黃線?

漏冷媒那有救嗎?依您看這台冰箱值不值得連壓縮機一起換掉?
感覺壓縮機運轉聲比新機時大聲很多。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F:
請問壓縮機運轉時電流多少?

除霜完運轉沒有2A以上就可以判定冷煤系統有問題了

网友G:
SANYO冷凝器膨脹閥容易漏冷媒.遇過幾台.只是沒刻意去注意機型.
銲接時要先拆掉溫度保險絲.

网友D:
大聲應該不是壓縮機壞,注意壓縮機靠近後蓋的兩隻腳,是否與後蓋板碰觸到,可用泡棉貼紙(雙面泡棉膠帶亦可)
貼在後蓋板壓縮機兩腳的相對位置減少共振

對了這一型,因容量有計算錯誤,大約在3~4年前三洋公司針對購買此機型的客戶,有退費記得好像是3000元,
不知您是否有收到,如沒有收到可打電話到當區原廠服務站詢問是否還可以退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壓縮機運轉時電流多少?

除霜完運轉沒有2A以上就可以判定冷煤系統有問題了 ...

感謝回覆,剛剛拔掉插頭靜置幾分鐘再插入,
剛啟動時電流約3~4A,之後電流慢慢下降,
1~2分鐘穩定在2.3A,記得昨天看過1.7A。

楼主:
引用 网友G:
SANYO冷凝器膨脹閥容易漏冷媒.遇過幾台.只是沒刻意去注意機型.
銲接時要先拆掉溫度保險絲. ...

感謝老刺大回覆,
若是膨脹閥漏冷媒就頭大了,
在冷凍庫內不好焊接吧?

這種多門冰箱冷凍庫很窄,光背板就很難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聲應該不是壓縮機壞,注意壓縮機靠近後蓋的兩隻腳,是否與後蓋板碰觸到,可用泡棉貼紙(雙面泡棉膠帶亦可)
貼 ...

感謝告知,這機種容量標示錯誤我知道,
好像是2006年公告的,我是2007年才購買的,
應該得不到補償......
都已經過這麼久了,不想傷那個腦筋,
現在只想趕快讓冰箱正常。

网友F:
抱歉阿~我沒仔細看到你的第一點就有講到電流了
如果電路一切正常
接下來只能焊開系統了吧@@

換掉乾燥過濾器,確定毛細管通暢
裝上高低壓工作閥,(抓漏??),抽真空灌冷煤,觀察高低壓是否正常
也可以判定壓縮機是不是掛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阿~我沒仔細看到你的第一點就有講到電流了
如果電路一切正常
接下來只能焊開系統了吧@@

感謝指點,不管是技術或設備已超出能力範圍了!
我在台北市,請問有那位大大願意幫我處理啊?
有想過換新冰箱,但必須重新習慣也頗麻煩,
若是抓漏重灌冷媒可以修好是比較省事。

网友:
一般到要灌冷媒--大家就投降了---因為要一堆設備--還要會焊接----------要是我也投降----------------------------------

楼主:
昨天向三洋服務站報修,剛剛來看過了,判定輕微漏冷媒,必須載回去才能處理,說之前在客戶現場灌冷媒發生爆炸,現在公司規定處理冷媒都要載回去,來回約需5個工作天,加上放假日要抓1星期。

維修費也很難抓準,說要切開管路檢查才知道是否連壓縮機也要換,若單灌冷媒加抓漏,大約3500元上下,若連壓縮機也換掉那就會高於1萬元!

這種狀況下很難決定送修,維修期間1星期無冰箱可用很頭大,載回去必須花多少維修費大概隨他們開了,所以可能傾向棄修買新機。

剛剛看服務員拆冷凍庫背板,沒有想像中困難,只是熟不熟悉這機種而已,看他將冷度庫中間跟下方抽屜全拿出來,用手從下方將兩片底板從下往上拍,很輕易取下兩層底板讓三層冷度庫上下相通,原本拿不出來的背板就取出來了,看蒸發器約有2/3結霜,只有底部1/3沒結霜,服務員說是輕微漏冷媒導致冷凍力不足。

當場沒決定送修,奇怪的是沒收300元檢測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向三洋服務站報修,剛剛來看過了,判定輕微漏冷媒,必須載回去才能處理,說之前在客戶現場灌冷媒發生爆 ...

冰箱沒有在現場燒焊是因為有危險沒錯,但我沒聽說過三洋公司曾經在客戶家灌冷媒有發生爆炸,
服務員會這麼說應該是另一種委婉的說法,其實是三洋公司沒有多餘的人力可以在現場耗那麼長的時間,
再加上燒焊設備也沒有準備那麼多,三洋公司整個台北市一天冰箱需要灌冷媒的數量大概7~8件,一個禮拜下來
也有40~50件,還要維修其他電器產品,實在吃不消

一般服務員在估價時都會抓高一點,但實際上維修單開出來時如只燒焊灌冷媒再加個清淨器還有運費,應該不超過3000元,您這種情形是有聽廠修人員說過有時壓縮機必須更換掉,更換掉的原因我並不清楚

300元的檢測費一開始三洋公司是有強制要收,如果沒有收服務員要罰200元給公司,後來遇到種種的情況,有的客戶為了這300元大吵大鬧,最後公司規定還是有300元的規定但是不強制,由服務員自行判斷,因此如沒有修理
服務員為了省事大都不會收取300元

网友B:
依你提供的照片與敘述
這台冰箱100%漏冷媒
漏的地方很可能在箱體
很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沒有在現場燒焊是因為有危險沒錯,但我沒聽說過三洋公司曾經在客戶家灌冷媒有發生爆炸,
服務員會這麼 ...

感謝回覆,維修員的報價很可能對這個機種不看好,暗示不要修比較好,他說蒸發器每個轉彎都要焊接,從那裡漏的機率很高,現在的師父都是漏哪裡補哪裡,很難保證其他焊接點短期不再出問題。

雖然已決定換新機,還是感謝您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提供的照片與敘述
這台冰箱100%漏冷媒
漏的地方很可能在箱體

感謝指點,服務員也說很可能漏在蒸發器各轉彎焊接處,修好無法保證能使用多久,所以決定棄修換新機了。

网友E:
冰箱壞在夏天實在麻煩,若是在冬天倒是可以跟它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壞在夏天實在麻煩,若是在冬天倒是可以跟它玩一玩~

沒錯,夏天沒冰箱很傷腦筋,一般家中又不可能多放一台備用,
趁還沒完全壞掉趕快換台新機卡實在。

這台冰箱能源效率很差也是想換掉的原因之一,之前正常時每天耗電約3度,
現在效率變差壓縮機一直運轉著,每天耗電約4度,新的1級能源機種耗電應該在1半以下。

感謝您的幫忙~~

就是夏天天氣熱負荷重才會發覺冷凍效率變差或故障,這幾天去賣場看冰箱時,似乎蠻多人在看冰箱.....

网友:
恭喜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壞在夏天實在麻煩,若是在冬天倒是可以跟它玩一玩~

經過幾天的觀察狀況似乎好轉,這幾天冷凍庫都可以到達 -13度 以下,可能之前冷凍庫門沒關好或是主機板當機,重新插電之後又恢復正常,既然冷度還ok只好繼續用下去,住大樓換冰箱很麻煩。

只是基於對技術的好奇,若是漏冷媒應該很快就漏光才對,怎會還這麼冷?如果乾燥劑或毛細管阻塞,導致冷媒循環流量變低,是否也可能出現冷凍力下降?

网友E:
保佑您的冰箱能撐久一點,冷凍室-13稍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佑您的冰箱能撐久一點,冷凍室-13稍嫌不足~

最好能到-18度以下比較理想,現在早上第一次開冰箱門還有機會看到-15度,
用製冰盒製冰大概3~4小時就可結成冰塊,再試試看看能撐多久。

网友:
真無彩...3萬多冰箱就這樣進了回收廠..其實管路堵塞是常有的事...重新做一次就好了..何必換新..
服務員說的話..參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