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SH4242) 畫面異常維修

楼主(2013-06-13):
故障畫面如下~~~

有幸爬文~~並實際驗證找到問題點~~~

此故障畫面拍打右上角會造成畫面有變化,甚至是變成正常~

爬文後,研判應該是電路軟板跟機殼微導電導致~~

開拆~~~~~~~~~~~~~~~

拆到故障點~~

此處軟性電路板~有點彎曲~~~~

箭頭所指處~~
給他上膠帶~~~兩邊都黏上~以免又要再拆一次~

搞定~收工~~

网友A:
讚啦 確定完修啦

螺絲放鬆 再 鎖緊 等於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啦 確定完修啦

螺絲放鬆 再 鎖緊 等於 完修

要拆到這裡~~確實~要拆不少螺絲阿~~~~~~~~~~~~~

感謝站上的資源~~讓我可以很快的解決這次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拆到這裡~~確實~要拆不少螺絲阿~~~~~~~~~~~~~

感謝站上的資源~~讓我可以很快的解決這次的問題! ...

改天要請喝飲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要請喝飲料喔

那有甚麼問題~~~

网友B:
請問是貼什麼種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貼什麼種膠帶,

我那是以前玩搖控飛機時用的~~~玻纖膠帶~~超黏的~~~

普通膠帶也可以~只要可以絕緣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拆到這裡~~確實~要拆不少螺絲阿~~~~~~~~~~~~~

感謝站上的資源~~讓我可以很快的解決這次的問題! ...

V大:
WECAN大的這一句話--是有學問的,要慢慢喘摩才能真正會意喔!!

(其實此電路板會突起彎曲touch是因板子受熱脹而變形,此時只要將固定板子的螺絲約2~4顆微鬆開將凸點壓平後再將螺絲固鎖就可),敬請參考!!

网友D:
victor6711大真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E: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大:
WECAN大的這一句話--是有學問的,要慢慢喘摩才能真正會意喔!!

原來是這樣~~~~~~~~~~~~~~

不過久了~會不會再竅起~~~~~

是我資質太差~沒有意會到~~~

學起來~感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ctor6711大真厲害 恭喜完修

我也是在站上~一點一滴的偷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不過久了~會不會再竅起~~~~~

我也是來學習的喔

网友:
上次有修到一台,沒完修.
這次看到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