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變壓器規格辨識,噴水馬達規格辨識與驅動

楼主(2013-06-13):
由照片可以得到的訊息
輸入電壓可選 110V 220V
輸出電壓 7V 12V 24V

品牌:大結變壓器
型號:66B
頻率:50/60Hz

請教 VA 和 1A 的部份如何解讀?
1A 的部份是指輸出最大電流,不管何種電壓?

這種變壓器應該是沒有限流保護的,整流濾波後,我是短時間(1分鐘左右噴水馬達),負載到2A
每次休息至少可以讓它降回室溫,這樣超規格使用很久了,才想到這些問題 = ="

=====================
補噴水馬達的照片
使用電源供應器轉12v直流,大約2.xA的耗電(三用電表串聯電流unfused 10A檔)
因為是空轉,幾乎沒聲音(環境噪音約4xdB)
降電流到1.8A左右,震動的感覺差不多

直接量線圈,10.0~10.2ohm
12V / 10o = 1.2A,和量出來的不一樣啊 =口="

google 了半小時,沒找到原廠資料

网友:
這種抽水馬達通常建議"禁止無水空轉"

所以板大您還是加水讓他去跑,看看電流跑到多少

一般EI型變壓器經過整流濾波後,空載電壓比較高
負載加下去,電壓隨著電流增加而降低

短時間內超載是沒問題的,但是也要試試電壓足不足夠

网友A:
請教 VA 和 1A 的部份如何解讀?
1A 的部份是指輸出最大電流,不管何種電壓?應該是指最高輸出電壓24V輸出最大電流1A
VA就乘一乘

网友:
VA容量
變壓器
初級110/220V次級–組12V中間抽頭及–組7V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VA 和 1A 的部份如何解讀?
1A 的部份是指輸出最大電流,不管何種電壓?應該是指最高輸出電壓24V輸出 ...

是否可直接判斷為 12V 2A?

网友A:
是否可直接判斷為 12V 2A?應該是不行
如果你用12V中間抽頭--------------------這樣左右各有12V    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直接判斷為 12V 2A?應該是不行
如果你用12V中間抽頭--------------------這樣左右各有12V    1A ...

恍然大悟

12v和24v是導通的,和7v那邊不通,得證是中間抽頭
這樣右邊那一組線圈規格就出來了

7v應該是設計給其它吃小電的電路控制用,省下來免標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