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精英 RC-410M2 可觸發 無顯示 下管無電壓

楼主(2013-06-13):
請問各位高手

這片 精英 RC-410M2 可觸發 無顯示

上管有12V
下管無電壓

請問各位高手,再來該如何往下查修.
RT9245如何測量&判斷好壞.

网友A:
10腳 `跟 VI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腳 `跟 VID ?

carzy1kimo你好
測得:
VID 1~6腳=1.28v

OGOOD 第十腳=0V

請問這樣代表甚麼???

网友:
vrm未輸出供電給cpu,所以pgood為0v,查晶片工作條件,供電、 vid、EN信號

网友:
您好~~
有一次遇到這板子~~~也是可觸發但無螢幕~~
當時我還沒測電壓~~(還沒走到量到輸出電壓那一步)~~~
我只有將BIOS重新燒錄過後.再將沒電的3V電池換掉後
竟然就可以觸發~~~
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
這板的南橋很容易掛點
個人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