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N68-AM PLUS 觸發後2秒就斷電

楼主(2013-06-13):
請問各位高手

這片 M2N68-AM PLUS 可觸發 但2秒後就斷電.

圖二這棵P0903BDC如果解焊下來,就不會掉電了.

請問各位高手,再來該如何往下查修.

网友:
MOS 沒事的話 不可以不裝作測試~

网友A:
該MOS拆下後,查S極對地阻抗,沒問題就先換新MOS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該MOS拆下後,查S極對地阻抗,沒問題就先換新MOS上去。

我倒覺得,是因為這顆被拔掉以後,上電程序被中斷所以才不會掉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覺得,是因為這顆被拔掉以後,上電程序被中斷所以才不會掉電?

嗯嗯!這也是有可能,在橋跑上電流程時,發現問題,所以才自己斷電,倒不是短路保護的掉電。
手邊目前也有一張板,上電一兩秒馬上掉電,然後過一陣子又自己啟動了,但這時候卻是不跑碼,reset不過,反而都不掉電了,還一直查不出問題,或許和南北橋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MOS拆下後,查S極對地阻抗,沒問題就先換新MOS上去。

晴兒你好

1.GATE
2.DRAIN
3.SOURCE

未解焊時測對地阻值        : 1=1 ,2=無窮大 , 3=337
解焊後測主板上對地阻值 : 1=1 ,2=無窮大 , 3=337
所以是一樣的.

P0903BDG解下來  量阻值 得,2(-)腳 + 3(+)腳 =562. 其他無測得

解焊後送電
測主板上: 1=12v ,2=1.28v , 3=0v

請問這樣代表甚麼???
如何往下測量..

楼主:
換顆新的 MOS上去,一樣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晴兒你好

您跑一下線路查D極通到哪去,電壓看起來是不足的。

网友C:
恕我直言~~您給的資訊及測試量測的數據太少,可能版內的高手比較難給你維修的方向,這張我前一次遇到掉電的問題是,cpu 12v供電的固態電容擊穿短路,造成掉電,算比較少見~~不上cpu,空板觸發開機還是掉電嗎?4p 12v拔掉,再觸發開機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您給的資訊及測試量測的數據太少,可能版內的高手比較難給你維修的方向,這張我前一次遇到掉電的問 ...

你好:

不上cpu一樣掉電.
拔下12v後就不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上cpu一樣掉電.

教你一個簡單的笨方法~~拆1個上電一次,拆到不短就是那個了~~若再不行我也沒轍了~~

楼主:
找到了,電源插座旁,這棵P0903BDG不良,更換後就可順利開機了.

网友:
恭喜eric6671大完修 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