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兆赫LM3736搖控控制時好時壞

楼主(2013-06-13):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第一次發帖,若有失誤請指正
  這次遇到的這台問題是搖控接收有問題!
  首先說明,已使用第二支原廠搖控與萬用搖控器測過(新電池),情形一樣
  接收端的按鍵與紅外線接收器都換過零件了

  故障情形如下
  在待機情形下,用搖控開機後,雖可正常使用,但過一段時間後按搖控就都沒反應,有時靠很近時,
  會有反應,有時卻都不行,但按鍵都能正常使用,我想不通主板部份該由那個方向開始查了,能否
  請各位前輩指點指點,感激不盡

機器型號

機器型號

主板

主板

很抱歉,小弟用嗶嗶檔從紅外線一直追,一路上只經過兩顆零件,就直接到達中間最大顆的ic,
我想這樣應該就沒救了吧..因為我找不到這顆ic,所以算了,跟客人說說,看他要不要改公版,感謝大家

网友:
先把紅外線接收器換掉------

网友A:
遙控接收的 電壓腳 電壓有沒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接收的 電壓腳 電壓有沒有正常

接收端的電壓都約在4.5V上下,當收到搖控訊號時也都有變動,但電視就是沒反應,有時要多按幾次,或是靠很近才有反應,試過新的與萬用都一樣

网友:
你接收器輸出腳波行有5V波行嗎?

网友:
這台我家也有~搖控器上的發射管換新的~順便要將焊點補焊一下應該就好了~

楼主:
最後找來一片良品按鍵板更換後,竟然OK了...可是按鍵板上的零件都換過了,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