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特別的 驗電筆

楼主(2013-06-13):
請問有沒有人用過這種 驗電筆

用手碰兩頭金屬, LED 會亮

用一般驗電筆的使用方法, 量到 L 線, LED 也會亮

電池爆漿, 清理乾淨都不行, 壞了, 忘記在哪裡買的.

裡面有一個很大阻值的電阻大約20M, 和一般驗電筆一樣. 另外有一組要電池的東西, 就是圖畫裡的那個有紅色LED的東西, 裡面有LED, 一顆1/8W的小電阻大概2M, 還有一顆3只腳的東西, 沒有編號, 封裝如2N3094一樣.

請問原理是啥, 可以修復嗎

网友A:
不用修
直接換了吧

量到中性線也會亮那還要驗電筆幹嘛n_108|

6/15  12:43AM   更正
-------------
拍謝我看錯了n_144|

和那個電晶體試試看

我記得驗電筆很簡單

一個高阻抗電阻
一個電晶體
一個LED
一組電池
就這四~五種東西

我猜是電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
直接換了吧

不一定是壞掉~因為早期台灣的水電師傅線路根本沒有在分水火線的
兩端拿來就開始接所以有時候會變成兩端量都會亮....
就如同會被機殼電到一樣~用驗電筆去碰觸也會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
直接換了吧
量到中性線也會亮那還要驗電筆幹嘛

他好像沒有說量到中性線也會亮耶...

印象中.....L是火線......

不過我也看不懂他在說什麼就是了...

昨天不懂.....今天也是不懂.......但今天的體會....會不會他想要人體觸控的功能???  有時別扯太多...先講出重點吧....
用手碰兩頭金屬, LED 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
直接換了吧

220V 和 110V 的單相電力系統
都有 L / N / E
L = LINE , 接電鍋發熱線
N = NEUTRAL, 接電鍋發熱線
E = EARTH, 接電鍋外殼
書上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好像沒有說量到中性線也會亮耶...

印象中.....L是火線......

這樣描述一下可能比較容易, 這是以前用的經驗

插上電鍋, 赤腳站在地上, 手拿這個驗電筆, 用一般驗電筆的握法, 起子頭的一端碰觸電鍋外顆, 如果 E 線有接, LED 會亮, 沒接的話不亮

手拿這個驗電筆, 只碰觸用塑膠的部分, 起子頭的一端插到電源插座裡面, 量到 L線 的話LED會亮, 量到 N線 的話LED不會亮

手拿這個驗電筆, 用一般驗電筆的握法, 另外一只手碰觸起子頭的一端, LED 也會亮

因為很好用, 現在暫時買不到, 所以想系修修看...

网友:
一般驗電筆測量到 L 火線, LED 會亮。

你這款多一項功能: 測量待測金屬是否導通。
就是你說的:"用手碰兩頭金屬, LED 會亮"

网友:
我很老,以前用過的驗電筆都是霓虹燈的,沒用過LED的。

网友C:
看來我也老了,沒看過LED的驗電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來我也老了,沒看過LED的驗電筆

也還好吧...

它是要加電池的......你放大倍數多一點.....都還可以當感應式驗電筆哩....

完全不用接觸電線分辨火線

网友D(2013-07-31):
大間一點的電材行搞不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還好吧...

它是要加電池的......你放大倍數多一點.....都還可以當感應式驗電筆哩....

這個要實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間一點的電材行搞不好有

暫時沒看到

网友E:
現在要買霓虹燈燈泡還真是有一點困難.有也是很貴.以前指示燈裡都是霓虹燈加一顆電組還有分110v\22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暫時沒看到

P拍~~現在一隻10~80就有!考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拍~~現在一隻10~80就有!考慮一下

不方便公開的話
請提供私訊, 聯接哪裡可拍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公開的話
請提供私訊, 聯接哪裡可拍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30331994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27281477
不打廣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30331994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27281 ...

10元一隻???

算一算模具費電池費.......應該很難符合成本吧........
這支我記得台灣十元店賣49~99元才對.......不過LCD....非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0元一隻???

算一算模具費電池費.......應該很難符合成本吧........

電可能是吃你要量測東西的電!
如果不面交~~成本ㄝ跟五金行差不多!反之你會再跟他買其他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要買霓虹燈燈泡還真是有一點困難.有也是很貴.以前指示燈裡都是霓虹燈加一顆電組還有分110v\220v ...

那個是氖燈,電子材料行買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電可能是吃你要量測東西的電!
如果不面交~~成本ㄝ跟五金行差不多!反之你會再跟他買其他東西~~ ...

我看過的...是有吃紐扣電池的....

因為它有非接觸感應功能.......除非用類似RFID的方式送電.....否則你哪來的電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元一隻???

算一算模具費電池費.......應該很難符合成本吧........

要加運費就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