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DV3250 液晶電視白屏疑問

楼主(2013-06-13):
各位維修的前輩大家好~ 家人拿了一台液晶電視要我修= =

爬了論壇找不到相似的問題~特別來詢問各位前輩這是什麼問題

畫面剛顯示的時候是這樣

畫面1

畫面1

等了十秒左右畫面變成這樣

畫面2

畫面2

有插過第四台 畫面依舊是這樣而且無聲 無影

能確定的是t-con的那顆晶片掛了 導致畫面有縮小?還是縮影顯示

顯示板

顯示1

顯示1

顯示2

顯示2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如果這有辦法修~還麻煩前輩們告知小弟該怎麼做 要換什麼零件

如果沒辦法修~我會告知家人拿去回收廠給別人收購~

麻煩前輩們解答~ 感謝~^^

网友A:
這台 修起來 很費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 修起來 很費工~.

很費工+1

A/D被螞蟻啃咬 + 面板偏光板應已損壞!!

网友:
如果沒辦法修,我收,價格請短消息給我............

网友:
先看一下(面板)
有沒有 (斷線) 才決定(去留)

楼主:
carzy1kimo大與pnrwwm大 謝謝兩位前輩的說明跟分析 我想這遠遠超過我的能力範圍QQ"
wooden大 跟您聯絡摟~
wecan大 我有把拔線都拔起重插 沒詳細看有沒有斷線耶 (印象中沒有吧)

网友:
這台修好也滑不來

网友:
偏光膜 內外掛了+1

网友:
麥修卡袂謨猜工....

楼主:
valve5678大 今早請wooden大買回嘗試維修了~@@
fakedeireas大 偏光膜...囧 這太深奧了我想我的能力只有破壞而以沒辦法修~放棄QQ
smil097大 @@"是喔 不知道wooden大有沒有辦法修好@@
希望wooden大能修好~等著看修理文XD~

网友B:
猜想..故障原因:
1.FPC
2.偏光膜內膜
.
修好後請注意BL清理+導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想..故障原因:
1.FPC
2.偏光膜內膜

可以教我嗎
我都不會喔
遇到就(頭痛)

网友:
我也想練功,但是這已超出能之外了,這還有救嗎?

面板白化

面板白化

网友:
新手淺見亂猜:

面板的鐵框可能要拆除測試比較準   (可能要動用到導電膠)
A.手指輕壓畫面板上方.面板玻璃與面板後上方硬電路板的軟排連接處.看面板畫面是否有變話
如有.須補壓焊(看是面板端或硬電路板端)或換新軟排

B.手指輕壓畫面板左方.面板玻璃與面板後方硬電路板的軟排連接處.看面板畫面橫斷線是否有變話
如有.須補壓焊(看是面板端或硬電路板端)或換新軟排

C.白屏.可能 與面板軟排的薄硬電路板上有IC損壞
以上的 硬電路板 不是指AD POWER 高壓版

借 wooden 大大圖一用

网友B:
咦~!?
又多了一條橫亮線~?
似乎大家碰到面板都怕怕的恐懼~?
拆了就不用擔心啦!死馬當活馬醫ㄟ
1.FPC上面IC沒幾顆、電容也很少、順便清一下軟排
2.貼偏光膜沒有距離的因素就算有氣泡、也都不會影響觀賞上的問題、貼就是了。
3.此條橫亮線可能『忽隱忽現』上膠壓一下可能會修好~別往ACF或重新邦定方面去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
又多了一條橫亮線~?
似乎大家碰到面板都怕怕的恐懼~?

神仙難救 無名客
請面板(安息)吧 不要吵他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神仙難救 無名客
請面板(安息)吧 不要吵他喔

我佛慈悲.普渡眾生
拿來回收.用心環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佛慈悲.普渡眾生
拿來回收.用心環保

軟排有問題 修的話
費時費工(無經濟效益)
除非(工具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