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ActiveX問題,允許被封鎖的內容(A),但是按滑鼠左鍵沒作用

楼主(2013-06-14):
Win 7 ActiveX問題,允許被封鎖的內容(A),但是按滑鼠左鍵卻完全沒有作用.

朋友買了一個USB鑰匙圈,他使用Win 7系統,經由USB可以執行一些透過網路的程式,本來是正常的,現在卻無法進入執行.

其正常執行程序為:
1. 電腦開機,進入Win 7桌面.
2. 插入USB鑰匙圈,出現一個小畫面.
3. 按畫面裡的程式,打開另外的一個網頁.

網頁最左底下顯示 : IE已限制這個網頁執行指令碼或ActiveX
網頁最右底下顯示 : 允許被封鎖的內容(A) <-- 按滑鼠左鍵即打開另外的一個網頁,成功.

現在的問題是:
前面都正常,然後...
網頁最左底下顯示 : IE已限制這個網頁執行指令碼或ActiveX
網頁最右底下顯示 : 允許被封鎖的內容(A) <-- 但是按滑鼠左鍵卻完全沒有作用.

我在Xp3測試是正常的,網路上似乎也沒有雷同的,因為沒有Win 7可以做長時間測試,現在想請問一下,是否有痞友有遇過類似的問題,或者知道如何處理.
謝謝.

网友A:
ie的暫存檔清空看看

网友B:
不清楚程式要用到哪些東西

通常遇到這個,我都先把使用者帳戶控制(UAC)給關了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的暫存檔清空看看

謝謝.
這個微軟網站有提到,有試過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程式要用到哪些東西

通常遇到這個,我都先把使用者帳戶控制(UAC)給關了再說   ...

謝謝.
這個沒有試過,請朋友試看看.
因為不知會啟動那些ActiveX檔,也無法重灌或關閉,甚至不知該檢查那些ActiveX檔,那個USB鑰匙圈,就跟DOS時代的Printer Port的KeyPro是一樣作用的.

現在並非要破解,而是不知為何出現"允許被封鎖的內容(A)"時,按滑鼠左鍵沒作用.
USB鑰匙圈確定是正常的,只是可能灌某些軟體時影響到ActiveX的載入.

网友C:
最近有一堆更新
看看有無更新IE相關導致
或是試試換一個預設瀏覽器試試
某些LOCAL網頁程式會使瀏覽器產生上述對話框
如果以前都正常
移除IE10回到IE9試試

网友D:
將網際網路選項 - 安全性 - 網際網路 等級調低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一堆更新
看看有無更新IE相關導致
或是試試換一個預設瀏覽器試試

謝謝ㄔ
因為怕以後還會再發生,所以希望能找出真正的問題所在,而重灌軟體是不得已時才會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將網際網路選項 - 安全性 - 網際網路 等級調低一點

謝謝.
此種方式有試過了,沒用,包含刪除所有儲存的暫存資料後,再調低等級去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ㄔ
因為怕以後還會再發生,所以希望能找出真正的問題所在,而重灌軟體是不得已時才會為之. ...

我怎聽不太懂你的意思?沒有重裝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此種方式有試過了,沒用,包含刪除所有儲存的暫存資料後,再調低等級去試. ...

有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聽不太懂你的意思?沒有重裝阿?

因為朋友要用IE10,而本來好好的,不明原因而變成不能用,不管是IE9或IE10,都是重灌,即使IE9是好的,最後還是要重灌IE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畫面嗎?

畫面是有,可是不便上傳,而且也不重要,重點就是標題和1#裡所說的,若是沒有遇過類似的,可能就會比較不清楚.

网友E:
重設定IE選項看看  上面的[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進階-->重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設定IE選項看看  上面的[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進階-->重設

謝謝.
這種沒試過,請朋友試看看.

网友F:
如果在 XP (IE8) . WIN7 (IE8.IE9) OK. 而在 WIN7.WIN8(IE10) NO
那問題應該出在 IE10 了
(可能是該網頁還沒支援IE10)

在下就遇過.IE10剛出來的幾天 .剛好有重灌3台電腦的WIN7系統(不同天)
灌一半.人外出.回來後已被系統自動Update完畢 (IE10)
聯網測試.開YAHOO首頁..白底.全不見到內容文字及圖片.但網址列.分頁欄標題都正常
(原心想可能是我這網路又在塞車..因一條ADSL分20間房間用(租屋雅房))
於是就抱電腦到客戶家交機安裝...沒想到在客戶家開YAHOO首頁.狀況一樣白底無字
只好將IE10移除.重裝IE9..測試後YAHOO手頁就正常開出.看的到內文圖片了
(應該可能當時很多網站還沒支援IE10吧!! 我心想)

事隔1個半月後.自己再嘗試安裝IE10.開YAHOO首頁.就又都正常開出內文了

IE9 IE10 移除重裝.無須重灌WIN7作業系統

只要開起 控制台 --> 程式和功能 -->

檢視安裝的更新 -->

解除安裝的更新 -> 下拉 找到 IE10或IE9 及 語言包 -->移除

再到 Update 選擇須要的更新就行

但是如果---是真的USB所前往的該網站暫時還未支援IE10
而USB主人又一定要用IE10
那~~~~~~~~~~~~~新手在下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在 XP (IE8) . WIN7 (IE8.IE9) OK. 而在 WIN7.WIN8(IE10) NO
那問題應該出在 IE10 了
(可能是該網頁還 ...

用IE10本來也是正常的,只是不明原因才無法進入程式裡.

网友G:
當出現此訊息, 您必須在那條黃黃的訊息上面, 點滑鼠左鍵->允許所有網頁執行
不能用是因為這個訊息等你的指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當出現此訊息, 您必須在那條黃黃的訊息上面, 點滑鼠左鍵->允許所有網頁執行
不能用是因為這個訊息等你的指 ...

你大概沒有看清楚問題吧,#1都有說明了.

网友G:
改用 32位元版的瀏覽器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用 32位元版的瀏覽器用用看

點選後若正常時,其自動開啟的為IE網頁,而朋友目前只要用IE10,其它的可能都不考慮,真的都不行時,只能重新安裝IE10.

网友H:
試試看!!
在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
-->自訂等級-->ActiveX控制項與外掛程式
-->下載未簽屬的ActiveX控制項-->把停用改成提示
在該頁最下面顯示混和的內容
改成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試試看!!
在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
-->自訂等級-->ActiveX控制項與外掛程式

謝謝.
你說的項目有很多,上次有試了一些,你說的這個好像沒試過,可以試看看.

网友H:
沒有很多啊??
只改2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有很多啊??
只改2個選項!!

我說的是這裡面有許多的項目,工具-->網際網路選項-->安全性-->自訂等級

网友I:
看一下會不會是這個呢?  另外朋友的win7是不是升級到IE10了?   最近遇到很多客戶說IE10一堆東西進不去,逼得我非得幫他們降到IE9才正常

网友J:
電腦內有使用優化軟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一下會不會是這個呢?  另外朋友的win7是不是升級到IE10了?   最近遇到很多客戶說IE10一堆東西進不去, ...

用IE10本來也是正常的,只是不明原因才無法進入程式裡.
謝謝,你的方法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電腦內有使用優化軟體嗎?

沒有.

网友G:
scottwang 大大

我覺得 WIN7 IE9/IE10 本來就會隱含比較多的設定, 包含你設成預設值也是不能解決的時候
表示設定檔出現問題, 建議移除到剩 IE8, 再重新安裝 IE10
應該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G:
scottwang 大大

我覺得 WIN7 IE9/IE10 本來就會隱含比較多的設定, 包含你設成預設值也是不能解決的時候

當然找不到原因時也只能這樣做.
因為怕以後還可能會發生,所以想看看能否找出原因所在.

网友I:
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問題解決了嗎?

還沒,朋友最近在忙,沒時間試,目前只能把大家所提供的方法先收集起來,等他有空時,可能又要找我去了試了.

楼主(2013-07-25):
試過了痞友們熱心所提供的方法,仍然無法解決問題,現在想要解除IE10,卻發現新增/移除裡沒有IE10可以移除,開始/程式集裡也沒有反安裝的捷徑,想請問大家是否有遇過類似問題,是如何解決的.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試過了痞友們熱心所提供的方法,仍然無法解決問題,現在想要解除IE10,卻發現新增/移除裡沒有IE10可以移除,開 ...

scottwang 大大
IE9 IE10 的移除方法 及 重裝  在下 在16#有簡圖說明

IE9 IE10 移除重裝.無須重灌WIN7作業系統

控制台 --> 程式和功能 --> 檢視安裝的更新 --> 在  解除安裝的更新 裡 --> 下拉 找到 IE10或IE9及語言包 -->移除
重新開機 -->
再到 Windows Update 選擇須要的更新就行 -->
重新開機 ok

---------------x64  另外建議更新安裝-----------------------
NET3.5  &  NET4.0  &  C++2008  &  C++2010 x64.x86  &  Microsoft Silveright  &  Java64-bit  &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 大大
IE9 IE10 的移除方法 及 重裝  在下 在16#有簡圖說明

謝謝.
你說的與我說的有不一樣嗎? (等下次我再看看好了)
上次就是找不到可以移除的地方,才無法移除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
你說的與我說的有不一樣嗎? (等下次我再看看好了)
上次就是找不到可以移除的地方,才無法移除的. ...

基本是一樣的
只是 scottwang 大大您應該沒有 進入到 檢視安裝的更新
檢視 更新    及   檢視 程式  是不一樣的

進入 程式和功能  中上大藍字是為  解除安裝或變更程式 -->
看最左邊 控制台首頁 的下面
選點 撿視安裝的更新  進入後 中上大藍字是為 解除安裝更新
在這裡面才可看到所有的 (KBxxxxx)
下拉 找到  Microsoft Windows 區段 裡的 ie 及語言包
選點反藍 欲移除的選項 --> 再看中上 組合管理 右旁 就會出現  解除安裝 ->選點 解除安裝
(選點反藍 欲移除的選項 --> 滑鼠右鍵 -->解除安裝 (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是一樣的
只是 scottwang 大大您應該沒有 進入到 檢視安裝的更新
檢視 更新    及   檢視 程式  是 ...

上次只花了一些時間,還沒有詳試,因為找不到可以移除安裝的IE10,只能作罷,家裡又還沒有升級到win7,使用環境與xp還不大一樣,下次再用你說的方式來試看看.

网友:
要不要試試看先關掉防火牆跟防毒軟體?

网友K:
可以試試
ie中的進階設定==>重設(重設定ie相關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試試
ie中的進階設定==>重設(重設定ie相關原件)

#14.

网友:
最近遇到的IE的鳥事

youtube影片全螢幕播放,以及在youtube網站上播放正常
但是youtube連結內嵌於臉書,視窗播放就是一片白,就像拿塊白布遮在前面

結果是,IE9/IE10 內定圖形加速會使用GPU,但是GPU或是驅動不一定正常相容
解決方式是,勾選該項,強制使用軟體方式,而不採用預設的丟給GPU加速

或許,也可以勾這個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