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66H 有雜訊

楼主(2013-06-14):
這台ASUS VW226H螢幕開機就有雜訊干擾嚴重,看不到畫面,也看不到目錄,正中央有一條粗黑線。

使用公板 TSUMV59XU + 4口小燈高壓板 + 可調電源 + S8屏線 + PNL_General_1920_1200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9FA7_20130324_212420(韌體),有線電視或是電腦輸入都是正常的。

測量PI板空載有+5.2V,+14.6V輸出,然後接AD板,AD板上的1084-1.8有1.81V輸出,屏線換了S8的屏線也是一樣干擾水波紋,只是中間那條垂直線不見了,請問各位師傅我該從那裡檢查。

网友A:
AME8845 有3.3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E8845 有3.3v嗎

謝謝vtime提醒,剛量了,AME8845有3.28V,應該是正常的。現在打算先換掉AD板上的電容再測試,不過剛看了標準S8的屏線跟這個螢幕的屏線接法有點不一樣,等換了電容再確認屏線的問題。

楼主:
昨天終於有時間換電容了,將AD板上的電容全部換新,組裝,測試,正常了,完修。

网友:
喔.那問題是出在哪顆電容?

楼主:
全都換了,沒去測量是那顆出問題,還是一起換吧,免得下次沒換到的電容出問題又得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