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CFL改裝LED經驗分享

楼主(2013-06-14):
話說...
去年交了批recycle的Panel組裝的LCD後...

由於recycle的緣故...
畫面昏暗...

因此被客戶整批退貨要求rework....

在零件成本與時間成本考量因素下...

選擇了LED套件改裝....

前前後後...大概改了180幾台了...

一直沒時間上來分享...

昨天~
一台19吋的LCD~海洋老大沒時間幫我處理...
我只好..自己改裝LED順便分享一下改裝心得與經驗...

改裝的主角:
兩隻LED燈條跟一個升壓板....(想買的客官請找海洋大..我托他買的..別來找我~我沒賣)

改裝前亮度 :

改裝工程開始 :

LED燈條的特性...就是可以彎來彎去不會斷...比換CCFL裸管要輕鬆省時多了...
有圖有真相..

由於我是買22吋的燈條~所以要剪...剪成適當的長度...
(這款燈條是3顆一組..所以剪的時候要算一下..3的倍數..)

再來改PI板...
我的做法是...
把線圈處理掉...讓它沒高壓..
在把升壓板黏在線圈的位置(升壓板很小)..

測試一下...會亮了!

改裝完成...

後記 :
其實改這台...是改爽的....
純粹改來PO文章的...

由於這台本來就是挺新的機器..
所以改機完...亮度並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明天有空我在來改台舊機...亮度的差別就會很明顯...

另...
為什麼要改LED?

我想發表一下我的感想..

1.省時(改一台平均15分鐘)

2.簡易(改裝過程..其實最多只會拆到鐵框..面板的部份不會去動到...所以不會有落塵的問題)

3.安全 (LED才12V~~不像CCFL動不動就上千V..不會漏電..另..不需烙鐵~~不用怕沒焊好接點或接點漏電)

4.易上手 (如圖...LED可以彎來彎去..怎麼樣都不會斷...CCFL...很脆弱的...啪就斷了!)

5.成本低廉
(一根CCFL大約要60塊~這台要4根~~也就是240~
LED一套多少錢..講真的...我忘了...請洽海洋大..他牆上應該有寫我的帳款....
我印象中一套LED跟4根CCFL的價格差不多...
繼然差不多...為什麼我會覺得成本低廉?
因為我把時間成本也攤下去了.....

TIME IS MONEY~

換CCFL除了很難拆很難壞加很花時間...還會邊換邊罵三字經...當然...英文程度好一點的會改用F開頭的罵...
換LED~~
我算過...
15分鐘搞定....
CCFL我之前的經驗...大約30~40分鐘...

一兩台不會有很大的感覺~
我上次一次換150台...
就會很有感覺了...)

6. Repeat率低...也就是回修率很低...

先寫到這...
打這篇比改LED要多花三倍的時間....
呼...
累...
工作去....

网友:
等待中.....好期待!

网友A:
我怎麼感覺也沒有比較亮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麼感覺也沒有比較亮耶

嗯~因為這台還很新...本來亮度就很高~
所以不會感覺比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因為這台還很新...本來亮度就很高~
所以不會感覺比較亮!

喔喔了解

网友B:
請問長時間開啟'led溫度有沒有比ccfl溫度高?

网友C:
小弟有地方不懂?
燈條可以剪?
請問那裡有相關資料可閱讀?
為什麼LED燈條可以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長時間開啟'led溫度有沒有比ccfl溫度高?

溫度很讚~
一整個感覺不太到溫度...
跟CCFL比~
低溫多了~
適合長時間燒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有地方不懂?
燈條可以剪?
請問那裡有相關資料可閱讀?

因為它是三顆一組~~
並聯~~
一顆3V的話~3顆剛好9V~
電壓不需很高~
一般PI板都拉的出12V的電...

當然~
也有8顆一組的...
電壓就需更高...

設計上來講~
3顆串聯~
每一串聯再用並聯的方式...

這樣...想剪多短就剪多短..
方便改裝工程!

网友:
這台外殼跟還在賣的LED背光VW199S一模一樣,
可能是共用模具。

遇到CCFL故障是值得改LED背光,溫度差很多,
以前15吋LCD螢幕耗電約20幾瓦,LED背光的VW199S耗電才10瓦出頭,
省電至少1倍以上。

网友:
好文,相當實用

請問是否全部ccfl都可以更新成led

网友:
感謝你的實例展示~~

网友:
其實我有想過拿LED來改裝個32吋電視玩玩,但是還沒勇氣嘗試......

网友:
感謝BestPride大的分享

网友:
LED 的晶粒如果體質不好~OR 限流部份沒有做好~也很快就掛了~~~

网友:
版大分析很透徹,成本與時間跟耐久性都考慮下去~
謝謝分享

网友:
讚!LED如果以恆流的方式..可能全機都爛了..只剩燈條還活著...
改天有機會..剛好有現成的燈條.來改一台...用LED發熱的溫度應該會比高壓燈管低很多才對

网友:
現在新的液晶螢幕,幾乎都是LED背光的,
不錯的改裝

网友(2013-07-18):
感謝大大分享交流

网友:
以這樣模式,應該只要LED燈條能放入原燈管處,
找出點燈控制點,就可以把舊液晶升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