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好多台XP更新完後0X0000008E

楼主(2013-06-14):
這幾天好多台電腦XP更新完後就藍底白字.錯誤碼0X0000008E.不知有沒有人有碰到.都是同樣狀況.

网友A:
又是微軟補丁的 BUG ,有可能是補丁的 BUG ,也有可能在下載不完整導致的錯誤,

解決的方法是記錄這些有問題的更新,再移除這些更新補丁,重開機後應可回復先前的狀況,

並暫時不更新這些有問題的補丁..........

网友B:
俺的開關過兩天沒都問題, 但是有親友出事(有用防毒軟件)

你可以看看這個解釋
http://blogs.360.cn/blog/kb2839229_kingsoft_bsod/
http://j00ru.vexillium.org/?p=17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seekxiu.com/article.aspx?id=17657

這個方法是可以解決.但詳細原因應該就是Xiaolaba大說的是金山防毒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開關過兩天沒都問題, 但是有親友出事(有用防毒軟件)

恩.測試過.真的是金山防毒引起的.不安裝金山更新都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微軟補丁的 BUG ,有可能是補丁的 BUG ,也有可能在下載不完整導致的錯誤,

解決的方法是記錄這些有問 ...

wooden大.測試過以證實不是微軟問題.是防毒軟體搞得禍

网友:
或許應該說是更新後造成軟體衝突的結果,那這樣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人家總是有個先來後到,但是遇到那個有一點軟的結果.........

网友:
有些硬體位置不允許抓取並加以更改的 被防毒系統亂抓也是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開關過兩天沒都問題, 但是有親友出事(有用防毒軟件)

今天碰到一台.裝有QQ電腦管家.有更新KB2839229的主機.造成新天堂II無法啟動錯誤碼114的情況.詢問官方後得到的答案就是QQ電腦管家與KB2839229引起的.移除其中一樣就可以正常開啟遊戲.看來這個更新跟某些防毒軟件真的會照成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