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有關示波器接UPS

楼主(2013-06-14):
各位大師好,我最近買了一台數字示波器,還有找了一台沒用的後備式UPS,請問我可以使用後備式UPS來當隔離變壓器給示波器使用嗎 ? 因為可能會測市電,沒隔離怕燒壞示波器.

网友A:
不  太  行 ~ ~
一般狀況下 後備式 不斷電供應系統 輸出的電還是市電來的 只有濾波過

第一種
後備式又稱為離線式不斷電系統(Off-Line UPS),它只是「備援」性質的UPS,市電直接供電給用電設備也為電池充電(Normal Mode),一旦市電供電品質不穩或停電了,市電的迴路會自動切斷,電池的直流電會被轉換成交流電接手供電的任務(Battery Mode),直到市電恢復正常,「UPS只有在市電停電了才會介入供電」,不過從直流電轉換的交流電是方波,只限於供電給電容型負載,如電腦和監視器。

第二種
線上交錯式又稱為線上互動式或在線互動式(Line-Interactive UPS),基本運作方式和離線式一樣,不同之處在於線上交錯式雖不像在線式全程介入供電,但隨時都在監視市電的供電狀況,本身具備升壓和減壓補償電路,在市電的供電狀況不理想時,即時校正,減少不必要的「Battery Mode」切換,延長電池壽命。

你必須使用第三種                                                              (很貴n_058|

在線式不斷電系統(On-Line UPS)的運作模式為「市電和用電設備是隔離的,市電不會直接供電給用電設備」,而是到了UPS就被轉換成直流電,再兵分兩路,一路為電池充電,另一路則轉回交流電,供電給用電設備,市電供電品質不穩或停電時,電池從充電轉為供電,直到市電恢復正常才轉回充電,「UPS在用電的整個過程是全程介入的」。其優點是輸出的波型和市電一樣是正弦波,而且純淨無雜訊,不受市電不穩定的影響,可供電給「電感型負載」,例如電風扇,只要在UPS輸出功率足夠的前題下,可以供電給任何使用市電的設備。

很貴~很貴~~很貴~~~

示波器 檔位不要打錯 倍數不要太低

就不會燒了

在上之前再三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  太  行 ~ ~
一般狀況下 後備式 不斷電供應系統 輸出的電還是市電來的 只有濾波過

謝大師回覆,那看來我的UPS 還是給電腦用好了,謝謝

网友B:
直接買一個隔離變壓器,並請老闆在輸出側拉出110V及220V抽頭,也便於維修220V的產品.

网友C:
就算是在線式UPS,水線還是相連,並沒有隔離作用
數位示波器耗電量滿低的,直接找兩顆沒用的變壓器串連就好了
110V->變壓器->變壓器->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一個隔離變壓器,並請老闆在輸出側拉出110V及220V抽頭,也便於維修220V的產品. ...

意思是一個隔離變壓器, 在變壓器再拉多一組110v 和 220v 抽頭 ?
那就有三組。
一組220v 接示波器.
各一組 110v 和 220v 接負載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在線式UPS,水線還是相連,並沒有隔離作用
數位示波器耗電量滿低的,直接找兩顆沒用的變壓器串連就好 ...

謝回覆, 意思是 (市電)220V --> 110V --> 110V --> 220V(示波器) 嗎? 這樣地線不會共通嗎 ?

网友D:
這樣麻煩做甚麼
直接買12V電池轉AC110V轉換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麻煩做甚麼
直接買12V電池轉AC110V轉換器

意思是 市電--> 12v 變壓器 --> 12v - 110v 逆變器 --> 示波器 ?

网友C:
請参考自製隔離變壓器
看一下8樓,就會明白了

网友:
你不是要用12V電池可攜帶式嗎-------------------用12V電池轉AC110V轉換器---這樣不就是你要的電壓----所有設備都跟這轉換器是隔離的

网友:
看不懂版大的用意
如果單純隔離市電,用隔離變壓器就好了
如果要使用電池當成電源,就要考慮逆變器的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参考自製隔離變壓器
看一下8樓,就會明白了

謝謝,看明白了 我只要是隔離用的.
可能買一個220V --> 220V 的變壓器,自己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一個隔離變壓器,並請老闆在輸出側拉出110V及220V抽頭,也便於維修220V的產品. ...

最後,好像你說的,訂制了只輸出 0-220 , 110-0-110 80W 的隔離牛

网友E:
如果示波器是採用交換電源的,直接把地線空接就可以與電源隔離
最保險是使用全隔離式變壓器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示波器是採用交換電源的,直接把地線空接就可以與電源隔離
最保險是使用全隔離式變壓器連接 ...

是的,但好像不太安全,所以都是找個隔離牛好點

网友:
UPS逆变模式供示波器,勿插市电,浮地测量应该可以,只是UPS可能会造成干扰。
输入电压不要超过示波器的最大峰值输入。
如果测小功率电器,可以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