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冷氣室內機顯示"80"故障碼

楼主(2013-06-14):
先報告規格,93年機子,日立冷氣室內機為RAS-45VW 1台;RAS-25VB 2台,室外機為RAM-90K 1台,1台室內機RAS-45VW 單獨接壓縮機A;2台室內機RAS-25VB接壓縮機B.
之前向黃色商標賣場訂購,連同另一組(室外機為RAM-90K 1台;室內機為RAS-36VU 2台) ,共二十幾萬,但黃色商標賣場把裝機包給合約商家,本以為上市公司應會很負責,結果裝機完2禮拜不是室內機出現故障碼,室內機漏水,就是室外機喇叭頭漏冷媒,裝機說明載明用單芯硬線,他偏用雙股絞線,冷氣不冷推脫濾網髒,煞有其事洗濾網(14日內扣除故障日,用不到5日,會濾網髒嗎?)
找日立原廠技師來看,問題全浮現,1台室內機RAS-45VW 和1台室內機RAS-25VB不能同接壓縮機A,而另1台室內機RAS-25VB單獨接壓縮機B,難怪開壓縮機A,常當機(負荷過重)且不冷;開壓縮機B時很冷,打開室外機,接線凌亂未整理,日立原廠技師重新配管就平安一陣子.
但基本上1年必換感溫棒1支($1500),因室內機出現故障碼"66",感溫棒有這麼容易壞嗎?(只有吹6-11月而已),昨日2台室內機RAS-25VB開機出現故障碼"80",但1台室內機RAS-45VW 可正常運作,各位大大有故障碼的說明嗎?
日立原廠授權的店家說主機板故障($5000換維修品,原板回收;$15000換維修品,原板不回收),這合理嗎?  9年來大大小小維修費夠買1對1冷氣了.
請問各位專家,若主機板故障,可能單獨接壓縮機A的1台室內機RAS-45VW 可用;而2台接壓縮機B的室內機RAS-25VB不可用嗎?  還是應都不可用.
叫修冷氣叫到怕的人  上
當初選日立是因大廠且安靜,現真要考慮一下,還是我踩到連環地雷,請問各位專家,有推薦耐用又安靜的機種嗎?

网友A:
剛問世的機器,需10年才能品質穩定,這是小弟之愚見,故小弟認為93年變頻機子, santen大太早買了!
故障碼"80",表示電源電壓異常,因santen大未拍室外機電路板,故無法發表小弟看法,但印象中室外機RAM-90K 控制線路是各自獨立,RAS-25VB應不會影響RAS-45VW ,至於($5000換維修品,原板回收;$15000換維修品,原板不回收),小弟認為價格合理,santen大看到室外機電路板便知原因!小弟之愚見,拋開省電效果不談,結構越簡單的機器越耐久,小弟比較喜歡R22定頻機,可惜現在沒有,只好選R410A定頻機,畢竟變頻機太精密,且室外機日曬雨淋,難保電路板不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問世的機器,需10年才能品質穩定,這是小弟之愚見,故小弟認為93年變頻機子, santen大太早買了!
故障碼"80", ...

終獲大大肺腑之言,""故障碼"80",表示電源電壓異常""-->那為何1台室內機RAS-45VW 單獨接壓縮機A可用;2台室內機RAS-25VB接壓縮機B不可用.是因室外機RAM-90K 控制線路是各自獨立?
小的是手賤,每晚必關電箱冷氣電源,為了省電,是否因開關頻繁造成像臺電跳電般燒了主板,得不償失.

网友:
隨手關電,好習慣!此舉應該不會傷主板,何況日立在突波保護上做的很確實,只能說主板受外在溫度及本身壽命影響所致!  "9年來大大小小維修費夠買1對1冷氣了",那就棄修吧!對策方案:1.另購一對2室外機(注意配線幾條) 2.RAS-25VB捨棄,另購整套一對2!

网友:
新裝機不久室內機漏水

大多是水平沒對好或排水落差沒注意到

室外機喇叭頭漏冷媒

這要怪裝機人當初沒把喇叭頭打好
簡單說就是偷懶

雙股絞線

容易造成接線端黑頭接觸不良
更何況有點年紀當然會出問題
接觸不良也會出現電壓不穩定情形發生
這是原廠強烈建議單芯硬線的主要原因之ㄧ
但都裝雙股絞線要改回單芯硬線困難度很高
尤其是外機,由於長年處在室外
雙股絞線不黑頭幾乎不可能
不過也有偷雞的辦法

偷雞的辦法

先將內外機接線端都先用單芯硬線長約20公分接好拉出
再接上原雙股絞線
雙股絞線與單芯硬線接線端包好
這樣做就能避免黑頭產生
不熟請勿自行動手

1年必換感溫棒

這很詭異我也跟你一樣懷疑態度
但畢竟換了就會好也就無法說什麼了

主機板故障($5000換維修品,原板回收;$15000換維修品,原板不回收)

當然不合理
15000換新版,原板不回收這才合理
原廠舊版回收交換是有原因的,原因請容我保密
但是並不一定是主機板故障
日立主機板品質在業界算中上

每晚必關電箱冷氣電源

不會有故障情形產生
主機板有自保電路設計
請放心

相信這樣解說你心裡應該有點底了

如果你多找幾家檢查你會發現每家說法都不一樣
還是讓原廠幫你修比較有保障
只是原廠服務範圍太寬了
效率上就有點.......

网友:
santen 大:不知這套冷氣最後如何處理?

网友:
用了9年可以換新機了,畢竟9年前的技術和現會有大符度的差別,電子控制的好處就是好用,壞處就是不耐用,不要再花大筆的修理費來自找麻煩,要省麻煩就用簡單的定頻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獲大大肺腑之言,""故障碼"80",表示電源電壓異常""-->那為何1台室內機RAS-45VW 單獨接壓縮機A可用;2台室 ...

santen 大:不知這套冷氣最後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ten 大:不知這套冷氣最後如何處理?

1.目前只開RAS-45VW 撐整個空間,再加循環扇差強人意,等都壞了,如大大所言,換新機.再修只會更花錢.如同我朋友的VW 車,這裡壞,那裏壞,不到百萬的車,修至今,也晉升為"百萬名車",是那種原車價加修車費已破百的"百萬名車"!  原廠技師建議他下次請買正德國出廠的VW 車,較妥當,不知各位大大覺得如何?
2.既然電壓可能不對,機器本身保護裝置停機,今日把總電源關了1小時再開,2台室內機RAS-25VB可運轉,正高興,但10分鐘後,又出現故障碼"80",RAS-45VW 仍盡忠職守打全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