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直流電風扇搖控器問題

楼主(2013-06-14):
換了新的發射二極體後都可正常使用,不過沒多久再次使用
又不行了,用相機看過後不會亮了,請教電路板上哪個零件會
造成發射二極體燒掉? 謝謝。

网友:
檢查與IR串聯的電阻值是否過小,可適當提高電阻值(即降低IR發射時電流),但不可過大,否則發射距離會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