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6KE15A

楼主(2013-06-14):
我只知道4001與4148二極體,請問此二極體與4001有何不同,
P6KE15A,可以承受15A的電流嗎,耐壓多少,謝謝

P6KE15A

P6KE15A

網路上只找到瓦特數,沒有提到電流

网友A:
產品類型:        TVS二極管 - 瞬變電壓抑制器
RoHS:         詳細資料
極性:        Unidirectional
工作電壓:        12.8 V
擊穿電壓:        14.3 V to 15.8 V
鉗位電壓:        21.2 V
浪涌峰值電流:        28 A

你的網路跟我的網路應該都是一樣的吧(google)
在多送你一個網址希望你看的懂
http://tw.mouser.com/ProductDeta ... Bo%252bDObX6KAtTw==

网友B:
你要先了解TVS與一般二極體的不同,這在數年前我就貼過了,請參考舊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了解TVS與一般二極體的不同,這在數年前我就貼過了,請參考舊文。

啥...wish~~~老大你該不會叫我去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wish~~~老大你該不會叫我去看吧~~~~

發問的是jmfarmer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發問的是jmfarmer呀!

哈哈哈~~...隨便講講!!不用管我

网友:
我天天看TVBS..........

网友C:
1.簡單看法:將其視為單向Zener使用(其中的15A表示為Zener電壓為15V,A:表示為單向Zener).適用於單向(直流)電源保護.
2.若需應用於交流電源中的雙向過電壓保護,可選擇雙向式Zener,型號為P6KE15CA.

网友:
而P6KE15A中的P6KE指的是可承受瞬間功率為600W(連續10次1ms的過載突波)

网友C:
外觀辨識單雙向:
單向:負端如同1N4007有一灰色圓環,使用時須與Zener相同,逆向偏壓工作.
雙向:無灰色環,使用時無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簡單看法:將其視為單向Zener使用(其中的15A表示為Zener電壓為15V,A:表示為單向Zener).適用於單向(直流)電 ...

想不到還有高功率二極體,只是拿來做整流二極體,
是否大才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觀辨識單雙向:
單向:負端如同1N4007有一灰色圓環,使用時須與Zener相同,逆向偏壓工作.
雙向:無灰色環,使用 ...

其實我只想做橋式整流,與降壓,降電流的變壓器,
書上說4001-4007只能承受1A的電流,
但是小弟在4001上,測試3.8A的電流,也沒有燒毀4001,只是輕微發熱,
是我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產品類型:        TVS二極管 - 瞬變電壓抑制器
RoHS:         詳細資料
極性:        Unidirectional

中文的我喜歡,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了解TVS與一般二極體的不同,這在數年前我就貼過了,請參考舊文。

可以告訴我,舊文的網址嗎?
請問橋式整流,適合用4001嗎?
書上說4001-4007只能承受1A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問的是jmfarmer呀!

請問貴寶號,有賣通用驅動板嗎? LED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告訴我,舊文的網址嗎?
請問橋式整流,適合用4001嗎?
書上說4001-4007只能承受1A的電流, ...

請善用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貴寶號,有賣通用驅動板嗎? LED燈管?

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只想做橋式整流,與降壓,降電流的變壓器,
書上說4001-4007只能承受1A的電流,
但是小弟在4001上,測試 ...

若是為開關電源,輸入端與輸出端電流是可能不一樣的.(此為降壓型開關電源),若為傳統線性電源,應是不會差異如此大的.

网友B:
大家想一想?某一個變壓器二次側為12V/3A,你用1A的整流二極體做整流,二極體會不會燙?
懂電路原理的人一看就知道我的舉例有問題,因為我沒有講到負載,如果沒有負載或負載很輕,那不要說是3A的變壓器,300A的變壓器也不會燙,但是你把1A的負載加上試試?負載1A下1N400X的溫度你的手指能摸個10秒鐘我也佩服你。

大家再想一個問題!二極體的種類很多,有的是以用途來命名,例如整流二極體、穩壓二極體、檢波二極體......,也有是用發明人的名字命名的,例如蕭特基二極體(Schottky),稽納二極體(Zener)也就是穩壓二極體......,你可不可以用稽納二極體去整流?或者可不可以用檢波二極體去整流?其實可不可以是另一件事,重點是正常下沒有人會這麼做,因為我們會買適合它用途的二極體來用。

TVS Diode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它的命名是那三個單字的縮寫,它的用途在很久的舊文就寫過了,有沒有人拿TVS當整流二極體用?我還是那句話,可不可以是另一件事,重點是正常下沒有人會這麼做,因為我們會買適合它用途的二極體來用。如果你看完舊文,你應該就會了解TVS是製造出來做什麼用途的。

我們用很多時間寫基礎文章,目的在讓新手能自行研讀,有問題再提出來問,而不是完全不看舊文就直接發問,這樣就失去我們編寫舊文的目的了。
這裡有搜尋的功能,結果直接問我舊文在那裡?我真的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善用搜索

原來有搜尋功能,簡直是圖書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不到還有高功率二極體,只是拿來做整流二極體,
是否大才小用?

原來是逆向崩潰電壓,不能接順向,我又上了一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想一想?某一個變壓器二次側為12V/3A,你用1A的整流二極體做整流,二極體會不會燙?
懂電路原理的人一 ...

二極體我只會整流與穩壓稽納,孤陋寡聞,讓您見笑了,

不過關於4001橋式整流如下:
10.4V 交流,經過4001橋式整流,在並聯100微法的電容,獲得15V的直流,
用電表測得,並聯電容兩端,電流3.8A,持續約三秒,4001只有輕微發熱,
以上是本人測試過10次以上,應該不是僥倖,

你若是不信,請你測試便知道結果,

4001,耐電流只有1A,難道不適合做整流,還是有其他的二極體,比較適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我只會整流與穩壓稽納,孤陋寡聞,讓您見笑了,

不過關於4001橋式整流如下:

三秒鐘                               很短n_083|
連續接
結果保證不只溫溫的n_14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我只會整流與穩壓稽納,孤陋寡聞,讓您見笑了,

不過關於4001橋式整流如下:

IN400X 系列是整流二極體
連續使用下為1A
超過1A以上使用 元件 產生的 熱量 就很有可能  損害元件

3.8A 還達不到他的極穿電流 他只會發熱.......

給你:http://wenku.baidu.com/view/46b6f6d8d15abe23482f4d33.html

中文的!!

裡面說得很清楚了  擊穿電壓 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我只會整流與穩壓稽納,孤陋寡聞,讓您見笑了,

不過關於4001橋式整流如下:

說真的我不懂你並聯電容的用意....
請問多數負載是怎樣的特型呢?

你沒頭沒尾問tvs & 400x做比較
說真的我指覺得你拿小綿羊跟法拉力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我不懂你並聯電容的用意....
請問多數負載是怎樣的特型呢?

看圖說故事,這樣子應該了解了吧,

整流

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秒鐘                               很短
連續接
結果保證不只溫溫的

老實說,我很怕死,也怕痛,三秒鐘已經很久了,
若是自然燒毀,我就算了,故意讓他爆炸,我不敢,

請問你曾經測試,電解電容反接,真的會爆炸嗎?
超過耐壓,多少才會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400X 系列是整流二極體
連續使用下為1A
超過1A以上使用 元件 產生的 熱量 就很有可能  損害元件

那個網頁等了10分鐘,還不見反應,
看來大陸人真的喜歡遲到,不過還是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實說,我很怕死,也怕痛,三秒鐘已經很久了,
若是自然燒毀,我就算了,故意讓他爆炸,我不敢,

其實一切都是溫度在作祟拉~~~ 若你可以把他散熱 連續操8A都不是問題 前提是散熱要夠好 不能讓他 (熱跑脫)

有極性的電容反接穩炸 在 高漣波 的狀況下 容值不足 或 內阻太高 也會炸
鋁電解電容 在 交流電 也會炸 除非電壓遠低於電容耐壓

爆炸電壓有公式可循 印象中是電容 WV的三倍以上
一倍會熱時間久了就會爆
三倍以上就很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圖說故事,這樣子應該了解了吧,

看圖說故事~

微法拉應該是uF吧?(看中文實在有點卡住)

1.橋是整流完後,透過100uF做濾波
2.全波完後電壓趨近15V,透過4001做降壓,所以15-(0.7*3)=12.9V左右
3.下方100uF!就不知道用途了,你是要當BUFFER還是?(因為充完電後的電容根本已經可以忽略不管)
4.你指標出輸出 12V/2.6A,這是指你可以供給?還是負載已經用到12V/2.6A?

你的變壓器沒寫.....幾A!忽然冒出OUT 2.6A~說真的我想這裡前輩已經摩拳準備......

而你會這樣問4001的用途,說真的只能代表你根本不看資料~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ds28002.pdf
他裡面圖說部份有提到,當你的溫度大約在75度左右吧,還可以承載1A的通過電流
隨著溫度上升可承載就會網下降(90度時大約剩0.8A)

所以同理可反推
你用4001他是Vrms = 35V左右的(50Vp-p的規格)換而言之你就看你的變壓器是供應多少V~囉

你如果非得搞到2.6A(不考慮其他因素)
你為何不直接選用1N5401呢?
http://tw.mouser.com/ProductDeta ... nmp7KPl3oARmX3egw==
製造商: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產品類型:        整流器
RoHS:         詳細資料
產品:        Standard Recovery Rectifiers
配置:        Single
反向電壓:        100 V
正向電壓下降:        1.2 V
正向連續電流:        3 A
最大衝擊電流:        200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說故事~

微法拉應該是uF吧?(看中文實在有點卡住)

因為我只有4001-4007,既然有更適合,那就用別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只有4001-4007,既然有更適合,那就用別的吧

要用 橋整 ~ 若可以用蕭特基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說故事~

微法拉應該是uF吧?(看中文實在有點卡住)

換一張圖,比較清楚,就算看不明白,也不須要打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 橋整 ~ 若可以用蕭特基那更好

蕭特基只能承受300mA,這樣真的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蕭特基只能承受300mA,這樣真的可以嗎?

高功率型的n_103| 可以到 7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一張圖,比較清楚,就算看不明白,也不須要打人吧?

你換張圖跟前一張圖~~有差嗎?.........
用最笨的簡易算法P = IV
原本有15*3.8 =57W的功率
怎降壓後變成只有2.6A?

最理想可以考慮功率不減(如同台電高壓變壓成低壓後,一、二次側兩端理論上的P是相等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張圖跟前一張圖~~有差嗎?.........
用最笨的簡易算法P = IV
原本有15*3.8 =57W的功率

二極體會佔用電壓與電流,圖中的電壓與電流,都是測量的結果,又不是我亂寫的
3.8A 降至 3.2A 降 2.9A 降 2.6A 這樣應該了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功率型的 可以到 75A

這樣子不會很貴嗎?
有沒有經濟又實惠的二極體,?
當初在職訓中心拿了4001,沒用覺得可惜,所以才拿來用,
想不到造成困擾,真是另大家費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子不會很貴嗎?
有沒有經濟又實惠的二極體,?
當初在職訓中心拿了4001,沒用覺得可惜,所以才拿來用,

很貴很耐用 跟 便宜會燒掉 你要哪個

4001 可以並聯使用就可以 加大他的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