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電動起子電池維修
火..

楼主(2013-06-15):
各位大大好呀~有空幫小弟解惑一下好嗎!!謝謝大家嚕
小弟腦殘...在幾年前.逛特X屋的時候.看到這支電動起子好像特價..990的樣子..就把他帶回來了
可是呢..從新的開始使用就不理想..大愾鎖個5.6顆螺絲.就沒勁了(自攻牙木頭)
所以就一直都在旁邊..也沒扔了..因為不忍心^^
這幾天在整理..滿滿的倉庫..又給我發現這隻..後來呢
拿去充了電...靠..連一支螺絲釘都鎖不完......
所以就把它分解了..因為他是鎳鉻電池....而且大小真的很機車
有什麼辦法可以維修呢~如果換成鋰電可以嗎?還是.......拿來改直接插電= ="
另外..他的扭力跟轉速主要還是在線圈上面嗎?如如果電流大點..會不會更有力?
以下就是圖片嚕!!

网友:
可以換成鋰電一顆抵三顆,也可換成鋰鐵電,力量強大,別拘泥原先電池形狀,
改裝的藝術就是裝得下、可以用就沒錯,只是後續充電器也要修改。
我四把充電起子,早八百年前鎳鉻電池就換成鋰電了。

楼主:
謝謝大大,問題是這空間有限,想上18650或26650沒辦法,您是說用一般充電鋰電池加上串聯就好?,可是串聯不是要用到點焊機,這問題可以解決嗎?還有改的鋰電池要加裝防過放板吧?不然電池會很快就掛(我覺得)

网友A:
電池沒規定一定要站著放,橫放也可以,真的放不下把底部打孔保證放得下,我就是這樣改,
26650太胖我還修握把,讓他放得下。
樓上那個還是留樓上,其餘兩個或躺或打個地下室,一定可以。

网友B:
前幾天我家裝冷氣,請台中一位痞酷會員來幫我裝,他在攻分離式冷氣的銅管原本是用一支牧田的12V起子機,但是他表示買新電池都用不久,問我有沒不有辦法改成鋰電池?
其實改鋰電池的困難主要是原電池盒得能容納的下,再來是電壓的問題,一般鋰電池一個是3.7V(3.6V),而鎳鎘電池一個是1.2V,以幫我裝冷氣的會員例子來說,他使用10個等同2號電池串聯成12V,但是你改用鋰電池是要如何湊成12V?三個10.8V太低,四個14.4V則太高,不過這位會員願意試四個,也就是14.4V,所以我改一個給他,怎麼改的?等下次他再來時,我再拍照給各位看。
測試結果他自然後滿意,不過我也告訴他我無法保證牧田的馬達是否受的了。不過如果當新電池沒電了,因為是使用舊有的12V充電器,一般12V是充到13.8V,也就是鋰電池可能無法充到最高,或許牧田的馬達就不會有問題。

网友A:
WISH 大大
你放心,直流馬達好玩的地方就是超級耐操,要讓它壞大概只有換向器片,或碳刷燒毀,
轉子線圈甩出來,我曾用3V直流小馬達給他12V,哇轉數飆得超高,一直到電刷(熟銅片的
)掛掉為止。
牧田、牧科、...還是牧牛,多個幾V,保證沒問題,只是充電要自己再改裝。

楼主:
小弟,我的比較好處理,三顆3.2v的26650因該就可以搞定,現在就是要怎麼切,哈,真是難題,原本的電池最長端才4.7cm,電池6.5cm,要好好想想,另外不需要加控制模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SH 大大
你放心,直流馬達好玩的地方就是超級耐操,要讓它壞大概只有換向器片,或碳刷燒毀,
轉子線圈甩 ...

有時候當時沒問題,並不是表示未來也沒問題,電池也是一樣,所以我請他工作一段時間看看?也順便看看有什麼與之前不一樣的地方,我也有告訴他,如果工作一段時間都很正常,那等他手上的鎳鎘電池都不太蓄電時,再把充電器改14.4V,同時把鎳鎘電池全面改成鋰電池。

我這裡有一支老闆拿來的BOSCH14.4V電鑽,一按開關馬達的地方就冒煙,我也懷疑是碳刷燒毀了,正在找看有沒有東西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我家裝冷氣,請台中一位痞酷會員來幫我裝,他在攻分離式冷氣的銅管原本是用一支牧田的12V起子機,但 ...

wish大-如果是這樣子,加個可調的降壓模組不知到會不會比較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當時沒問題,並不是表示未來也沒問題,電池也是一樣,所以我請他工作一段時間看看?也順便看看有什 ...

我記得我上一隻博許的也是這樣,本來要自己修,光零件就1500,就.....扔了

楼主:
我剛剛試給9.6V的電動起子12V..果然..比較有力..只是不知道會不會壞掉!!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光聽轉速就跟9.6V的差非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沒規定一定要站著放,橫放也可以,真的放不下把底部打孔保證放得下,我就是這樣改,
26650太胖我還修握 ...

alonger大.請問.你電池串連..是用啥東西當連接線呀?銲槍可以焊得住嗎?

网友A:
其實電動起子運轉電流沒多大,隨便電線都可以用。
用功率大一點的絡鐵就可以焊接,加一些助焊劑比較容易,用點焊是節省空間和美觀,
自己要用用錫焊就很好用了。
怕電壓太高去找A123 鐵鋰電,拆機品價格不貴,很+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實電動起子運轉電流沒多大,隨便電線都可以用。
用功率大一點的絡鐵就可以焊接,加一些助焊劑比較容易, ...
用功率大一點的絡鐵就可以焊接,加一些助焊劑比較容易,用點焊是節省空間和美觀,
自己要用用錫焊就很好用了。

不是這個原因吧...

最主要是電池接點不吃錫...所以才會用鎳片點焊.....除非用特殊助焊劑才焊的上去..

另外鋰電池保護裝置太脆弱了......焊接太久會掛掉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個原因吧...

最主要是電池接點不吃錫...所以才會用鎳片點焊.....除非用特殊助焊劑才焊的上去..

我貼過自製助焊劑 在第15樓,19樓還有我焊的成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B1%A0%2B%E7%84%8A
功率大的絡鐵,錫附多一點,焊起來很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貼過自製助焊劑 在第15樓,19樓還有我焊的成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所以你重點沒講出來

如果用松香硬幹...可能要搞很久.....
如果有自製特殊助焊劑...當然沒問題呀!!!  因為我也是用特殊助焊劑來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重點沒講出來

如果用松香硬幹...可能要搞很久.....

只能怪你沒讀書,我都貼那麼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怪你沒讀書,我都貼那麼久了。

這個我知道...因為你講的那樓裡面也有我的焊接成果

只是我怕樓主不知道你留一手沒講完.......硬幹
那麼多篇討論樓主不一定都看過........況且連我都只記得配方... 你的ID早就忘光光了...下次記得配方上要貼上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個原因吧...

最主要是電池接點不吃錫...所以才會用鎳片點焊.....除非用特殊助焊劑才焊的上去..

用銼刀,把要焊的接點稍磨一下,加助焊劑,很容易說!!

网友:
可能要加保護電路不然電池可能很快就壞了

楼主:
爬了之前大大門的文章..

沒有強力助焊油..也沒專用錫絲...訂的電池也還沒到...

就拿乾電池來試試看吧....挖賽..原來焊上去就拔不掉...

心得..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多動手..可以少買很多東西!哈哈

楼主:
大家好呀!!

簡單的小弟...亂亂做~哈

難的還是要請教各位大大.....

電池...完成!!

跪求充電器..製作方法n_100|

网友:
你用兩個還是三個,電壓不同選用充電器不同。

网友:
鋰電池充電最好加一個這個
3串 11.1v 30A 鋰電池 保護板 模型 電動工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143850495

楼主:
3串的...3.7v*3 約11.1v

保護板小的知道..用在鋰電充電器 --> 保護板 --->電池

网友D:
電動工具得電池只要損壞了
除非自行維修或修改
否則原廠電池組的價錢
會讓人想換支新的
既然是修改,當然是順手可用就好

自行用6V / 3A鉛酸電池串接

自行用6V / 3A鉛酸電池串接

這支是12V的 (N年前買的)

這支是12V的 (N年前買的)

這支是18V的,裏面的馬達故障更換新品(回收場贊助的)

這支是18V的,裏面的馬達故障更換新品(回收場贊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當時沒問題,並不是表示未來也沒問題,電池也是一樣,所以我請他工作一段時間看看?也順便看看有什 ...

wish
你的馬達是哪一種的
圖片中這顆合用嗎??
尺寸幾乎跟PDF檔一樣

79.59 KB, 下載次數: 52

楼主:
阿...雄爸....
原來你們改裝都是以方便.馬力大為主呀..
我以為..都要想辦法用到....原廠殼都要放的進
真是搞死我了....

小的電池壞了...更慘的是..還買不到這什麼牌子.....網路連賣都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sh
你的馬達是哪一種的
圖片中這顆合用嗎??

拍照片比較清楚︰

我算是BOSCH的愛好者,印象中它的齒輪都是12齒的,怎麼這支GSR 14.4-1的齒輪是9齒的,或許是看的還不夠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動工具得電池只要損壞了
除非自行維修或修改
否則原廠電池組的價錢

雄爸..請問一下唷~這樣把鉛電池放底下...要怎麼固定??用ab膠??

网友A:
引用 楼主:
3串的...3.7v*3 約11.1v

保護板小的知道..用在鋰電充電器 --> 保護板 --->電池

3串的直接去找電子式12V變壓器就可以充電,我是自己改成DC座,用DC插頭直接充電。
3.7V的鋰電充飽是4.2V,但是開始用就會回到3.7V,所以12V ADAPTOR充電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照片比較清楚︰

明日到工絲我再用"游標卡尺"量看看尺寸
目前確定的是
齒輪的尺數完全不一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雄爸..請問一下唷~這樣把鉛電池放底下...要怎麼固定??用ab膠??

之前我是用AB膠黏
這次是用矽利康黏
鉛酸電池的好處是它比鋰電池耐操
缺點是很有份量
12V電池我是用12V的矽鋼片變壓器
經過橋式整流+電容後直接充電
12V(交流電)*1.414(橋式整流)=16.968 <==實際上沒那麼高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01889895
用這一型電池
3串2並
再買個含充電的保護板及充電器
簡單任務,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01889895
用這一型電池
3串2並

樓主用的Ultra Fire 5000mAh的鋰電一個90元就可買到,我也是用這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用的Ultra Fire 5000mAh的鋰電一個90元就可買到,我也是用這種。

這是鋰鐵,而非鋰電
如果一顆90元,那真的超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拍照片比較清楚︰

左岸的商品
http://www.qqcaipu.com/32/535/31874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用的Ultra Fire 5000mAh的鋰電一個90元就可買到,我也是用這種。

沒錯..實際讓容量一定沒有那麼多.本來在掏x找的(賣的商家也跟我說.容量大概就是18650差不多.後還想想.幾個先試用就直接在沒屋頂上買了..一顆90

感覺是真的比原廠的爛電池耐操..下次測試的時候特地找了..3mm的鐵板..真是輕輕鬆鬆..換做原廠的鳥電池..還沒鑽完就沒電了

剛剛特地去看一下原廠的充電器.輸出既然高達Dc17v..不是9.6V的電池..難道他想玩死電池??這樣機器沒賺到.電池也可以賺回來n_09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岸的商品
http://www.qqcaipu.com/32/535/318742.html

我有請惠民幫我買一個,等寄來時再貼上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一直懷疑那支GSR 14.4-1是不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的直接去找電子式12V變壓器就可以充電,我是自己改成DC座,用DC插頭直接充電。
3.7V的鋰電充飽是4.2V ...

老大...用變壓器??12V我很多呀><"
可是..問了別人..都說變壓器跟充電器不一樣...掯
還跟我討論到輸出波型....靠..明知道我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01889895
用這一型電池
3串2並

CAROS兄
對呀...這1顆130..我一顆才90..
而且..這支濫起子..真的不想多花太多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是用AB膠黏
這次是用矽利康黏
鉛酸電池的好處是它比鋰電池耐操

看雄大的電池也知道...拿在手上..真的會痠~

12V電池我是用12V的矽鋼片變壓器
經過橋式整流+電容後直接充電  <------ 這是鉛酸電池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CAROS兄
對呀...這1顆130..我一顆才90..
而且..這支濫起子..真的不想多花太多錢..

只要是能賺錢的工具
就是好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雄大的電池也知道...拿在手上..真的會痠~

12V電池我是用12V的矽鋼片變壓器

鉛酸電池充電浮動電壓可以到14.4V,鋰電超過4.5V沒保護板就會掛給你看,
我說要用電子式變壓器,因為他輸出電壓是穩定的,鐵心式變壓器電壓都超
過太多,空載可能有15V以上,我勸你除非有其他控制電路,例如定電壓,或定電流
,不然還是找12V電子式有2A以上的變壓器。

楼主:
搞定了!小弟用筆電用的12V變壓器(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空載約12.2V1A(可能電流小需要慢慢充)

還另外做了一個5.5*2.1MM的插座..應該算是..完工了

比起之前電池...滿意的測試中n_092|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 大大
你放心,直流馬達好玩的地方就是超級耐操,要讓它壞大概只有換向器片,或碳刷燒毀,
轉子線圈甩 ...

充電要自己再改裝就OK

网友F:
請問各位高手可以改成有線插110伏特電嗎? 直接加入變壓器不知可不可行? (我的HITACHI衝擊起子電池.連同充電器都被丟了.殘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各位高手可以改成有線插110伏特電嗎? 直接加入變壓器不知可不可行? (我的HITACHI衝擊起子電池.連同充電 ...

充電式就是不用帶條尾巴比較方便,要夠力的用氣壓式或交流電的。

楼主:
110v小弟覺得,因該還沒送電,直流馬達的線圈就直接燒了吧

网友G:
自己的一個小經驗:以前舊式手機的電池,都是3.7V  稍微用點巧思,可以有很多的~~~驚豔^^(個人的改裝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的一個小經驗:以前舊式手機的電池,都是3.7V  稍微用點巧思,可以有很多的~~~驚豔^^(個人的改裝心得)^^ ...

小弟思考方是不知道正不正確
當起子在負載的時候電流算是大..用手機的小電流放電似乎好像沒辦法達到這種需要量
個人拙見!
還請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思考方是不知道正不正確
當起子在負載的時候電流算是大..用手機的小電流放電似乎好像沒辦法達到這種 ...

我有一支7.2V的電動起子.用2顆手機電池串聯(3600mAh),使用時間比原先的多很多,使用上還OK(鎖.鑽),原先的是鎳鎘電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拍照片比較清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99453924
我是買這顆 齒輪不合需改過 要拆

參考看看我的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BOSCH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99453924
我是買這顆 齒輪不合需改過 要拆

我的習慣會先找直接合用的,找不到再找代用的,14.4V的馬達大陸有在賣直接合用不用改的,主要也是不急用,也常常跟大陸買東西,所以就等下次再買進來換。

网友:
我部紅M9.6V正計劃改鋰電,但找不到合用的尺寸

网友:
鋰電需要保護板的主要功用為過充電保護及過放電保護,如果是電動工具,以我的經驗,保護電路主要是做在充電器中,只有少數的被動零件裝在電池裡面,當然這不是全部的工具都是如此。
所以如果要改裝,最好是連同充電器一併改裝,我就遇過改裝者沒拿充電器來,結果他的充電器是特殊規格,差點釀成火災的意外,大家要小心。

网友:
我的是12v 的,原本是鎳鎘電池,也常充電後使用不久,

也想來改鋰電,如果照樓大的電池是3.7v,4串連=14.8v

我原本的充電器可沿用?

我充電器負載後才有輸出,我量一下電壓是14.1v

如果是3串聯的話=11.1v,我想應該較可行,較充的進去

充電時別忘記,控制時間,充電器他沒有充飽斷電微弱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