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PLUS搭配AMD 640四核心有問題

楼主(2013-06-15):
M5A78L-M LX PLUS搭配AMD 640有問題
會出現主機板BIOS不支援CPU
首次未安裝系統時,每次開機BIOS系統數值都須重設
安裝完系統後,POWER電源開關關閉再開
會有overclock等訊息出現並當機須重新按RESET才可正常開機
有點麻煩,正打算下載新版的BIOS試看看
如果不行就要換顆FX4100試看看

网友A:
看看板子(BIOS)有無設定到開核
^^

网友:
先更新BIOS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子(BIOS)有無設定到開核
^^

選開核會當機,當機後重開機才會進入系統
未開核會直接跳BIOS重新歸原始值需再進入設定一次

如POWER電源不關閉,每次開機就都不會顯示出異常直接進入WIN7畫面

目前有下載BIOS,試RUN看看中

网友B:
""1.每次開機BIOS系統數值都須重設
2. POWER電源開關關閉再開 會有overclock等訊息出現
3.如POWER電源不關閉,每次開機就都不會顯示出異常直接進入WIN7畫面""

這不是跟 CR2032 有關係嗎?
DDR查一下

网友C:
鈕扣電池換一顆看看吧10元商店買沒多少錢,如果真不行再想其它的。安全又快速的檢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鈕扣電池換一顆看看吧10元商店買沒多少錢,如果真不行再想其它的。安全又快速的檢查法 ...

5月出廠新的主機板
量過了電壓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每次開機BIOS系統數值都須重設
2. POWER電源開關關閉再開 會有overclock等訊息出現
3.如POWER電源不 ...

我是使用UMAX 1600 - 4G
會是硬體匹配問題啊~~~真邪門
不過我下載新版BIOS後丟到C槽倒是沒發現什麼問題
或者應該說USER根本不關機的所以沒被反映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UMAX 1600 - 4G
會是硬體匹配問題啊~~~真邪門
不過我下載新版BIOS後丟到C槽倒是沒發現什麼問題

SORRY 在下沒寫清楚
以樓主您的描述以下幾點:
""1.每次開機BIOS系統數值都須重設
2. POWER電源開關關閉再開 會有overclock等訊息出現
3.如POWER電源不關閉,每次開機就都不會顯示出異常直接進入WIN7畫面""

這些描述不是跟 CR2032鈕扣電池沒電的現象有關係嗎?
電池確定有足夠的電嗎? 及 電池與電池座確定有確實接觸傳導電嗎?

另外以 "會有overclock等訊息出現" 這項描述
DDR順便檢查一下

您最後回應 "我是使用UMAX 1600 - 4G"
南亞的時序不是很鬆 檢視一下BIOS
DDR時序 是否AUTO跑1333的時序 而不1600的時序
可以手動設成1600該有的時序 或 再放鬆比1600再鬆一點的時序 或 把DDR降頻跑1333
也可以另外再找一條 標準1333或1066的RAM試試

以樓主的描述的幾點
如果不是 電池部份的問題 卻實是硬體匹配的問題
再者您沒描述到CPU有無超頻.但會出現 "overclock等訊息"
這是CPU時脈與RAM時脈時序有關
所以一點也  不邪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在下沒寫清楚
以樓主您的描述以下幾點:
""1.每次開機BIOS系統數值都須重設

恩~~~感謝~~~
我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