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兒童小汽車速度控制

楼主(2013-06-15):
請問位先進
一般兒童小汽車只能前進後退6V的電瓶,可以改速度嗎,若可以我是不是也可能改老人的代步車呢
都想改慢一點而以,直接加可變電阻,但好像電統太大怕燒掉,有什麼好辦法呢

网友:
兒童小汽車是玩具------很快就壞了
老人的代步車這是代步工具這需耐久
所以差異太大

网友:
兒童小汽車,應該只是控制正負極來決定前進後退
換供供電電壓可能可以吧

降壓,用 18650 之類的鋰電池(請注意安全)

网友:
用555或TL494之類,做成PWM調製
就可以控制速度
也可以用12v的電池做驅動+PWM控制
這樣比較不失扭力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回答,那用555或TL494之類,做成PWM調製,有圖或其它東西參考嗎,我想先做小安培數的兒童車,在做大的代步車,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喬治查爾斯電子DIY討論區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forum.php?f=4

直流馬達 PWM 馬達 調速器 模組 輸入電壓 DC12V-40V 10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245463265

陳生電子』㊣ 12V 24V 36V 48V直流馬達調速器 再次升級直流馬達調速器可達500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05543564#auc

野營のPWM DC FAN - ddddnet - 無名小站
http://www.wretch.cc/blog/ddddnet/215433

楼主:
感謝雄爸爸的指導,不管是自已研究或用買的,真的不錯,非常感謝,同時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网友:
功率不大的話也可以用線性的拉

只要一個VR 一個功率電晶體就好  要用MOSFET就必須再加一個洩放電阻了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的指導,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