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link企業型網管switch最大故障通病-風扇故障

楼主(2013-06-15):
大家好
請教一下,就是dlink企業型網管switch最大故障通病就是風扇
目前只能在拍賣買到4*4*2 3pin 12v 0.12a的
但網路設備還是亮紅燈,一直發警告,機器過保囉!

請問那邊可以買到4*4*2 3pin 12v 0.17a以上規格呢???
原規格如附件圖~

网友A:
啥~~
風扇不轉也會
跳保護n_119|
風扇 可以在 軸承處 點 機油
若是 生鏽 那就換吧

网友B:
小弟都是把風扇拆開清除灰塵後
上油之後~就還可以用好久!!!

网友C:
這有賣你問看看合不合用並個小電阻不就好了

网友D:
裝的下的話就用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5091954

目前論壇的主機就是用這個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裝的下的話就用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5091954

您實在很討厭, 每次都介紹好物, 害我心癢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
風扇不轉也會
跳保護

它除了很吵的聲音還會卡住所以只好換,但沒相同規格switch還是亮紅燈囉~
這才傷腦啊~不是有轉它就ok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都是把風扇拆開清除灰塵後
上油之後~就還可以用好久!!!

我的都是風扇卡死燒黑囉~不得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有賣你問看看合不合用並個小電阻不就好了

加電阻不是加大負載造成風扇轉更慢??,不是還是量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的下的話就用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5091954

謝謝版大的提供我在買幾顆回來試試看~
接近原規值因該是可以的~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54127102
這顆是否可用?
Google搜尋[4*4 12V 0.17A 拍賣]不難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
風扇不轉也會
跳保護

switch裡面也有mcu
mcu連結一些感測器包含風扇轉速

當偵測到轉速過低時當然可以alerm阿!!!

网友(2013-07-15):
講到加油, 我都用鐵氟龍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54127102
這顆是否可用?
Google搜尋[4*4 12V 0.17A 拍賣]不難 ...

我同事買過這規格還是面版亮紅燈發警告

但台達沒試過可以買來試試看~3Q!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就可以

有些中間燒黑卡死因該加油沒用吧??
另外用沒多久又覆發囉~它是24小時運作的設備

网友G:
這種風扇在下遇過兩種,一種是旋轉時發出信號,通知系統現在的轉速,如CPU冷卻風扇就是,
另一種發出的是停止訊號,只有在扇葉不轉時發出.
兩種都是三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風扇在下遇過兩種,一種是旋轉時發出信號,通知系統現在的轉速,如CPU冷卻風扇就是,
另一種發出的是停止訊 ...

但買三線它還是說異常不知是要reset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買三線它還是說異常不知是要reset嗎??

在下的意思是,
市面一般買到的都是發出轉速信號的,
所以大大你需要的可能是發出停止訊號的冷卻扇.
發出停止訊號的冷卻扇不好找,在下之前是訂了才有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下的意思是,
市面一般買到的都是發出轉速信號的,
所以大大你需要的可能是發出停止訊號的冷卻扇.

嗯!看來這都是廠商故意設計這樣不讓人家換可以賺錢~謝謝你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來這都是廠商故意設計這樣不讓人家換可以賺錢~謝謝你囉!

在下建議您,
如果舊的風扇還可以轉,不妨接上電,然後用示波器抓黃線的訊號波形.
如果是一般的停止訊號,有可能風扇轉動中黃線只是處於HIGH的狀態,這樣的話您只要接電源過來就可以騙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