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除溼機改成水冷系統
火..

楼主(2013-06-15):
1.分離式冷氣-室內機
2.RO逆滲透加壓馬達
3冷排+水箱
4.壓縮機+散熱排
5.壓縮機運轉電流
6.熱排,溫度
冷卻水路徑:
冷排+水箱->加壓馬達->室內機->回到冷排+水箱
目前狀況
1.壓縮機+加壓馬達+室內機同步啟動
水溫頂多降到26度,出風口溫度也是26度
2.先開壓縮機+加壓馬達,水度頂多降到19度
此時開室內機,過沒多久,水溫又回到26度

小弟另一個想法是
水箱->水冷排+冷排->加壓馬達->室內機->回到水箱
這樣的架構會比較好嗎?

另一個疑問就是
冷排的溫度會影響到冷媒壓力嗎?
小弟曾經將壓縮機與加壓馬達一直開啟,不開室內機
有聽到冷媒流動的聲音,但壓縮機電流沒變化

网友:
除濕機是利用熱排乾熱的風,去循環回來濕度高的空氣,再用冷排捕捉水氣,凝結成水滴,
收集後清除,你泡水幹嗎?

网友:
水箱->水冷排+冷排->加壓馬達->室機->回到水箱

网友:
除濕機基本上就是一台小冷氣,只是冷氣機是把冷熱風分別送往室內室外,除濕機則是利用
氣流熱往上升冷往下降,乾空氣較輕留在上方,濕空氣較重下降被冷排捕捉,再利用乾冷空氣
經過熱排冷卻並加溫往上完成循環,你水冷要冷哪部分?
一般冷氣機單獨除溼,雖沒冷熱同一室內循環,但只用最微弱的風在室內捕捉濕氣,風太大就
變成冷氣了。

楼主:
當然是用制冷部份來冷卻水,跑水冷

网友A:
你把除濕機冷排拆下,只剩下熱排跟壓縮機???有灌回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除濕機冷排拆下,只剩下熱排跟壓縮機???有灌回冷媒???

並沒有破壞到冷媒系統,只是將"冷排"移動位置

楼主:
除溼機原本是"冷排"與"熱排"並列一起
改裝水冷機是將"冷排"拉下來,放置在水箱中製冷
小弟的疑問是
當"冷排"的溫度越低時,冷媒壓力會不會變化?
會不會導致壓縮機異常狀態發生?

TO  Alonger 大:利用冷排的溫度,將水降溫

TO  lkkseemi 大:除溼機就是"室外機"

网友:
他有感溫器,偵測到冷排太冷還是會罷工,除濕機有分A型和B型,詳細情形我忘了。

网友:
只能說是..異想天開!(別無它意.失言見諒)
因安全是一個問題.效率又是一個問題.
研究心態.值得讚許!

网友:
就你的問題回答...
當"冷排"的溫度越低時,冷媒壓力會不會變化?
A:會
會不會導致壓縮機異常狀態發生?
B:就你的情況,應該沒啥關係,不過壓縮機是有壽命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故障的可能

网友B:
感覺像空調的冰水主機,冷排產生冰水,冰水再送到室內機做熱交換或除溼.....
冰水溫度如果能下降且維持的夠低,或許可行。
除濕機利用冷排吸熱冷凝(溫度夠低)空氣中的水分,空氣(含濕氣)的比熱應遠小於水,溫度夠低所以可行.

冷排要降低水溫的能力好像不夠!

楼主:
感謝各為痞友回答
目前效率覺得不是很好,至於安全性
有壓縮機本身的過載保護+保險絲
這台除濕機控制迴路只有簡單的兩組線路,一組壓縮機,一組馬達
沒有冷排低溫保護

那天測試時,沒有測試水溫多少
只知道熱排溫度.室內機冷排溫度.壓縮機電流還有聽到冷媒流動的聲音
還有一次試機,沒開加壓馬達持續運轉一小時
去看的時候冷排已經結冰了

壓縮機壽命就不管了,已經放置一顆12公分風扇對壓縮機做散熱

小弟會這樣問,最主要是聽維修人員說會有壓力問題

冰箱系統與除濕機與冷氣機所使用的壓力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空調的冰水主機,冷排產生冰水,冰水再送到室內機做熱交換或除溼.....
冰水溫度如果能下降且維持的夠 ...

沒錯,最初想法是這樣
只要求不要熱,可以睡個好覺而已

网友B:
聽維修人員說會有壓力問題...
若再稍多填充冷媒使高壓壓力稍高,電流應會增加,(或可提升冷凍能力?)
但是提高高壓側壓力,是否會有冷媒在壓縮過程液化現象?傷害壓縮機呢?

R22 (絕對)壓力5KG/CM2時,蒸發(液化)溫度約0度C;

R22 表壓力5KG/CM2時,蒸發(液化)溫度約8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維修人員說會有壓力問題...
若再稍多填充冷媒使高壓壓力稍高,電流應會增加,(或可提升冷凍能力?)
但是提 ...

所以當初聽到冷媒流動的聲音,代表冷媒溫度已經很低而液化?
如果我使用冰箱的冷凍系統來製冷,會產生狀況嗎?

一開始我是跟維修人員討論說,看看能不能把冷排拿掉
換成螺旋的銅管或鋁合金管,直接放置於水箱中
維修人員是說冷排效率比較好,換成螺旋銅管效率可能就降低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拿冰箱壓縮機改成冷水機
卻跟我說會有壓力問題
維修人員說除濕機與冷氣機是一樣的系統,冰箱的系統不一樣
所以小弟才上來提問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下次發明獎看你了喔
加油

网友:
除濕機,冷氣機,冰箱,所設計的溫度是不一樣的
就算除濕機跟冷氣機所使用的冷媒是一樣的
設計的溫度還是不太一樣

附圖的表頭, 看得懂是什麼意思嗎?

楼主:
雄爸
表頭是一個壓力表,其顏色代表就不知道了。
冷氣機最低溫度應該在零度以上。
除濕機依AB型來分應該是15度與5度以上。
冰箱在零下20度左右。
小弟只知道這些

网友:
如果你要改也不難
只要蒸發器控制在零度--------------然後壓縮機就停止等冰化再啟動壓縮機就好了
方法可參考無霜冰箱的除霜方式

网友C:
之前遇到有人來問,想拆冰箱的冷氣系統去養泰國蝦(主要控制水溫在20度),
不知道是否是同樣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表頭是一個壓力表,其顏色代表就不知道了。
冷氣機最低溫度應該在零度以上。

低壓的壓力在70/CM2的話

管內冷媒如果是R22的話,表示低溫端是設計在8度C

管內冷媒如果是R404A的話,表示低溫端是設計在0度C

管內冷媒如果是R134A的話,表示低溫端是設計在22度C

高壓端也是如此類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有人來問,想拆冰箱的冷氣系統去養泰國蝦(主要控制水溫在20度),
不知道是否是同樣的情形~ ...

一般要把蒸發器弄小-----------原因水散冷太好----------------

网友:
真有實驗精神, 讚
祝成功

楼主:
to maxcar大:小弟想試試不改變其蒸發器面積,而將水的容積減小看看

to 雄爸爸:文圖並茂,讓小弟了解其含義

感謝各為痞友的指導,謝謝

网友D:
基本上壓縮機排氣量太小
可將蒸發器(水減少)內機風量開小風.
如常時間開壓縮機會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壓縮機排氣量太小
可將蒸發器(水減少)內機風量開小風.
如常時間開壓縮機會NG ...

挖哩,這麼嚴重............
小弟開的時間還滿長的,都是3~6小時在開

金龍大:壓縮機NG的原因是冷媒進氣量不足?

网友:
版主提到:
低壓的壓力在70/CM2的話...

是不是改成:
低壓的(表)壓力在70PSI(5KG/CM2)的話 ...........8度C   (R22)

网友:
熱量是由高至低 在移的過程中 接觸面積 跟 比熱 是關鍵

冷排水箱不能用這 型 的 這樣子 上面的空間 都 浪費 掉了

水箱要用 高扁型 的

這樣做冷排才能全部泡到水 同時又能減少容積 降低水箱內水的溫度

當水容積變小時等於總熱量減低同時冷排又可以增加接觸面積 這樣水會更冷而且用的時間會更少

I                       I
I ~~水~~位~~I
I                       I
I          1 冷 1    I
I        1      1     I
I     1 排 1        I
I                      I
----------------------

可以設計一套系統 水溫低到一定程度時 停止壓縮機 或找用定時器接在壓縮機上 打兩小 休一小

放斜的是為了讓水能夠循環 平均熱量

冷排正式名稱好像是蒸發器的樣子n_064|

楼主:
將水的容積降至 2公升,感覺一樣
入水溫約24度,出水溫約29度
等冷排回來,在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水的容積降至 2公升,感覺一樣
入水溫約24度,出水溫約29度
等冷排回來,在試試看

那你讓水 流過冷排   只有 泡 感覺 效率不高

楼主:
出水口在冷排上面,入水口在冷排的銅管旁

突然發現
水量 2 L時,預冷很快,但吹不涼
水量 4 L時,預冷稍慢,至少吹的涼
有點想接大水箱,用定時器去預先冷卻

网友:
有沒有考慮加一個桶子在上面
利用大河馬排水器分解
或加裝養魚用的打水馬達
讓水會流動增加散熱效果

网友:
我想了一想,根據質能互換定律,一台除濕機耗電約200W上下,扣除其他消耗,
真正能轉換出來的冷卻力有多少?將1公克水升降1度C需要多少卡?1W能轉換多少
卡,水有多少?沒有不吃草又能跑的馬,能這樣用冷氣機早就出局了。
說一件我的異想天開的事,和你這個差不多,我有個水泥魚池,寬1.5米長3米,深
約40公分,曾經寒流來我同情我的小魚,拿一個250W的魚缸用加溫器放裡面,經過
一晚,除了耗電以外,水溫毫無影響,火大放一支電湯匙600W的進去,魚連靠近取
暖都不來,白白耗了一整天的電。

楼主:
to tn01016424大:這點可以試試

to Alonger大:轉換效率一定比冷氣低,可能無法將3.6坪的房間
由室溫31度降至25度,卻可以將吹出來的風降至26度
整體感覺是涼爽的

小弟也想過耗電問題,所以才想要用大水箱事先預冷
再來開室內機,這樣出風口溫度控制在27-28
壓縮機是可以休息的,不用一直運轉

目前壓縮機一直運轉,出風口溫度維持26度
如果設定28度,可以休息10分鐘,轉8分鐘
目前水量約3.6公升

楼主:
最近中午天氣太熱了,冷擬器溫度飆到50度了
冷水溫度降不下來,只好關室內機
等水溫降低再開

网友:
如果有機會應該查一下壓縮機的製冷熱最高轉換率
你會有更深了解

楼主:
壓縮機一般效率都可以達到2.0以上
但是這台已經惡操很久了,所以效率有1.0就偷笑了

突然發現壓縮機剛開啟時,功率約壓在180瓦左右
運轉約10分鐘,功率會慢慢上升
上升到230瓦時,pf值約0.85左右
上升到240瓦時,PF值約0.93左右
然後就穩定了(PF值有些誤差)

如果壓縮機休息超過一小時以上,在開機要等10分鐘才會製冷
如果壓縮機休息10分鐘,就無此狀況

目前
晚上室內機可以切強風,出風口溫度壓在27-26度
中午室內機要切弱風,出風口溫度壓在27-26度
目前就這樣吧,等壓縮機掛掉再說吧

謝謝各為痞友們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