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華 650W 無電壓輸出

楼主(2013-06-16):
想請問

ICE2A0565Z的
7(VCC).8(GND)腳短路

可以用 ICE2A280Z 替代嗎?

ICE2A0565Z PG-DIP-7-1 650V 100kHz 4.7Ω 23W 13W

ICE2A180Z   PG-DIP-7-1 800V 100kHz 3.0Ω 29W 17W

ICE2A280Z   PG-DIP-7-1 800V 100KHz 0.8Ω 50W 31W

楼主:
已經把 ICE2A0565Z 換上去了

大電容電壓只有157v

但還是沒有電壓輸出

應該要從那裡查

网友A:
腳位定義的條件都成立了嗎??

大電容是哪個位置的大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定義的條件都成立了嗎??

大電容是哪個位置的大電容???

這樣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B:
VCC               1.87V??????量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1.87V??????量錯嗎

我把圈來的其中一個短路換掉
一樣不能開

剛剛把兩個全拆掉
就有輸出了

那個 vcc 是13.49v

圈起來的位置
裝或不裝
或是只裝一個

不知道影響大不大

楼主:
ICE2A0565Z 各電壓

网友:
那是要裝吧
不然IC電源就沒穩壓

楼主:
換上兩個稽納二極體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