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新手~bga一直爆晶~請問大大們是溫度的問題嗎?

楼主(2013-06-16):
昨天晚上一直試bga~都會聽到爆晶的聲音~由其是顯卡最容易~
小弟有幾個問題~請大大可以幫小弟解惑~
1.什麼是有鉛~無鉛~要如何分,小弟有爬文,還是不懂?

2.為什麼會爆晶,是溫度問題嗎?還是沒有烤的關係?

网友:
有用測溫線量溫度嗎?
是否有實際圖片看看呢
感謝

网友:
會爆晶,是沒有烘烤

网友:
除了真空包裝剛拆出來的晶片
其餘的正常應該100度烘烤24H去除水汽
不然加熱時很容易爆晶

楼主:
原來是這樣,難怪一直爆晶

网友A:
板子上有 Pb\ 或 ROHS  我知道是無鉛

ROHS

ROHS

焊bga時還有就是溫度不要一次就給高溫
溫度要慢慢加上去才行

网友B:
小弟我也曾為爆晶傷透腦筋,我提供一下個人看法.....不知你是土砲還是bga返修台,以土砲來說~~晶片及pcb板烘烤絕對是必要的,再來就是溫度的控制,由180度上升到230度之間一次性的升溫不能太快,再加上要用好一點的(或正牌的.....)助焊膏,就會有明顯改善~~

网友C:
你風槍 先在上方用最大的風嘴 風量也是 大範圍繞圈 連周邊零件都要 但不要繞到錫都融了不然零件會飛走 過1分多鐘後 去 熱下面 也是一樣 之後
再來烘晶片 烘烘烘 要繞圈喔  看到他沉下去時 在過一分鐘風槍就可以移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 Pb\ 或 ROHS  我知道是無鉛

謝謝大大提供經驗~我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也曾為爆晶傷透腦筋,我提供一下個人看法.....不知你是土砲還是bga返修台,以土砲來說~~晶片及pcb板烘 ...

對啊~一直爆晶真的很心痛~謝謝大大的分享~所以晶片及pcb板都要烘烤~請問你的助焊膏是幾度的時候加~麻煩大大為小弟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風槍 先在上方用最大的風嘴 風量也是 大範圍繞圈 連周邊零件都要 但不要繞到錫都融了不然零件會飛走 過1 ...

大大~請問你這樣的做法是回捍嗎?~還是在修補?~還是在烘烤?~小弟愚笨~不了解大大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你這樣的做法是回捍嗎?~還是在修補?~還是在烘烤?~小弟愚笨~不了解大大的意思 ...

都通用的 不管是拆 還是裝 還是在補空焊

再拆時  防止板翹 焊點掉落
在裝時 防止爆晶 避免加熱太猛造成內傷
在補時   同 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啊~一直爆晶真的很心痛~謝謝大大的分享~所以晶片及pcb板都要烘烤~請問你的助焊膏是幾度的時候加~麻煩大 ...

順興大的土炮,你參考一下~~http://bbs.pigoo.com/thread-18984-1-1.html
何時加助焊劑好像沒差,我都是底溫到140度加的~~小弟2年前也是外行,後來經過不斷的努力根嘗試總算略有小成,這是我發的文,給你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5134-1-1.html
我說一下個人看法,假若晶片出問題,加焊重植都是徒勞無功的,還是一定要換晶片,我試過太多~~所以市面上為何修顯卡的人那麼少又或者為何上網買中古卡總是用不到3個月就破圖雪花(黑心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通用的 不管是拆 還是裝 還是在補空焊

再拆時  防止板翹 焊點掉落

了解~謝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興大的土炮,你參考一下~~http://bbs.pigoo.com/thread-18984-1-1.html
何時加助焊劑好像沒差,我都是底 ...

謝謝大大的回覆~小弟看了你的文章學了很多~
小弟再問一個問題~沒屋頂的有賣bga烤箱有點貴,小弟買不起orz~小弟看大大的是烤食物的考箱~大大的烤箱不是只能設定60分鐘,還是再重覆設定,關於烤箱有什麼注意的嗎?麻煩大大為小弟解惑~謝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小弟看了你的文章學了很多~
小弟再問一個問題~沒屋頂的有賣bga烤箱有點貴,小弟買不起orz ...

每個人做法都不同~~我是設到底跳起來也就差不多50分鐘~~反正只要耐心點注意不要一次性昇溫太多,應該就能減少爆晶的機會,反倒是焊膏~~一定要用正牌的~~市面上便宜的都是假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個人做法都不同~~我是設到底跳起來也就差不多50分鐘~~反正只要耐心點注意不要一次性昇溫太多,應該就能 ...

謝謝大大耐心提示~

网友D:
怎不把你的機器還有曲線拿出來討論看看.....
說不定溫度太高...你用再好的助焊膏...或再怎麼去烘乾也會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不把你的機器還有曲線拿出來討論看看.....
說不定溫度太高...你用再好的助焊膏...或再怎麼去烘乾也會爆啊 ...

阿水大大~小弟看過你的很多文章^^~學了很多
其實是這樣~小弟是用853A預熱台+熱風槍~不知道是不是小弟的問題~這台很慢熱~小弟有看過溫度下面大約在200多,上面的溫度大約比下面減少20度,就會爆晶的聲音(好心痛)~因小弟把東西退回去了~最近在找別台來試試~小弟在把曲線拿出來跟各位討論看看~謝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水大大~小弟看過你的很多文章^^~學了很多
其實是這樣~小弟是用853A預熱台+熱風槍~不知道是不是小弟的問 ...

其實應該真正要注意的是板溫~~我是拿感溫棒用貼黏的方式,當下底溫黑晶爐溫昇的依據,基本上你一定要能控制底板溫度在你設定的數值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應該真正要注意的是板溫~~我是拿感溫棒用貼黏的方式,當下底溫黑晶爐溫昇的依據,基本上你一定要能控制 ...

謝謝wanjonwan 大大~你真的幫小弟解惑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wanjonwan 大大~你真的幫小弟解惑很多

呵~呵~你知道嗎~~我為了玩bga無形中都投資了不少小錢,每次卡到瓶頸好幾次都想放棄但又不甘心,經過不斷的嘗試後就在突然的某天下午被我那鳥鳥的土炮真的做成功後,真的是爽度200,因為我也不是做這行,買返修台也划不來,~~加油喔,你會成功的~~題外話,顯卡門的晶片加焊重植都撐不久,要換晶片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大~小弟看過你的很多文章^^~學了很多
其實是這樣~小弟是用853A預熱台+熱風槍~不知道是不是小弟的問 ...

這台不錯用~我也有
PIGOO的大老用這台也用的嚇嚇叫~只要抓對方法就行了!!
重點在下溫!!上溫只是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知道嗎~~我為了玩bga無形中都投資了不少小錢,每次卡到瓶頸好幾次都想放棄但又不甘心,經過不斷的 ...

謝謝大大的鼓勵~那大大的烤箱溫度都怎麼調~麻煩大大給小弟指引光明的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鼓勵~那大大的烤箱溫度都怎麼調~麻煩大大給小弟指引光明的燈^^ ...

若我沒記錯~~假若像我那台烤箱(剛好可以塞大的主機板)沒做溫控,加熱下去溫度會直衝300多度下去,到時你會聽到鞭炮聲(電容炸開),如順興大的黑晶爐作法,替你的烤箱加溫控,也就是要準備 ssr ,溫控器,還有感溫棒......

网友E:
好奇問一下853A預熱台 加熱背面,那像顯卡晶片背面都會有很多電容,這樣不會底部加熱後就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問一下853A預熱台 加熱背面,那像顯卡晶片背面都會有很多電容,這樣不會底部加熱後就掉件? ...

要控制溫度

网友F:
我的看法是,與其買個幾千元的不成熟的設備,不如一次花個X萬買個專業BGA設備
不僅無晶爆問題,且溫度控制均有顯示,無須憑感覺

你花了很多次的幾千元(因為效果不好)~~~加總後,就差不多是一個X萬的bga設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看法是,與其買個幾千元的不成熟的設備,不如一次花個X萬買個專業BGA設備
不僅無晶爆問題,且溫度控制均有 ...

我贊同您的看法,
本人也試過土砲,紅外線bga,尚述這些都花了錢,但對pcb 厚度,晶片...研究,要控制到量化,精準,
只有專業返修台,故長痛不如短痛花多一些錢,買個專業BGA設備
最後才一勞永逸,這是本人小小之建議.
如果您是業餘,建議就玩土砲.

這是本人專業BGA返修台
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看法是,與其買個幾千元的不成熟的設備,不如一次花個X萬買個專業BGA設備
不僅無晶爆問題,且溫度控制均有 ...

沒錯~~您說的真的很正確~~我也很認同,但.......如果有再好的設備,再好的bga反修台,在晶片植球上一直搞不定好像也是白搭~~so~花大錢買設備,也是要心臟夠大呢~~

网友G:
853A預熱台+熱風槍

只能作 小面積的BGA  回焊~

我也有一台853A 都是再 處理 小零件 當底部預熱用~..(會比較好拆\)
想用來 做 南僑 顯卡~ 可能 不行哦~...它的 加熱面積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853A預熱台+熱風槍

只能作 小面積的BGA  回焊~

對啊~所以覺得好像愈買愈多~我覺得這東西超燒錢的orz

网友:
小弟的前輩用這台,真的很好用-.-
像我這樣的新手都能成功迴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