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電腦機殼漏電或正常有標準可循嗎?

楼主(2013-06-16):
朋友主機壞了幫忙看順便買新的更換
安裝過程突然覺得他的主機還蠻會電人的
以前懵懵懂懂只知道有些主機會電人
現在好奇一下就把三用電錶用上
主機直接金屬面躺在地上人也坐地上
手拿嘿棒紅棒輕觸主機金屬部分
開機用直流測不到
交流開50竟然會衝到40.....??!!
不是只是靜電嗎....
爬了一下網路想知道這些靜電能否處理掉
前個主機板會不會就是因為漏電導致某零件短路(我很淺,別笑我主機版不會檢測)
但大多文章指向家庭電源接地導電的問題
我把相同方式量我自己用的主機的確沒啥在動
也有可能我自用的主機下面有塑膠圓墊絕緣
把問題主機電源供應器拔起來與主機中間放個後紙板測試一樣
拿別的電源供應器接上大約只有20

請問:
1:如果是電源供應器漏電,應怎樣查修電源供應器?
2:三用電錶量到的數據有參考價值嗎?
3:大家主機都大約多少?參考一下

感謝大家花時間收看,感恩ㄟthx...

网友:
但大多文章指向家庭電源接地導電的問題<<--沒錯,往這方向查.

网友:
正規POWER在電源輸入端會有EMI濾波器,其中的Y電容是接在電源線與外殼之間,所以輕微漏電是正常的,只要有正常接地就可以將漏電導掉。

所以電腦POWER會漏電才是正常的,不會漏電的是偷工減料,接地才是正途,將POWER外殼與機殼絕緣是不正確的作法。

网友:
標準三孔式插座才能完全杜絕此一情事發生
一般的兩孔式插座
只有火線&水線,並沒有接地

楼主:
換了顆電源裝況似乎沒有多大變動
看來問題的確導向電源接地問題

謝謝各位回復,小弟朝電源接地方向試試...

ps:這個經驗告訴我,沒事千萬別把電源線的接地圓圓那根ㄠ斷ㄟ....手賤(台語).....

网友:
EMI濾波器 Y電容 分壓 漏電..

拉 一條線 出來到 鐵窗 上就可以  比較  不會被 電到了

网友:
  如果插座為兩孔且有驗電起子(筆)的話, 試一下電源殼或機殼. 若皆亮, 將插頭翻轉180度插上再試. 如果亮度明顯減弱或不亮, 應該就不太會感電了.

  供參考, 若不正確還請先進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