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61sme-s2 無法開機 無畫面

楼主(2013-06-16):
請問一下 論壇的維修高手 ,小弟有張板子最近無法開機  ..無畫面

只有硬碟有在動...cpu風扇也沒有轉動...顯示卡 ,電源供應器 ,都有換過另外一台良品來測試 !

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我有觸摸cpu散熱底座.有微微的發熱~~!

目測周邊元件都無燒焦痕跡... 是否晶片有問題呢?

前一陣子這張板子還在使用期間...會出現開機後 過沒幾分鐘 ,就自己關機..這樣情形可供判別哪裡有問題嗎?

网友A:
技嘉又是單橋板,應該不難處理,但~~你沒除錯卡有點難判斷,可以的話先刷bios,不行再壓橋開機看看,若是空焊就.......

网友:
你是要找人維修還是............?

如果你根本不知如何動手,就當你要找人幫忙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又是單橋板,應該不難處理,但~~你沒除錯卡有點難判斷,可以的話先刷bios,不行再壓橋開機看看,若是空焊就. ...

你好 ....已經無法開機 ,怎麼刷bios?   抱歉本人不是相關電子科系,壓喬的意思是.南北橋用力給壓下去就對了?

网友:
照片看起來好像已有 電容 凸了

网友B:
先試著清除CMOS資料看看會不會開機
12V那條4個洞的沒插也不會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試著清除CMOS資料看看會不會開機
12V那條4個洞的沒插也不會開機

您好  cmos資料 清楚過了..12v那個..是電源供應器 那條線嗎?我有插= =

可能是電源管理晶片 故障吧?

网友:
使用中會關機這個問題,這時期的CPU SOCKET有些有問題
會造成CPU過熱導致自動斷電關機,解決方式就是墊高CPU,使其與散熱座緊密貼合
但這狀況應該還是能開機才對

連除錯卡都沒有的話,能做的動作不多
可以試著先量看看CPU VCORE有沒有出來,方法就是直接量MOS下管D極
或者你偏愛把板子翻過來量電感也行
判斷有無復位的另一個方式是,量測IDE座的第一腳,方法是探針放好後
壓下RESET SWITCH,看電壓是否有跳變,有的話表示有正常復位
理論上是如此,但是實際上我沒做過

网友:
散熱片 拆下 用吹風機吹15分鐘 開機看看~
這片 BGA 故障 8成~祝好運~

楼主:
謝謝 我會嘗試看看 樓上所說的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