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轉貼秘技]DIY修理滑鼠點一下變成點兩下

楼主(2013-06-16):
[秘技] DIY修理滑鼠點一下變成點兩下

現在的3C產品都很先進,用了一陣子之後,保固過了就剛好壞了。筆者的羅技滑鼠(M305)用久了,點一次滑鼠左鍵,自動會變成點兩次(單擊變雙擊),過去都摸摸鼻子,再買一個新的。這次想說先上網爬個文,發現大部份建議直接再買一個新的,或者是自行換掉「微動開關」,但好像很麻煩。後來打電話給客服,轉接到一個大陸口音的服務人員,她請我DIY做障礙排除,竟然就修好了。方法超簡單,如下:

把滑鼠的連結電腦的USB拔開;如果是無線滑鼠,就把滑鼠電源關掉。
連續、輕輕的按滑鼠的左鍵或右鍵,連續的按三分鐘。(不是按住不放)
我的電腦 → 控制台 → 滑鼠:有一個按兩下的速度測試區域,測試看看你的滑鼠好了沒有。
客服稱90%的案例可以用這個簡單的方法就修好,稱之為「靜電排除法」。

我相信大家都是換微動開關.可以試試這個方法.
出處:http://software.sopili.net/post/diy-fix-mouse-click/

网友:
這個方法好像怪怪的!
會連點應該是微動開關裡面的結構有問題了,
就是因為太常使用,所以壞掉,
怎麼會用更頻繁的連按,來解決這個問題?
還靜電排除法?微動開關是用靜電嗎?
怎麼想都想不通!

网友:
類似這種方法我也用過,對於某些情況有用,但是嚴重的還是要換開關.
這種方法應該跟靜電無關,而是接點髒了或不平,壓壓按按之後接點變乾靜了,或者變平順了,之後還是會再發生.

网友:
在下遇到案例
左右鍵都是玩遊戲 玩壞的 且按的感覺已變QQ的了
我都是直接換 歐母龍 的交件比較實在
所以 它所謂的靜電排除法好像無效

不過如果是 滾輪 上下卷動 頁面會跳
用毛刷清一清 滾輪傳感器 道是70%的案件能完修

网友A:
如果家裡的滑鼠用久了,滑鼠點一下,自動會變成點兩下(單擊變雙擊),就換這個『微動開關』,最常見的是歐姆龍開關,也有德國CHERRY,樣子都長一樣,只是觸點跟回饋不一樣。

歐姆龍開關

如果是滾輪上下卷動頁面會跳,就換這個『滑鼠編碼器』,最常見用的是ALPS,樣子也都長的一樣,差別在那三支腳長短不同(是整體長度不同)。

ALPS編碼器

如果是99元的滑鼠也是可以買來自己換的,換過後觸感會大大改變。
不過有些滑鼠的微動開關不是用這種的,要換之前先拆開看看。

网友B:
這方法好像有用耶.
因為我剛修好了我的 laster鼠
故障狀況是 按住左鍵 要下拉時. 會自動放開(不能連選)
處理的法式. 大力連續的給它按個一分鐘.亂按一通
ps.不知道能撐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家裡的滑鼠用久了,滑鼠點一下,自動會變成點兩下(單擊變雙擊),就換這個『微動開關』,最常見的是歐 ...

歐姆龍開關越來越貴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歐姆龍開關越來越貴ㄚ

有十幾元的歐姆龍開關啊,如果你的滑鼠是99元的就不要換了。

网友:
我手邊兩隻滑鼠也是故障,客服教"靜電排除法"
無效

在三年保固內,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歐姆龍開關越來越貴ㄚ

還有櫻桃的更貴....一顆要價上百....

网友:
靜電排除法????..................無言......
不就是個微動開關,跟靜電有什關係= =
就是接點髒了而已
不信??
挖個洞往裡面噴接點清除劑或WD40就好了
也不用換
歐姆龍開關品質一向不錯,櫻桃的就少接觸了

网友:
我不管滾輪或微動開關,不聽話就先噴WD-40,跟著用空壓機氣槍猛吹,
大部分馬上服服貼貼,有氧化脫焊則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歐姆龍開關越來越貴ㄚ

我上上週買一顆 40元, 換掉羅技 M705 的按鍵

其實滑鼠左鍵壞了, 換掉以外, 塑膠按鍵和開關接觸的地方也凹了, 只是不知道要用什麼材質來補平

网友:
這個我是直接換開關比較實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上上週買一顆 40元, 換掉羅技 M705 的按鍵

其實滑鼠左鍵壞了, 換掉以外, 塑膠按鍵和開關接觸的地方也 ...

凹陷的地方
輕微的 可用三秒膠 260   不要用 155
嚴重點的 可用 環氧塑脂 或 銅 鋁 薄片義枝 或 同材質+熱風槍或低溫烙鐵 義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凹陷的地方
輕微的 可用三秒膠 260   不要用 155
嚴重點的 可用 環氧塑脂 或 銅 鋁 薄片義枝 或 同材質+ ...

260 和 155 是什麼思??

環氧塑脂是所謂的 AB 膠嗎?

您的手工藝真是厲害啊, 又學到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0 和 155 是什麼思??

環氧塑脂是所謂的 AB 膠嗎?

三秒膠只是一種統稱 其實它還分很多種性質
在台灣的書局或一般五金行比較常見到的三秒膠廠牌 長春 CA-260  CA-155
CA-155很容易白霧化  所以建議購買CA-260

三秒膠

三秒膠

如果是選擇三秒膠 建議操作方式 :
不要直接拆開滑鼠就點粘補

建議再把滑鼠上蓋細拆. 另外再多準備空煙盒
(在下用的這瓶三秒膠超貴的.但點多不白化.可橡膠&石頭對黏)

2A

2A

先把三秒膠點在空煙盒上
(在下暫以螺絲固定劑代替三秒膠.拍照比較好呈現)

再把要補平的物品去沾三秒膠

4A

4A

會類似以下結果. 如果一次未能補平.先放置10分鐘後稍微研磨一下再沾三秒膠
重復至滿意為止

AB膠 POLY膠 水晶膠 是屬於二液型環氧塑脂  另外還有一液型環氧塑脂
(如果須做義枝或重新灌模 是用環二液型環氧塑脂+夕膠)
AB膠 夏天的話 不建議使用 操作時間5分鐘以下的 太快干 (除非您手腳真的很快)

网友D:
謝謝大大專程的圖片解說, 真是太感謝了, 也很佩服
讓我想起玩遙控飛機時, 有很多高手的改裝手工也超強超厲害的, 做出的東西都出人意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謝謝大大專程的圖片解說, 真是太感謝了, 也很佩服
讓我想起玩遙控飛機時, 有很多高手的改裝手工也超強超厲 ...

喔!!忘了說
最後補充說明:
所有工序都卻定完成後.最好放至24H以上.讓 膠 完全干化 .
這樣才能使用的比較長久.不會很快就又凹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喔!!忘了說
最後補充說明:
所有工序都卻定完成後.最好放至24H以上.讓 膠 完全干化 .

了解了, 謝謝大大的解說

网友F:
你好~~ 日系灰點Omron 及Cherry DG2 黑點, 這兩款都會高身少許, 安裝之後 再銼一下接觸位置. 這樣會比較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日系灰點Omron 及Cherry DG2 黑點, 這兩款都會高身少許, 安裝之後 再銼一下接觸位置. 這樣會比較好 ...

滑鼠連點,9成9都是微動開關金屬接點氧化(生鏽)造成
點個幾百次上千次,氧化層磨掉當然OK
但是,阻止氧化的鍍金膜早就沒了,能撐多久?1周?2周?
(在節省成本的大前提下,鍍金層已經若有似無,搞不好有些根本沒有)
換品質良好的微動開關是個解法,但品質良好的微動開關以目前市場的氛圍下,已是稀有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方法好像有用耶.
因為我剛修好了我的 laster鼠
故障狀況是 按住左鍵 要下拉時. 會自動放開(不能連選)

果然是撐不久.
又變成連發鍵了.
等來會有三秒膠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