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13wm-4求助

楼主(2013-06-16):
抱歉了各位上次小弟疏失無補上電路圖
拆了好一陣子終於拆解完成但是也斷了好幾根卡榫

小弟的螢幕是  Viewsonic   VA2213wm-4-(螢幕2008年12月出廠的)

開機時螢幕可正常顯示也可叫出設定螢幕的OSD選單...等
但是使用一段時間後可能就會出現螢幕閃爍-就是突然變黑後又跳回來-但是閃個幾次就真的黑屏了
按螢幕的電源鈕關閉後再按開整個螢幕還是黑屏-按AUTO鈕也無效~
連設定螢幕的OSD選單都叫不出來(也跳不出No signal的訊息)
但是放一段時間再開機又可以使用~小弟檢查電容都無暴漿狀態~不知問題在哪 = =

抱歉~小弟不太懂該從哪邊量起~請各位大大指教

黑屏狀態

黑屏狀態

正面檢查電容都無突起

正面檢查電容都無突起

背面

背面

正面檢查電容都無突起

正面檢查電容都無突起

正面檢查電容都無突起

正面檢查電容都無突起

网友:
外觀正常不代表零件就正常.
如果用看的就看得出來那裡壞.那麼很多人就沒飯吃了.

測量紅圈內電壓.正常與異常時是否相同.

网友:
此機款5年保固~怎會想拆?
2008/12~2013/12~
.

网友:
電容壞不表示一定要爆漿呦  最好那顆大電容也拆下來測看看容質~ 我遇過幾次 大顆的外表正常 其實壞了 情況就是剛開正常 過一段時間就黑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小弟再找時間試試容值與電壓
不過iq2100大大您說他保固五年 真的假的n_094| 我以為已經過保固了畢竟當初只花4.5K買
第3年有換過一次電源版
感謝各位大大給予的建議
若小弟可以修復再回來PO圖(希望問題不要太大n_076|)

网友:
可以的話.把電容全換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小弟再找時間試試容值與電壓
不過iq2100大大您說他保固五年 真的假的 我以為已 ...

別拆零件 上官網查保固  恢復原狀  除非你拆殼技術很差不然裝回去 一樣送回保修不用花錢
你說的這問題一般都是  大電容的問題 與A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