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集品6347 電源板STARMEN TOM330CABB 零件燒毀[已解決]

楼主(2013-06-16):
2013/6/18 更新

已經把買來的良品換上了,板上的焊均做過補強了,電容非日系的也全換為日系的了,打算過一陣子重買新電容後,再換一次全新的電容,希望它可以服役到面板掛。

再次感謝各位前輩先進們的指導與建議,雖未將其修復,但在過程中也是有得到一些觀念。小弟再次謝過~~~~~~~~~

=======================以下原文=======================

小弟自家用集品6347已服役多年,當初看中它的面板色彩而買下,其實之前就曾發生無法開機現象,那時還懶的動手拆機,就在前幾天聽家人說,開機時有聽到爆裂聲,不妙電源LED已不亮了,拆機後發現2顆主電容Capxon(120uf,400v)底部已漏出電解液,圖中的NCC電容是剛更換的,另1顆損壞的也是Capxon品牌(470uf,35v),而圖中左方其餘有K型防爆紋的電容品牌皆為日式Rubycon,起先以為這算是軟的,讓我這嫩腳開心了一會,心想換一換就上了,沒想到上電後,電壓均無輸出,後來仔細觀看後,發現背板有兩個零件已燒毀,且無法辨識零件型號了,所以上來求助各位先進前輩,看看有無解套方案??小弟先行謝過~~~~~

型號

型號

俯視

俯視

背板

背板

网友A:
R102=103 Q5=2.T

网友B:
你的IC2肯定擊穿 FET也死了

IC2的啟動迴路要量測

不然裝上IC跟FET跟2T還有10K電組還會再燒

R106 R26要量測

R103 R104也燒毀了

网友C:
燒成這樣 相連的 零件也要一並 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2=103 Q5=2.T

前輩您好!
謝謝您的資訊提供!!
不過可否再請教,像2.T這種是三極管嗎?若是的話,能怎麼樣確定它的型號?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C2肯定擊穿 FET也死了

IC2的啟動迴路要量測

感謝jack大回覆~~

看來情況更糟!!

那就是相鄰電路的可能也兇多吉少了,頭大了~~~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燒成這樣 相連的 零件也要一並 檢查~

可愛大~~

謝謝您的指導,我會嚐試看看!

网友B:
2t=pnp
2x=npn

楼主:
引用 网友B:
2t=pnp
2x=npn

再次感謝jack大無私提供!!

另請教,2T PNP我查到的資料為80v,100ma,若找無相同特性的,是否能找耐壓相同,電流大一些的比較妥當?

网友D:
建議你直接買個良品電源板直接更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你直接買個良品電源板直接更換吧!

Ultraman大~~

其實我是已經有買了一塊良品準備更換了,只不過希望可以的話還是想辦法將原板修復。

网友D:
通常短路燒毀的電源板,其故障零件會滿多的.

若是沒處理好,接上通電很可能除了電源板再次燒掉連帶AD板也會得內傷,到時候就欲哭無淚

==========================
買了良品電源板,先接上機器通電,檢查否就恢復正常,如果"確認"恢復正常.

接著進行補強,把你之前燒掉的電源板拿出來看看有哪些電容掛點,對應良品上的電容將之全部更換成較好的日系電容

這樣,因該該片電源板就可以用很久了,不然一定一樣漏液短路燒毀

PS:請注意,一定要確認該良品接上後可正常使用,在動手補強,不然若是該"良品本身有問題",而你卻直接更換電容後才裝上機器發現仍然是故障,這樣你就很難可以退回給賣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短路燒毀的電源板,其故障零件會滿多的.

若是沒處理好,接上通電很可能除了電源板再次燒掉連帶AD板也會 ...

Ultraman大~~~

感謝您的指引,這樣的話原板我還是不要接上AD測試比較妥當一點。

=========================

好的!!我會先確認看看

原電源板我有檢視焊點,確實有些焊點具有快空焊的可能性,這部分可能我拿到板子時,再做詳細的檢查。

現在對那些電容品牌實在不敢恭維,自己更換的話,都是盡量有日系就換日系,非不得已連台式的也不碰了。

再次感謝Ultraman大的建言,確實是要保守一點去處理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