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宇宙王420W POWER零件燒毀

楼主(2013-06-16):
POWER外觀

紅色箭頭指的地方圓扁形的零件不知型號?請教有誰知道~謝謝

网友:
跟保險絲串聯還是並聯???

我看起來是串聯...那應該是NTC吧.......減少上電時大電流火花......
不過問題可能不只這顆吧...看看有無短路..

楼主:
嗯~是串聯~爆掉了~不知道規格~其他元件量測中

网友:
是NTC 炸掉了 保險絲應該也斷了
功率晶體很可能已擊穿短路了

楼主:
看到一顆400W的~剛好拿來比對

原來是負數熱敏電阻~編號5D-11

先把保險絲拆開量測~無斷路~是正常的

把400W的負數熱敏電阻拆下量測~約5歐姆~嗯還可以用

把400W的負數熱敏電阻拿來用~送電測試~YA~正常~LUCKY

依序量測電壓~~都正常

完工~謝謝

楼主:
補上NTC資料

楼主:
另一顆400W的下次買零件補完測試後在PO上來~因為

NTC D5-11高雄長明街電子都買不到~只好上網訂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顆400W的下次買零件補完測試後在PO上來~因為

NTC D5-11高雄長明街電子都買不到~只好上網訂購 ...

不一定要買 一樣編號的  可以用代用的 或比他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一顆400W的~剛好拿來比對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