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_TC-32MPJ-有聲影像花花

楼主(2013-06-16):
請問這是面板還是邏輯板問題 謝謝

請問這是面板還是邏輯板問體

請問這是面板還是邏輯板問體

网友A:
主機板的DC-DC NG      量測一下主機版所有穩壓IC就知道答案了

不想直接給答案^^自己嘗試量測

网友B:
烤一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一烤就好了...

烤一烤??  請問要烤哪裡 如何烤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一烤??  請問要烤哪裡 如何烤  謝謝

基本上 panasonic 32 機子問題大都都是 LDO居多( J大有提起 ),
但我看你機子的狀況應該是布面格紋,上網估狗一下吧!!

网友:
烤一烤送進回收廠!!
在台北找我修!
不用進回收廠!

网友:
不想(送修) 本論壇(有答案)
自行(搜索一下) 就可以明瞭
確定不要用烤的喔

网友:
2F JACKHIPHOP大哥已經給答案了

网友:
拆了吧!

光問問,有太多的答案還是不會好的.........

网友:
每台機子狀況都不太相同, 拆機量測結果才知輸贏點..
摸皮的維修只是常識,深入的維修才是知識,共勉之..

网友:
樓主要是有認真找一下本站的一些維修實例應該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的DC-DC NG      量測一下主機版所有穩壓IC就知道答案了

不想直接給答案^^自己嘗試量測 ...

剛剛查了一下U20~U27的AMS1117的穩壓IC
請教這樣的工作電壓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U20~U27的AMS1117的穩壓IC
請教這樣的工作電壓對嗎?

漸入佳境,成功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U20~U27的AMS1117的穩壓IC
請教這樣的工作電壓對嗎?

你量了這幾顆穩壓IC後,不是有量到幾顆電壓異常嗎?為何不先換一下

网友:
20 21 25 26 換掉吧 2.5V 1.8V

网友:
wecan大直接說答案了~
U25 U26 電壓不正常
U20 AT1117-2.5 樓主沒量電壓
U21 AT1117-3.3 樓主沒量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