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德國 PROXXNO 迷你魔鑽銑機馬達燒毀拆解更換馬達

楼主(2013-06-17):
平常有空喜歡搞東搞西,向朋友借了一隻工具迷你魔來拋光一時沒注意到要休息,結果超的太久馬達冒煙燒毀
本來要買一隻同樣的來還給朋友,尋問代理公司後有馬達可更換,就向公司買了馬達來換,這顆20000轉的馬達也不便宜
要價8張國父n_120|
1.PROXXON~迷你魔電壓115V

1.PROXXON~迷你魔電壓115V

1.PROXXON~迷你魔電壓115V

2.調速開關

2.調速開關

2.調速開關

3.燒掉的20000馬達
4.更換馬達
5.完修又活過來了

5.完修又活過來了

5.完修又活過來了

网友:
哈!又多了一位迷你魔的愛好者。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52-1-1.html

网友:
好高級阿n_057|

网友:
也是迷你魔愛好者,做模型好幫手
馬達看來不一般,要有特殊管道吧?

网友A:
有可能只是碳刷燒毀吧?
如果是標準品就可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碳刷燒毀吧?
如果是標準品就可更換.

這馬達後四個卡榫太小拆開可能就損毀了再ㄠ回去我看也斷了,依我拆裝的經驗完全好好的可能需要點功力或特殊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馬達後四個卡榫太小拆開可能就損毀了再ㄠ回去我看也斷了,依我拆裝的經驗完全好好的可能需要點功力或特 ...

poo369大,如沒反覆多次應該不會斷,前幾天拆過電風扇前那風向小馬達,我是用斜口鉗扳開,裝回是用一字起子加小榔頭敲回去,給您參考~~

這好像是無碳刷式的馬達~~等待大大解剖中

网友B:
這應該是有碳刷式的馬達

碳刷應該可以換

線圈可以重繞!!

楼主:
D大,是有炭刷馬達可以看到,用斜口鉗夾不到。我用小型一字敲等敲開後再拍照給大家看。

以拆開是電源連接經過看起來像線圈再到碳刷(燒毀的地方用紅圈起來),我對馬達不了解,請了解馬達的大大解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碳刷燒毀吧?
如果是標準品就可更換.

o大請看拆開圖這是碳刷燒毀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有碳刷式的馬達

碳刷應該可以換

小莉莉大:請看拆開的圖這個地方可修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是有炭刷馬達可以看到,用斜口鉗夾不到。我用小型一字敲等敲開後再拍照給大家看。

以拆開是電源連接 ...

量阻抗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莉莉大:請看拆開的圖這個地方可修嗎?謝謝!

紅線的地方是線圈(厄流圈),
防止火花雜音的吧.
用細漆包線繞幾圈就好啦!!!

网友:
如果真的是那邊燒毀, 就用細銅線直接從碳刷拉電到外面吧~
消除火花的話 串接個小電容就好啦~

楼主:
謝謝!小莉莉大和y大的解說,有時間會來修試試看這馬達是否還能轉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D大,是有炭刷馬達可以看到,用斜口鉗夾不到。我用小型一字敲等敲開後再拍照給大家看。

以拆開是電源連接 ...

哇我太弱了,以為跟我的電動起子一樣是沒碳刷的~~
看來有機會修復當備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我太弱了,以為跟我的電動起子一樣是沒碳刷的~~
看來有機會修復當備品了~~ ...

http://www.forabodiesonly.com/mopar/attachment.php?s=748a877504fac0ac06fb817514a2e4d1&attachmentid=189071&d=1289270566
應該都是用有碳刷的不太可能用無刷的
像我的DREMEL 4000兩邊也有預留碳刷更換孔(如圖上那兩塊黃色的銅片就是裝碳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都是用有碳刷的不太可能用無刷的
像我的DREMEL 4000兩邊也有預留碳刷更換孔(如圖上那兩塊黃色的銅片 ...

之前買電動起子我有問老板,該隻電動起子馬達是否需要更換碳刷,該起子也無更換碳刷選鈕,可能跟poo369大一樣需拆開馬達來更換碳刷,可能賣商品的老闆,不想解釋或他也不是很瞭解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應該都是用有碳刷的不太可能用無刷的
像我的DREMEL 4000兩邊也有預留碳刷更換孔(如圖上那兩塊黃色的銅片 ...

無刷馬達的馬力也是很大呀......體積也可以做到小小的.......成本也沒差多少....當然競爭少賣價會稍高一點..

且現在現成的控制IC又一堆....所以沒有不可能呀......只是看廠家要不要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無刷馬達的馬力也是很大呀......體積也可以做到小小的.......成本也沒差多少....當然競爭少賣價會稍高一 ...

這是摘自網路的一個研究所以我想這是主因吧

一般而言,電動手工具之動力核心零件分為動力馬達、馬達控制器及蓄電池等。而手持式電動手工具應具備攜帶方便及多功能特性,故動力馬達扭力大、震動小、效率高、體積小與輕量化是必備條件。傳統上,直流馬達 (DC Motor)具有技術成熟、成本低、控制容易等因素,故廣泛被使用,但因碳刷與換向片接觸帶來之噪音、通信干擾與效率低對其產品價值帶來負面影響;而永磁無刷馬達(BLDC Motor)具有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體積小、重量輕等特性,故已逐漸取代傳統直流馬達,成為電動手工具之動力馬達,如圖1所示[2]。但因永磁無刷馬達會因轉子磁石與定子矽鋼片間會產生的頓轉轉矩(cogging torque),進而發生振動(vibration)與噪音(noise)等現象,加上馬達所需電源大都是來自於低壓的蓄電池(battery)模組,欲增加馬達之輸出轉矩(扭力)時,馬達輸入電流須提高,故銅損也將提高,除使馬達效率變差外,將使鐵心與繞組發熱為其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