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靈異現象跳線設定

楼主(2013-06-17):
用了5年中華電信線路都正常,我網路線是屬於無跳線
最近非常的詭異,右下網路連線給我出現打XX的符號
我以為是網路卡故障,換了好幾片網路卡一樣打XX
換新電腦一樣也打XX,請朋友帶來網路測試盒測網路線
竟然網路線也正常~~~8線都正常
後來朋友說了一句,加個無線分享器試試
再跳一次線,竟然神奇的可連線了~~~
為何用了5年都沒問題的網路線,這次竟然要上網還要多加一台分享器
中華電信改了甚麼設定嗎?

网友A:
報一下您中華電信數據機的廠牌型號吧....

网友:
網路連線拓樸圖畫一下。
光憑描述很難判斷問題在哪裡。
圖畫出來,問題點就容易找。

网友:
網路線RJ45的接頭氧化?
重新打頭應該可以
只是要先看清楚8條心的排列組合
正常的網路線應該都可以正常用不需跳線吧....

网友:
有可能是網路卡快要壞了, 或是原先的 sw hub 快要壞了

网友:
以店長大您所訴:
1.朋友帶來網路測試盒測網路線  8線都正常
網路測試盒 只能測試該段網路線才有無斷線或8線接序有無錯誤
無法測出線頭與實際使用器材 接點是否良好
所以.不能100%證實該段測驗線材是完好的.正如hoxmac大所言 RJ45的接頭本身可能有問題

2.換了好幾片網路卡 .換新電腦一樣也打XX .加個無線分享器OK
表示電腦端都有動過了.那中華龜那端少動過
有可能是.RJ45線頭與插座鬆動或接觸不良或該插做故障
有試過換插座插或換線嗎?
中華龜過熱也有可能.或中華換IP後中華龜沒重抓IP也有可能

如me3c 大所言 網路連線拓樸圖
如果是WIN7可叫出看連線圖而判斷是外線還是內線聯線斷線.
XP在下忘記了..XD

以上是在下的拙見

网友:
同意上述大大說的,沒圖實在很難判斷,但接個無線分享器就好了?   那原本的接法又是如何呢?

网友B:
請問, 樓主的網路線是不是照 橘白/橘/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 壓接頭的?
有遇過不照排列壓線, 會遇到 "怪怪" 問題的說...

楼主:
我網路不太行,所以你說的拓墣我畫不出來
型號晚點補上~~~~
我的疑問是用了5年以上的連線,頭也換新的了
為何無跳線時以前能用,最近不能用
在加上個無現IP分享器竟然OK了真神奇

網路狀況

網路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樓主的網路線是不是照 橘白/橘/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 壓接頭的?
有遇過不照排列壓線, 會遇到 "怪 ...

姑且不論線怎麼排列~~~
現在很多水電工兼接網路線
水電工的接法是不跳線的
兩邊顏色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網路不太行,所以你說的拓墣我畫不出來
型號晚點補上~~~~
我的疑問是用了5年以上的連線,頭也換新的了

ADSL與電腦距離多遠?是直接以一條網路線相接還是有經過牆壁內暗管?

网友:
如果在設備及pc端都不變的情形下就變成了XX
加個AP就變正常,那麼這台AP就變成了中繼REPEAT
如接線是顏色一樣水電接的,而也用網路測試盒測有無斷線時
那麼就變成信號不足的情形,要多台AP來推了才能動
線材RJ-45接頭插座都有可能
一般都是長度超過100米時又不想用光纖才會加台中繼的
一般家用應該是沒在鎖MAC的,

网友:
會不會因為是固定IP原因----- 原先浮動 IP 跑掉 裝上分享器之後變DHCP.. TP-LINK是設定自動抓取浮動IP位置  這問題問中華電信就知道了...應該是變固定IP了[加上網路速度有變快吧]

网友:
應該是昇速吧!烏龜內網路自動off

网友C:
很明顯是網卡吧@@"   mix功能打開應該就支援了

网友D:
感覺比較像接觸不良,數據機應該有4個port可以接吧
換個port試試或換一條網路線
正常來說不管中華那邊做哪種設定或變化,客戶端都不會影響
如果有影響,中華自然會聯絡客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顯是網卡吧@@"   mix功能打開應該就支援了

MIX打開要怎麼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比較像接觸不良,數據機應該有4個port可以接吧
換個port試試或換一條網路線
正常來說不管中華那邊做哪 ...

跟接觸不良沒關係,已經換過了好幾PORT和網路卡和接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MIX打開要怎麼做呢?

不是每張網卡都可以開啟或關閉它的。建議你直接拿另外一張網卡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一下您中華電信數據機的廠牌型號吧....

AR4031B
AR4031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接觸不良沒關係,已經換過了好幾PORT和網路卡和接頭

1.東訊的4031系列電容很容易爆, 建議拆開全換一換.
2.4031系不管跳不跳線, 接上去都能通 (早期康全如果接hub只能跳線)
3.正常網路用1,2,3,6腳相通, 如果不按標準壓接 (尤其是3-6腳), 難保不會出亂子.
4.把您壓接的頭拍個照讓大家看看吧 (兩端都要).

网友E:
我覺得是中華的小烏龜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東訊的4031系列電容很容易爆, 建議拆開全換一換.
2.4031系不管跳不跳線, 接上去都能通 (早期康全如果接 ...

同意這位大大說的,沒看到接線方法,也不能斷定機器或網卡是有問題的n_08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網路不太行,所以你說的拓墣我畫不出來
型號晚點補上~~~~
我的疑問是用了5年以上的連線,頭也換新的了

你畫的就是連線拓樸圖。

[ADSL] <--- 跳線 ---> [TP-Link] <--- 無跳線 ---> [電腦]

應該是 [ADSL] 或 [電腦] 的自動跳線判斷有問題,
但是 [TP-Link] 的自動跳線判斷正常運作。

所以你拿一條 跳線(crossover link) 連接你的 ADSL 與電腦
看看是不是可以

网友B:
對了!! 打XX時, 有沒有點進去看??? 是不是抓不到IP???
您五年前都有設TCP/IP?? 有沒有改過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 打XX時, 有沒有點進去看??? 是不是抓不到IP???
您五年前都有設TCP/IP?? 有沒有改過設定??? ...

都自動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是中華的小烏龜有問題

我也是覺得小烏龜
三個月前已經電容爆掉換一台給我了

网友:
你被監控啦!!
小心啊!!
黨中央,NCC,檢調,中O電信聯手在做某些事啦!!!

网友:
網路線接線不正確,信號受到干擾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