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求Lenovo s205 線路圖 (完修)

楼主(2013-06-17):
目前狀況:

插電 LCD 面板燈管就亮起 , 開機可看到 LOGO 後就暗屏 , 可看到螢幕內容(應該說燈管就關閉) .

可是用電池筆電都正常可進入 WIN7 畫面正常都看的到 .

拆開查看機板無異樣電壓都正常 .

如有遇過此問題的請指點指點........感恩

已在懷疑 LCD 面板內出問題 , 因用電池開機時正常進入WIN7後 , 面板背後出現異聲 .

网友A:
這台好像還有機會在保內
要不要先查查看?

网友B:
如果是我會先換面板看看...用破屏的試也行
先確定背光會不會暗...再來查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好像還有機會在保內
要不要先查查看?

已過保..

感謝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會先換面板看看...用破屏的試也行
先確定背光會不會暗...再來查主機板 ...

等待面板測試中 ..

感謝回應..

楼主:
真是面板問題......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