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戰斧 電源供應器 只有5VS

楼主(2013-06-17):
小弟 第一次維修此類型的電源供應器,所以有任何錯誤請各位大大指證

換下的零件  大顆的S30D40C   小顆 2SD1300

目前狀態 但其他還是沒有電壓輸出

KA7500 目前不知是好是壞  但只知道有5VS

小弟看了 KA7500 知道可以用DBL494 代替
還有別的編號和替換的IC    可以提供小弟尋找

网友:
你用電壓檔測量黑線&綠線
用意為何???????????????????????????????

网友:
綠線對地POWER才會啟動
沒對地當然只有5VSTB

楼主:
5VSTB 有對黑色線短路過了 ps_on 有接地測試過了

這個簡單的常識小弟還懂n_146|

量測還是沒有輸出 目前懷疑ic 燒毀

只是手上沒有替代ic

网友:
引用 楼主:
5VSTB 有對黑色線短路過了 ps_on 有接地測試過了

這個簡單的常識小弟還懂

好奇的一問,你如何得知是KA7500故障???
KA7500的VCC有電嗎???

网友:
樓主大大,請留意PWM IC 是WT7520 不是 KA7500 。

楼主:
還真的是眼睛小><   是WT7520

不知如何辦別好壞 露天都買不到

网友:
PS/ON  之後沒有啟動嗎,風扇有無轉動後停???

楼主:
風扇 早就掛了已拆除

网友:
建議接上風扇
測量KA7500是否有輸入輸出電壓

楼主:
接了沒有輸出  有量測過了只有+5vbs有電

哀我目前卡在沒有 wt7520 ic  不知道要去哪買阿 找了好多家電子材料行多說沒有

有沒有好心的人可以幫一下小弟,卡在這裡好難受阿~~

楼主:
wt7520 已買回來了 但是小弟目前要已更換一上機

結果還是一樣無輸出 > <  哀   把懷疑的元件都拆起來測試一下 發現

好像都沒有損壞

這紅色部分 是小弟拆下來測試後忘了位子的部分

藍色線的部分是一個電感 小弟看他都掉漆 手頭又無料所以先用電線將他短路起來

网友:
這pcb已經碳化嚴重------------------------

楼主:
碳化 應該也是也可維修吧

楼主:
不放棄

           小弟已換了許多零件 連WT7520也有更換過了
目前已找到一台一樣的研究中
重大發現 原來 沒接風扇這台不會動

但目前還在研究PWM驅動IC中

還卡在第9腳位 REM 量測電壓才0.8V 這到底是哪出問體昨晚搞好久搞到半夜3點多

附上PWM驅動ICDATA給各位大大指點

356.97 KB, 下載次數: 51

98.03 KB, 下載次數: 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化 應該也是也可維修吧

碳化的太嚴重時,不建議維修囉~~
因為"碳"是會導通的~~

曾經有被碳化的PCB玩死的經驗....

网友:
環形的是二次側輸出電感變壓器都沒有---------------省到只用電線----------------

楼主:
報告 那個輸出電感 沒有裝會啟動不了 目前已啟動

下班後吃飽飯會奮鬥修戶到時再與各位大大討論

网友:
介紹你看這篇 w大的作品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81-1-1.html
判定你的 ic 有無動作.很經典.

楼主:
小弟努力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修power真的是經驗值,小弟因為不甘願又去中古市場買一台堪用一膜一樣機種

將懷疑元件對調測試,想找出問題點在哪到底是哪裡錯誤,花了好幾天竟然發現只是.....

這紅紅圈圈內的電阻 損壞

電阻壞掉 沒想到電阻沒什麼改變 竟是電阻瓦特改變造成的

更換到新的電阻

接下來啟動了

由於小弟是拆另一台風扇來測試 原本風扇已損壞所以小弟拿舊式風扇改裝上去
目前已裝上電腦已達3~4小時

這次學真的被堅持及耐心的磨練到了
也學到風扇沒裝 有些power會無法啟動
更體會到小小電阻威力

网友:
恭喜完修...維修過程的甘苦冷暖自知....

网友(2013-08-03):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努力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修power真的是經驗值,小弟因為不甘願又去中古市場買一台堪用一膜一樣機種

將 ...

大仔:您完修改裝後,風扇的方向對嗎?

楼主:
原本的風扇壞了 找一個較小的裝上去  風向我到沒注意

我只知道要是裝相反會撞到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