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國際牌微波爐,型號為:NN-ST557 出現H98 錯誤

楼主(2013-06-17):
我有一台國際牌微波爐,型號為:NN-ST557,使用1分鐘微波, 倒數到剩下約29秒左右會出現 H98 錯誤,但是如果設定30秒微波不會,也就是說只要超過30秒以上微波時間,就會出現 "H98" 錯誤,請問各位大大能提供一下建議或是經驗 謝謝
小弟處理情形:
1.檢查過保險絲,目測過內部所有電容,都無異狀
2.試過將溫度感應器移開測試過

网友A:
"H98"發熱器異常~磁控管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98"發熱器異常~磁控管不良!

我剛爬文查了一下 磁控管測量好壞的方法:
磁控管好壞測量方法:

  a.關機後,使高壓電容放電,拔下磁控管燈絲兩個插頭。

  b.用萬用表×1ω電阻檔測兩燈絲,應小於1ω。

  c.用×10k檔測任一燈絲對地(金屬機殼)都是「無窮大』。

否則就是壞了。

不知道這方法正確嗎?

楼主:
請問一下 不知道哪裡有再賣 2M261-M32 JP 磁控管 謝謝

网友:
可找國際牌服務中心買

楼主:
我檢測面板 (數據程序電路) 3.3V  5V 輸出端點測試電壓正常,18V 端點測試結果為23V ,檢測高壓輸出到磁控管兩端,發現沒有高壓打出來,而且沒有加熱情況發生,也就是說 之前不管設定在30秒內後再開始微波,都沒有達到微波加熱,所以想請問一下 這裡的各位前輩,請問這大概是哪裡出了錯誤 是控制電路板(數據程序電路) 還是 高壓部份 或是 磁控管 發生問題呢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