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電源供應器有電壓輸出,但插上後燈號閃爍,螢幕無動作?

楼主(2013-06-17):
這個問題我遇過2次了,一次監視器主機,一次是螢幕,我一開始都以為是電源供應器問題,可是我實際量電壓正常輸出,可是一插上螢幕或主機後,螢幕或主機都沒反應,但電源供應器上的燈號就開始閃爍,有的還有規律震盪的聲音,沒看到有電容爆掉,請問這事何問題?

网友:
看不太懂所問的問題

"一次監視器主機,一次是螢幕...螢幕或主機都沒反應,但電源供應器上的燈號就開始閃爍"
你是問 主機故障? 螢幕故障? 電源供應器故障?

"螢幕或主機都沒反應,但電源供應器上的燈號就開始閃爍"
又是哪裡的電源供應器   主機的? 螢幕的?

如果是螢幕的.(主機開機後)先看螢幕訊號線未插入螢幕前及插入後.螢幕的電源指示燈有無變色

网友:
檢查線路開關部份的 MOSFET 吧!

网友:
請先釐清
是變壓器的問題
還是附載的問題
電源供應器空載正常,並不代表它上了附載還是正常的

网友A:
應該是無載正常有載啟動不起來?很有可能PWM IC電源濾波電解電容衰退,
有照片會比較容易判斷。

网友:
樓上大大已經把答案公布!!99%~

网友:
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差,可换一个电源供应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無載正常有載啟動不起來?很有可能PWM IC電源濾波電解電容衰退,
有照片會比較容易判斷。 ...

好晚點po上照片

网友:
最好再找顆變壓器!
我這兩天也是,液晶螢幕無法開機(電源燈有亮),外接變壓器空載量測正常;
2~3天都搞不定(才疏學淺也無從下手),後來在Pigoo前輩的指點下,才發現是變壓器的問題~
Pigoo真是個好地方!

网友:
空載 測電壓都OK實際上了負載  不行那就是電源供應器老化  外觀看起來好的ˊ不代表他是好的一一!!

网友(2013-07-21):
請問解決沒?我的狀況和你的很像

网友:
就NB來講我遇到的問題點都是落在主機板上

网友:
變壓器+1 ~~~ 若你翻我的老帖,可找到"狼大",有自制變壓器測試工具
測試變壓器須上"負載"測試,未上"負載"即使電壓正常,也不見得變壓器是OK的

奇美的LCD很多~多事變壓器的問題~~造成電源燈號閃爍無法顯示畫面 or 幾分鐘正常之後就不正常無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