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900HDA AD板之1117零件

楼主(2013-06-17):
BenQ G900HDA AD板上之1117零件  如照片所示,ATC  2I7請問這是幾伏特電壓?為何高雄之電子材料行都沒有這款?

网友:
可能是ADJ的
怎不考慮把這個元件週邊電路畫出來呢?

网友:
atc 1117.pdf (156.07 KB, 下載次數: 70)

ADJ type

网友:
不標~通常是ADJ~看接腳有無電阻分壓!

网友:
SOT223-3L Package
ADJ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