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個零件何處買?

楼主(2013-06-17):
各位大大,

我發現原CD座上面的這個開關損壞(用來偵測與限制SLED馬達的最大移動範圍),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得到? 高雄有地方買嗎?

网友A:
看似彎掉而已,拆開來修一修就好.

怎麼會把它搞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彎掉而已,拆開來修一修就好.

怎麼會把它搞壞?

我也不知道是如何壞的,完全想不出來。 實在懶得修,不知道哪裡買的到,想直接換上就好。

网友:
微動開關    喬回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