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LED電容降壓法 連續開關幾次LED燒掉

楼主(2013-06-17):
這是我的電路圖

給電時都會聽到  "玆" 一聲~

測試點燈 4~5個小時都正常,電壓LED兩端電壓 20V 電流30mA左右。
後來我把電源關掉,在開電源(10秒內) ,有些LED 就不亮些還會亮。
連續開關幾次後就都不亮了??
不知道哪邊出問題~

网友:
LED串沒有並積那保護,會燒掉很正常

网友A:
工作電流太大,20V/6=3.33V,一般白光LED工作電壓約3.1V。

電源投入瞬間有彈跳時間,這時電源頻率不是60HZ,電容容抗已經不是計算值,所以瞬間電流比工作電流高很多,LED因此過電流掛了。

你現在兩組6顆串連再並聯之後再串電阻,當其中一迴路某顆LED掛掉之後變成開路,只剩一迴路時電流會更大,所以不久又燒掉,建議串連之後先串電阻再並聯,也就是將R4分成兩顆各別跟兩組LED串連,阻值取470歐姆再測試看。

PS:所計算容抗必須在交流電頻率才成立,開關ON瞬間由於彈跳關係電源頻率不會是60HZ,尤其以電線碰觸測試最明顯,為了消除此現象在迴路內加上適當線性阻抗(電阻)是必要的。

网友:
串聯的電容在剛上電時是   短路狀態  喔   要到之後才會有容抗產生
這一瞬間雖然只有幾  pS 但是對 LED 而言就可能 內傷 了

网友B:
可以加入 TVS  ZD  NTC 或軟啟動電路

网友:
LED 20mA就爆了!

网友:
5mm led 白光3.1v 20mA 因該是很高了

一般都在15mA左右而已.順道檢查一下是否有逆壓(1N4007好用)電磁開關會有逆壓產生(印象中)

我又拿出這個爛東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入 TVS  ZD  NTC 或軟啟動電路

1.在電解電容加一個ZD是最快的方法
2. 20ma的負載,保險絲用0.5A根本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電流太大,20V/6=3.33V,一般白光LED工作電壓約3.1V。

電源投入瞬間有彈跳時間,這時電源頻率不是60HZ ...

你好:
            我將R4電阻換到LED前面,也就是先串電阻再並聯LED量測 LED兩端電壓 19.1V   電流32mA左右 還在測試中!!  感謝你的回答~

楼主:
那我試試看加ZD 看看!! 感謝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在電解電容加一個ZD是最快的方法
2. 20ma的負載,保險絲用0.5A根本無作用,  ...

0.5A是在防 橋整 短路的
像這種突波 保險絲        反應太慢了  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