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AX-600 PRO 破圖維修

楼主(2013-06-17):
      今年的夏天很熱情,這幾天電源供應器故障的、顯示卡故障的…似乎特別的多咧

這顯示卡是從客戶端換下取回的,華碩 EAX-600 PRO  PCIe介面的,生產日期是2004/11。
重點是:它是有鉛製程的…好修Ya!

故障的ASUS EAX-600 PRO 顯示卡

大約開機40秒後,畫面就是這樣…

GPU加焊處理,或許這是老話題了,就是工具加上個人的功力的問題。
過程沒拍,至於工具就是這樣了…

完成後裝機測試…

燒機測試一小時四十幾分的畫面

結論:有鉛製程的顯示卡,GPU加焊處理,祗要有輕裝備就可修好!
      在2004年之前生產的,幾乎都是有鉛的焊錫。

网友:
我ㄧ直以為板子上面的CE字樣是我看錯

原來歐盟是從2006年7月1號才推ROHS

网友A:
Tsop的Dram,也能用刀口式烙鐵拆換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op的Dram,也能用刀口式烙鐵拆換喔

多腳怪有點難~~

有風槍直接吹就好了阿  還可以順便烤麵包n_136|

网友:
一般都是空焊居多..修過幾張顯卡也是這樣 都用個3個月就復發..該有機會重新植球看看囉 我滴8800GT還在等2次回修 請參考看看

网友B:
ati的gpu空焊遇到的比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i的gpu空焊遇到的比較少~~

並不會
acer oem有款ati x700的顯卡,之前撿了兩張,一張能正常顯示,一張空焊,烤完也可開機
正常顯示的那張,日前也空焊了,情況是開機正常,進桌面後熱了就花屏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i的gpu空焊遇到的比較少~~

此例不正是ATi 的晶片嗎
就因它是有鉛的,所以較易補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