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電阻防浪湧電流

楼主(2013-06-17):
家中的電腦電源800w , 每次斷電後重新連接電源時都會因為起動電流太大跳制,所以想加一個限流電阻來解決跳制問題.

AC220 ----> 10 ohm 100w ---> 第一個開關 --> 電腦電源
                     \----------------------第二個開關 ----/

很易單,就是用第一個開關來給電源器在限流狀態下起動,大約5-10秒後再打開第二個開關把電阻短路.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提議呢 ? 謝謝.

网友A:
一般不是都有內建NTC嗎???

難不成costdow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都有內建NTC嗎???

難不成costdown了

我也不清楚,但家中兩台電腦只有這台800w 會有這問題,相信可能真的沒有加NTC了.
或有沒有可能我的電源熱敏電阻死了? 但死了應不能起動吧.

网友B:
接一個NTC

或用555 以及其他TIME IC 控制繼電器

還有一種機電裝置 叫做 泰馬 (台語) 這個我記得可以直接控制

去電子行問問看

繼電器至少規格要 35A 24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個NTC

或用555 以及其他TIME IC 控制繼電器

可以把繼電器從負載端取電,那就只需要NTC加一顆繼電器了.
但這樣好像變了改裝電源了 .
還是簡簡單單用顆電阻算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把繼電器從負載端取電,那就只需要NTC加一顆繼電器了.

有NTC就不用繼電器了

NTC在常溫下有阻抗 一通電後 NTC 熱了阻抗就變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NTC就不用繼電器了

NTC在常溫下有阻抗 一通電後 NTC 熱了阻抗就變低了

是的,但在頻繁開關的電路中,還是加個繼電器好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在頻繁開關的電路中,還是加個繼電器好點

那就要用電阻~  4歐姆20W2個  並聯成一個 2歐姆40W

繼電器控制在 0.5 S 跳掉

用什麼東西 控制繼電器就看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在頻繁開關的電路中,還是加個繼電器好點

沒事幹嘛一直開開關關呀.....電腦也容易壞....

那......NTC加繼電器是沒用的........因為你想要開開關關....NTC降溫沒那麼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事幹嘛一直開開關關呀.....電腦也容易壞....

那......NTC加繼電器是沒用的........因為你想要開開關關 ...

也是,那在帶開關的電源板上加顆NTC 應是最簡單吧 @@
另請問如果在來回路也加一顆,會比只用一顆郊果好嗎 ?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小弟那就試試直接在電源板上加裝NTC , 看看郊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小弟那就試試直接在電源板上加裝一顆NTC , 看看郊果

你要不要把先把800W電源供應器 拆了  看他有沒有NTC           有的會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把先把800W電源供應器 拆了  看他有沒有NTC           有的會偷料~

其實電源還有保修,所以就不拆它了 .

网友:
NTC熱了之後阻抗會變低
重開機時間過短的話,NTC溫度還沒降低,一樣是沒作用的

高功率的電源供應器,通常會用TRIAC作限流輸入
或是用水泥電阻+繼電器+延時電路去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那在帶開關的電源板上加顆NTC 應是最簡單吧 @@
另請問如果在來回路也加一顆,會比只用一顆郊果好嗎 ? ...

我可沒有否定掉不能加繼電器呀...

只是NTC溫度沒降下來...此時它的阻值還是不夠高,也就是"失效".........不過你可以用電阻加Relay呀...

网友C:
NTC是為了降低"突入電流"最低成本的做法
連帶的也會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轉換效率變低"
因為NTC再怎樣都是一個"電阻"
它是會消耗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是為了降低"突入電流"最低成本的做法
連帶的也會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轉換效率變低"
因為NTC再怎樣都是一 ...

請教大大,我可以使用一台數字示波器,測出突入電流值嗎 ? 未試過,但可能要開關多次來測大約值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我可以使用一台100Mhz 的數字示波器,測出突入電流值嗎 ?

要測量"突入電流"必須要有"電流測試棒"
還要有"相位檢測電路"
因為電壓必須要在90度或270度的時後投入
電流值才會是最大的

网友:
電源供應不穩定地區,應該用 不斷電系統 會比較好。

网友D:
楼主说的跳闸是指家中的市电开关么?是的话,那它有没带漏电保护功能?带的话,您这情况还应考虑是不是漏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跳闸是指家中的市电开关么?是的话,那它有没带漏电保护功能?带的话,您这情况还应考虑是不是漏电 ...

嗯,但只跳10A掣,沒跳水氣掣的.如果漏電水氣也應會跳..QQ
我買了支電流計,雖然沒有相位檢測電路,但應可以測一下基本的突入電流吧.多試幾次取最高值

网友D:
之所以这么问,因为我有一个漏电开关有时会在上电时跳闸,详情见http://bbs.pigoo.com/thread-44802-1-1.html。因此我在想是否你遇到的问题与我类似。
之前您的这个电脑一直会出现这个问题吗?还是就最近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这么问,因为我有一个漏电开关有时会在上电时跳闸,详情见http://bbs.pigoo.com/thread-44802-1-1.ht ...

謝謝回覆,其實這情況也不多,因為我也很小把電源完全關電,通常只是關電腦而已,這樣是不會跳掣的,會跳掣的情況,把火牛電源完全關電,再打開才會的.

网友E:
好奇問一下樓主
1.家中2台電腦是接同一10A掣迴路嗎?
1-1.(1.如果成立)800W開機跳10A掣時.另一台電腦是否正在使用中
2.另一台電腦.POWER多少W?
3.800W.POWER是何廠牌型號?
4.800W這台您是市電220V插POWER後.打開POWER開關後就馬上.按電腦機殼前的啟動鈕.啟動電腦
還是
5.800W這台您是市電220V插POWER後.打開POWER開關後.等待30s~1m後.再按電腦機殼前的啟動鈕.啟動電腦

如果.您沒試過 5. 請試一下這樣的動作會不會跳10A掣
(也就是先讓800W POWER先通 充電30秒以上 再開起電腦機殼前的啟動鈕)

网友B:
我想到了  !!!

直接換總開關不就好了

网友D:
哇哦!楼上的两位大大决对堪称一级夜猫子!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源内部的x、y电容和整流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如果没有NTC电阻的话。

网友F:
800W Power會跳總開關?! 這肯定有問題,不是總開關電流值太小就是power哪裡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問一下樓主
1.家中2台電腦是接同一10A掣迴路嗎?
1-1.(1.如果成立)800W開機跳10A掣時.另一台電腦是否正 ...

謝謝回覆.
1, 對,兩個也接在10A 掣迴路的
2, 對,也在使用的
3, 另一台電腦 power 是 600W
4, 是 COOLER MASTER Silent Pro Gold Series RS800-80GAD3-US 800W
5, 220V 插power , 如果電源的後面開關沒打開,是不會跳掣,但一開啟開關就會跳掣,這時我馬上把10A掣打回去,就不會跳掣了,電腦也可以正常開關,只要電源後面的開關不要關就不會有問題的.

關於4 和 5 由於我一開電源後面的開關就會馬上跳掣,所以不能測試再開電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了  !!!

直接換總開關不就好了

謝謝,換總開關,意思是把10A 掣換做高一點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0W Power會跳總開關?! 這肯定有問題,不是總開關電流值太小就是power哪裡壞了吧?  ...

其實我覺得是那10A總掣電流太小,因為我試過把電腦換了到不同總掣迴路的電源開啟,沒跳掣的.
但在不想換總掣情況下,看看可否把開啟電流再減小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哦!楼上的两位大大决对堪称一级夜猫子!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源内部的x、y电容和整流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

嗯,還想請教,如果我加裝一台UPS 在電腦前,會不會有改善呢?

网友D:
UPS?照你说的电源有800W,UPS电源至少1KW!而且,后备式大多是方波输出的。如果不经常断电或电压不稳定的话,感觉为这事加一个UPS有些不妥吧?
楼大应该从基本的入手解决问题。我在想,一般家庭的进线电源开关容量应该都足够的,怎么连个电脑的电源都带不起呢?您是否检查过开关的问题?请问楼大你测试过的浪涌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照你说的电源有800W,UPS电源至少1KW!而且,后备式大多是方波输出的。如果不经常断电或电压不稳定的 ...

嗯,我有一台1500W 的UPS ,因為這台UPS 本身有AVR 好像說可以穩壓的,但也是後備式,所以市電斷時會出方波,但市電正常時是正弦波.其實10A掣不止推兩台電腦,還有一些燈,和LCD電視的. 浪涌電流還沒時間測,因為工具都在公司. 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還想請教,如果我加裝一台UPS 在電腦前,會不會有改善呢?

不行~~ 除非是在線式的

或者是你在要開機之前先把UPS切離市電之後再開電腦在 復歸UPS電源

先讓UPS對付開機電流之後穩定了再讓市電進入

UPS至少要 2KW

你家的斷路器很不錯 跟我在用的一樣~~
一不對勁馬上就跳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有一台1500W 的UPS ,因為這台UPS 本身有AVR 好像說可以穩壓的,但也是後備式,所以市電斷時會出方 ...

你家 總掣 只有10An_103| 太小了吧 這一定要換 換成50A

廠牌也要要考慮
這種東西不能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 總掣 只有10A 太小了吧 這一定要換 換成50A

廠牌也要要考慮

謝回覆,電箱裏有一個30A 3 個10A 如果要加大,可能要把30A也加大,因應該是一個30A再管三個10A.
話說這個電箱也很久了,所以當時可能沒有想用電量會這麼大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