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 RAC-63UK 溫度感知器位置?

楼主(2013-06-17):
請問有前輩知道 日立冷氣 RAC-63UK 室內機的溫度感知器位置在哪嗎?

新裝的冷氣,因怕小朋友直接吹到冷氣,所以,出風口葉片位置不想設定太低,故意調高,

假設我設定26度,只要出風口固定在最高位置,冷氣溫度顯示一下子就達到26度,

壓縮機就停止運作,但房間還是很熱,並沒有整個房間恆溫在26度。

所以,想找看看溫度感知器在哪的位置?

可否幫我指出來,冷氣機是從哪偵測判斷溫度已到達設定點?

网友A:
你可把左右風向葉片向左移到底
因為你裝的地方太靠牆了
造成感應失常
可以的話加開電風扇
電風扇面向牆離約50公分開擺動
把冷氣吹散才不會滯留一個地方
你這台冷氣圖片越看越怪
總覺得好像斜一邊

网友B:
沒有臘那是一邊有窗簾的隔板...一邊你要開正面面版往上靠近指示燈上面...一般是步要動她..最好加依各電風扇
..讓電風扇往上轉動吹..避免冷氣散不開太集中

网友B:
有依各黑色的小圓頭那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依各黑色的小圓頭那就是了

我找遍了室內機,就是找不到....  可以告知大概在哪個位置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把左右風向葉片向左移到底
因為你裝的地方太靠牆了
造成感應失常

左右葉片早都已經移到最左邊了,還是一樣。

加開風扇應該不太可能,因為不想氣流太強,讓小朋友不舒服~

冷氣歪一邊應該是我拍照角度的問題~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臘那是一邊有窗簾的隔板...一邊你要開正面面版往上靠近指示燈上面...一般是步要動她..最好加依各電風扇 ...

請問您是說 感溫器在 "正面面版往上靠近指示燈上面" 的意思嗎?

网友C:
titanlin68 大
您是想把感溫棒移位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tanlin68 大
您是想把感溫棒移位置嗎?

有想過把感溫棒移位置,不過,目前是想用一塊板子來改變風向,
但是,前提都是要先搞清楚溫度感知器的位置在哪,才有辦法下手~

网友D:
titanlin68大:將外殼拆下來,溫度感知器的位置在溫度顯示器附近,由於溫度感知器的線很短,不容易移位置!
現在日立冷氣都沒有將溫度感知器放在鋁麒片上而放在出風口側,溫度感知有誤判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tanlin68大:將外殼拆下來,溫度感知器的位置在溫度顯示器附近,由於溫度感知器的線很短,不容易移位置!
現在 ...

所以一定要拆開外殼才看的到?

晚上回家在試看看囉~

謝謝唷!

网友E:
感應器一般不是都放在鋁鰭片感應進風口溫度?

放在出風口,吹不到幾分鐘就到達定溫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應器一般不是都放在鋁鰭片感應進風口溫度?

放在出風口,吹不到幾分鐘就到達定溫度了吧 ...

這款室內機進風口鋁鰭片沒有溫度感應器唷~

我找很久了,應該是在溫度顯示器附近沒錯~

只是藏在哪,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F:
哀~~跟我的室內機配置一模一樣,有時感覺壓縮機走沒2分鐘就停,最好是2度有那麼好降,我想應該是迴風又吸到出風,結果導至室內一邊超冷一邊不太冷~~但要移機裝潢又不能看,看你是否有好的解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哀~~跟我的室內機配置一模一樣,有時感覺壓縮機走沒2分鐘就停,最好是2度有那麼好降,我想應該是迴風又吸到出 ...

之前是裝窗型的,都沒有這樣的問題,沒想到改分離式後,問題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的~~

您圈的進風口,我找過了,沒有在那邊~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附近,但是外表看不出來,打開面板也看不到,
但是把冷風對著圈起來的地方吹,溫度會降的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圈的進風口,我找過了,沒有在那邊~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附近,但是外表看不出來,打開面板也看不到,

那邊不就有電路板????

NTC的型式可以很多種喔......

如果在電路板上..

可以是貼片的形式很薄......

也可以是像米粒很小顆藍色的........

也可以像是二極體玻璃封裝的形式...

並不一定要很大顆喔...

楼主:
今天休假,下午把冷氣的外殼拆開,終於看到溫度感知器了~

這條溫度感知器的線還有預留一些長度,所以,可以移動到幾個位置,

目前正在測試不同位置,希望能比較符合自己的風向需求~

网友E:
拉上去鋁鰭片看看

不過原廠將感溫器放那邊,感應的到正確溫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上去鋁鰭片看看

不過原廠將感溫器放那邊,感應的到正確溫度嗎?

就是感應不到正確溫度,所以,才想把它移位置~

不過,感應器的線不夠拉到鋁鰭片上面,而且鋁鰭片附近的位置溫度滿低的~

補上一張比較完整的圖片給大家參考~

网友:
很白癡的設計
主要是省工錢
好製造
一般都是設計在回風的地方--------------難道那地方有專用風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應不到正確溫度,所以,才想把它移位置~

不過,感應器的線不夠拉到鋁鰭片上面,而且鋁鰭片附近的 ...

拿個布把它罩住就好          或者是把他從基板那抽出來放到你想要的位子 (他一定有做預備線

不能讓小朋友知道喔

我在說什麼你懂的n_112|